HP NC6000不开机

楼主(2008-04-23):
今天修了四台HP NC6000的机子都是开机不显示,或开机显示后再关机就触发不了再按开关无反应.
经查都是MAX1987 CPU电压IC虚焊导致CPU电压不正常引起的,用热风枪加热OK
这是HP NC6000的通病

网友:
有时候表现的问题是时亮时不亮。。。。。
给人的错觉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同时四台,太幸运了,同一个故障

网友:
真幸福  哈哈

方维 -5 灌水

网友:
这个很好 很有用

我们这里维修的 NC6000 大多数都是 CPU供电问题 所以这个电脑 一定要防止灰尘和不良的按压。

网友(2008-05-26):
以前碰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子,都找不到原因,早点来这个坛子就好了

网友:
呵呵顶一下

方维 -5 灌水

网友:
康帕 Evo N600c 正常使用突然不亮了,什么都没有了,再开也开不了机 了。 一点反映都没有了,外冲、电池都好的!还有人知道啊!先谢了!

网友:
没人知道!晕死!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你用数显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21脚有19V,且集成快发热10,欧电阻烧焦阻值变大。各脚电压没有超过3V的。只想确认一下MAX1632是否烧坏。

网友:
现发现主板3.3V短路,Max1632巳换过,主板最容易坏的是那部分,谁知道指点指点哈!

网友:
是个通病,只要加焊CPU供电IC就行,联想150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是说N6000还是N600C ,N600C CPU供电IC型号是。。。

网友(2009-04-15):
今天没到坛子里看,结果我吧座子换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