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通病

楼主(2008-04-23):
今天拉来17台AOC19的996,其中有三台是996+,毛病都是些不大的,但是我发现有个毛病让我比较惊奇,就是其中有好几台是场管没被烧,但是把场管下面的电路板烧的碳化了,引起接触不良,清理干净后,用跳线接上,烤机两小时,居然都能用,感觉不可思议,AOC一向是我比较推崇的品牌,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应该哦,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我测了下,烧穿了用跳线接的场管,发热良还是比较大的,估计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毛病,论坛内高手有知道怎么彻底解决的方法吗?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见,CS校正部分的场管装一块散热有问题。能自己加个大散热片可能会改善一些。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里面装一个风扇了   :) :)

网友:
这个问题在AOC中很常见,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位置.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AOC修的不多啊,AOC显示器都比较容易虚焊9焊接工艺不好.
996通病就是S校正MOS管烧.还有的显示器型号没记 TDA8172虚焊,高压包-12V(主要负责场块负压供电)输出引脚虚焊.

网友:
是修的不多,我以前显示器都是拿到朋友那边去搞的,自己不想搞,现在一下子拿来几十台来搞,大部分是这样的毛病,今天想了下,绝对对其装个大点的散热片,估计效果要好些

网友:
注意飞线安全,焊点加粗加固,碳化部分全部挖掉,散热器用原装即可,如此处理一般用一年半载都没什么事,我处理AOC的机型都是这样,因为出现故障原因大多是厂家焊锡量过少过薄,而三个场管发热都不小,网吧机器长年累月开着导致脱焊接触不良烤坏基板,甚至起火。
和C996机型一样的还有9K1R。
AOC的机器通病不是元件问题,而是锡量少,脱焊。修此类机器时,注意细心观察焊点,往往有事倍功半之效果。

网友:
AOC的是示器高压包B+容易虚焊!!!!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行管烧了。高压包的电源脚还烧了个洞,引脚也给少短了。

网友:
看来修AOC的机子,要先看有没有虚焊,再看行管及散热问题?还有这么热行管不烧吗?

网友:
AOC的显示器就是虚焊  多补焊就行了    不要心疼焊锡,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