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度增加的途径及工作原理

楼主(2008-04-23):
液晶显示器亮度增加的途径及工作原理

LCD的工作原理得知,LCD器件是由背光源发射的光通过偏振片和液晶盒时,控制投射强度识别图像的器件。也就是LCD的亮度取决于通过液晶盒(LCD屏的透过率)和彩膜CF光量(CF的透过率)及背光源的亮度。因此,要提高LCD表面亮度应从三方面着手:?
提高背光源亮度
提高TFT像素的开口率
提高所有材料的亮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如图所示,使用导光板的侧灯式光源,假设导光板光效率为100%,其在导光板中损失40%,通过下偏光片损失36%,通过液晶盒损失18%以及表面反射损失1%,由此,LCD显示从导光板到最终利用率不到5%。由此可见,如何将光效率提高,如何让液晶显示呈现一个明亮鲜艳的图像是液晶显示产业的一个大问题。
?

背光源作为LCD显示的重要配件和亮度来源,对提高液晶显示亮度来说非常重要,它的结构如下图所示。因此,人们尝试多种方式从背光源方面去改进LCD显示亮度,首先从灯源角度,可增加灯管数,增加灯源功率,但都会导致耗电大、体积加大;其次从导光板角度,这对导光板的材料、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三,从灯管后的反射膜及导光板下面的反射板角度,提高发射效率,增加发射亮度;第四,在导光板与下层偏光片之间加棱镜膜和增亮膜。本文主要从第三、四角度来论述-如何让您的液晶显示亮起来。??

高效率的反射膜
?

反射膜是液晶显示器中的一个部件,它的反射率的高低都会影响显示的亮度效果。如下图所示,反射膜可用于灯管和导光板下面,有些公司利用一些特殊技术制作出具有高效率的反射膜反射效率接近10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除了在灯管处的高反射膜,在导光板下的反射膜尤其重要,需要特殊的粒子结构与导光板的印刷点相匹配,不但能反射光,而且还要使反射光比较均匀。用这些特殊的反射膜,无需改动设计、模具,就可使液晶显示的轴中心亮度提高近30%。??

    棱镜膜?

    用过笔记本电脑和液晶台式显示器的人都会发现,显示屏存在一定的视角。从垂直于显示平面的方向观测电脑,亮度较高;但从偏离法线一定角度观测,会发现亮度不是很高。这也合乎用户的使用要求,因为笔记本电脑通常是个人用,这要求本来分散的光通过一些方法集中到中心观测的一定角度,使在轴中心亮度大大增加。而棱镜膜就是起这样的作用。棱镜膜,顾名思义,其表面是一个个结构相同的棱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棱镜膜的作用就是让分散的光集中在法线70度范围内出光,其原理是利用全发射定律,让大于70度射出的光又反射回来再次被利用,可使在轴中心亮度增加110%,其原理是利用折射和全反射原理使分散的光线集中于一定的角度从背光源中发出。??

    增亮膜

?

在背光源中除了棱镜膜外,还有一种增亮膜。众所周知,当光通过下层偏光片时,有50%的光被吸收白白浪费掉。而采用增亮膜系列产品,其原理是原本被吸收的50%偏振光重复利用,如图所示,该膜可允许P1偏振光通过,而将P2偏振光反射回来重复利用再变成P1和P2,如此反复可循环可增加亮度60%。??

    将上述反射膜、增亮膜、棱镜膜配套使用可使总体亮度增加230%,而且无需改任何设计、模具,只需加入三、四层膜。

网友:
驱动也会有问题的,前天修到一台机器,是ACER 的AL1511。驱动板坏,只能改,

用2023L 乐华的板子点,点了N久,驱动不对的时候亮度很低,驱动对了亮度就正常了,

结果这台后来修得超级郁闷,

全部换光,
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