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宝典

楼主(2008-04-23):
第一节 液晶电视调试说明(型号:LCD2026)
一、        概述:
LCD液晶电视集电视、电脑显示功能于一身,具有高显示品质及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同时具有省电及无辐射等特性

二、调试内容及方式:
接好连接有220V市电的电源适配器.信号源,按POWER键,打开液晶电视,按“信源”键,再按“节目+”键选择到“VGA”,再按“声音+”键切换到VGA模式。
一)VGA模式的画面调节与检查。(信号源为显示器用的2225信号发生器)

调整项目
调整条件
调整方法
自动调整        所有PRESET模式,方格画面
(自调内容包括行、场位置,相位。在使用此功能时,必须保证画面左上方第一个象素点不能为黑色,否则可能使画面出现干扰,此时需要手动调节相位加以校正)        按“菜单”键,并按“节目+”或“节目-”键,进入“几何调整”子菜单下,按“节目+”或“节目-”键移动光标到“自动调整”,按“音量+”键自动优化,按MENU键完成自动调整,可以退出OSD

注意:VGA720×400@60HZ场幅窄属正常现象。VGA720×400@60HZ,640×400允许竖线有发虚现象。

调试模式:640X480(60、72、75、85HZ)、720X400(60、70HZ)、800X600(60、75、85HZ)、1024X768(60、75、85HZ)、1280X1024(60、75、85HZ)。

二、        工厂菜单值确认
工厂菜单进入方法:
1、进入主菜单,按“节目-”键,选中特殊功能一项,再按密码9735,进入工厂菜单。
2、在工厂菜单中选项FAC的值改为ON,则退出菜单后,按显示键即可直接进入工厂菜单,再按该键,退出工厂菜单。此时,按密码进入同样有效。出厂前,请将工厂菜单中该选项值改回OFF
核对相关参数:
     POWER            ON
     SOURCE           2                //NOTE:此项各尺寸设置不同
     DVICON           ON
     AD               待调
     R                待调
     G                待调
     B                待调
     COLORTEMP        待调
     COLDELAY         3
     TVGAMA           20
     YDELAY           15
     FAC              OFF
     再按菜单键
CORE             20
BLKSTRET         0
NOLINER          0
     STEEP              0
     LINE               0
FFI              0
FOA                0
     FOB                1
     X1                 68
     Y1                108
     X2                115
     Y2                20

三.白平衡调整
1.VGA模式
    在主菜单里将OSD调至屏幕左上角, 并设定亮度50,对比度50,进入工厂设定模式(进入主菜单,按“节目-”键,再按密码9735),信号打到Timing38,P41全白画面, 按“节目-”键,选择OSD菜单到COLORTEMP.
A 9300 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9K3”,调节R,G,B增益,
使x=284±15,y=299±15
B 7500 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7K5”,调节R,G,B增益,
使x=299±15,y=315±15
C 7000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7K”,调节R,G,B增益,
使x=305±15,y=320±15
说明:当所用EEROM为新的时,开机后程序会自动为每种色温设置一组缺省值,正常情况下,在此缺省值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即可。如某色温下缺省值被调乱,可将该色温下R,G,B三个值调为74,然后关机再开机,则程序会再次将该色温设置为缺省值。在任何正常情况下,R,G,B三者范围均为75到120,注意不能设置为74,否则下次开机会被程序改为缺省值。

2.9883 U,V调整(此项必须在调整AV/TV色温前完成)
在TV信源下,加白场信号(注意:必须在TV信源下,且必须为白场信号),进入工厂菜单,按节目键选中AD一项,然后按音量键选中,程序会自动对9883的U,V量化增益进行调整,这期间屏幕会黑屏,属正常现象。屏幕亮后,自动调整完成。确认其值处于190~230间。

3.AV/TV模式
    在工厂菜单模式下直接按信源键(可在AV与VGA模式下来回切换)切换到AV模式,连续按两下菜单键刷新工厂菜单(必须),信号打到H/2白参考信号, 按“节目-”键,选择OSD菜单到COLORTEMP
A 9300 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9K3”,调节R,G,B增益,
使x=284±15,y=299±15

B 11000 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11K”,调节R,G,B增益,
使x=276±15,y=286±15

C 7000色温调节
按“音量+”键至“7K”,调节R,G,B增益,
使x=305±15,y=320±15

说明:当所用EEROM为新的时,开机后程序会自动为每种色温设置一组缺省值,正常情况下,在此缺省值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即可。如某色温下缺省值被调乱,可将该色温下R,G,B三个值调为74,然后关机再开机,则程序会再次将该色温设置为缺省值。在任何正常情况下,R,G,B三者范围为R(75,116),G(75,120),B(75~100),注意不能设置为74,否则下次开机会被程序改为缺省值。
附录   工厂菜单选项说明

POWER          开机状态   ON:开机保持上次关机状态;
OFF: 开机待机
SOURCE         信源选择(对于现有机型,只能设为1)
    DVICON         DVI功能选择(OFF:关闭;ON:开启)
    AD             数字板AD9883 U,V平衡调节,选中后会自动调整
    R              白平衡时R值的调整
    G              白平衡时G值的调整
    B              白平衡时B值的调整
    COLORTEMP      色温值设定
    COLDELAY       彩色延时值
    TVGAMA         GAMA校正值
    YDELAY         Y延时值
    FAC           工厂快捷键开关(OFF:关闭;ON:开启)

    CORE           核陷值
    BLKSTRET       黑电平延伸值
    NILINER        非线性值
    STEEP          步进值
    LINE           线宽值
    FFI            PLL速度
FOA            锁相速度
FOB            同上
X1             声音曲线值
Y1             同上
X2             同上
Y2             TV预放大值

工厂菜单下,特殊功能按键

_\__             II开关选择
耳机             初始化EEPROM(需要断电,再上电)
静音             ISP设置(若错按,重启机子即可)
信源                AV1与VGA间转换
显示                当DVD选项为ON时,进/出工厂菜单
第二节 维修提示
本机采用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模块,输出多组电源为整机供电。机器的主电压为8V、5V、3.3V、2.5V。TDA9321由于集成度的提高,核心部份采用了更低的电压供电,供电电压为数字电路常用的8V。
本机具有耳机功能,可以尽情地看电视而不影响旁人。作为一款时尚、前卫的电视,自然得有很好的音响效果。本机采用MSP3410G多标准丽音解码IC,可解码各种不同制式的数字伴音标准。可以有多种效果的音响模式输出。集成功放采用了TI公司生产的3Wx2双通道立体声功率放大器TPA1517,工作电压为9.5~18V,工作时无需散热片,可利用电路板铜箔及自身散热。耳机功率放大器是TDA2822D。
IIC总线的特点与在本机中的应用
A、特点
1、        IIC总线是由时钟线和数据线组成的串行控制线路。
2、        它可在集成电路间双向传送数据信号。
3、        它由一块主控芯片和一块或多块被控芯片组成。
4、        采用这种方式的控制电路可大大简化线路。
说明:A、主控芯片启动数据传送和产生必需的时钟信号。
      B、被控芯片是主控芯片的编址和执行电路。

B、在TCL LCD2026机型中的运用

(图1)

在电视机中控制过程中,数据信号进行传输时,微处理器IC1是主控集成电路,存储器IC2和丽音解码器IC204、图像增强处理器IC202、视频解码器TDA9321是受控集成电路。由于本机采用了无需散热片的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解码方案,使得本机的线路进一步得到简化。所有的模拟信号处理和整机控制都在芯片IC1和IC201内部完成。芯片内部的信号处理部份与微处理器之间的控制仍以IIC方式进行,但由于集成在内部,使得整机的控制更加稳定可靠。

进入工厂模式以后按菜单键进入初始菜单,再按音量加/减键来调整初始化数值,节目加/减来移初始化项目。初始化菜单中的各项设置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将可能引起整机无法正常工作。

3、检查初始化设置正常后,可对工厂菜单中的其它一些值进行适当调整,如白平衡、副亮度等。以使电视机工作在最佳状态。

    调整完成后按显示键退出,机器将自动保存所调整的设置。

第三节 数字板调试步骤及常见现象的产生原因
调试步骤1、
测试如下点是否短路:(该测试可基本保证上电后不会烧板)
P21的两个脚之间
P21的1脚与FB73之间
FB73与地之间
U5的3个脚之间两两测试
U1的3个脚之间两两测试
U26的1,3,5脚之间两两测试
U9的3个脚之间两两测试

上电后请立即测试如下关键点电压,如有异常应立即断电:
P21 pin1      +12V
FB73          +5V
C41非地端 +3.3V
U1  pin2 +3.3V
U26 pin5 +2.5V
U15_1 pin2 +3.3V(仅外销机用)
u9  pin2 +3.3V

常见故障分析:
1、上电开机后,前控板指示灯长闪不灭
原因:数字板,模拟板CPU通讯故障
故障查找顺序:   模拟板与数字板P2间连线是否连好
数字板CPU及其外围元件(U20,U21,U23或U31,U27,Y2及阻容)是否焊接良好,无短路,虚焊(常见问题是:U19的插座虚焊)
U6,U3的供电是否正常,U6,U3焊接是否正常,R195,R196,R12,R13,R94,R93焊接是否正常---原因:数字板CPU上电后会初始化9883及2200,如初始化不过,则不与模拟板通讯

2、一般如通讯正常,屏就会亮(如此时屏仍不亮,应检查数字板上背光控制部分P7周围电路及pannel数据接口周围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

3、        画面异常情况及其常见原因(在确认是数字板问题的情况下)
TV,AV,S-V,YUV输入画面有细点干扰,VGA及DVI画面则完全正常---查RP1~RP10及与其相连的IC引脚是否虚焊或短路
TV,AV,S-V,YUV输入画面有细点干扰,VGA及DVI画面异常(如:偏色,有稳定色点或色块)---查RP16~RP27及与其相连的IC引脚是否虚焊或短路
AV下运动补偿开画面异常,关画面则正常--------查U6与U7的焊接是否正常,用于连接二者之间的排阻,电阻是否正常
DVI异常,其它信源均正常------查U28及其外围电阻,电容。

第四节 LCD屏装配流程

目的:组装时的电气故障和机械压力很容易造成TFT LCD损坏。因此,使用者必须按照以下的TFT LCD组装作业指导进行操作。
1、        遵循电源顺序
●        非正常的电源顺序会导致严重的故障或电气损坏
●        请严格按照产品规格书上所规定的电源的操作顺序来进行作业
2、        防止机械压力
●        请通过四角螺丝孔的方式来固定LCD
●        请避免LCD遭受物理性压力,如折弯、扭曲、撞击或重压
3、        防止过热
●        屏表面温度太高会导致质量不良
●        请在规定的温度下使用LCD、背光灯的散热也应该考虑
4、        保持LCD清洁
●        在通常状况不能直接用手接触表面的连接头或改变装置

网友:
●        LCD对灰尘十分敏感,灰尘会导致LCD功能或视觉感不良,所以请保持LCD清洁
5、        防电磁辐射
●        LCD容易受到电磁辐射干扰,所以,组装时系统必须进行防辐射处理
6、        尽可避免低温操作
●        O。C的低温会造成LCD反应迟缓,背光灯非正常运行,以致大大缩短LCD的使用寿命
●        LCD应该在通常室温下使用
7、        不要接触TCP部分
●        在任何状况都不要触碰TCP部分,否则会导致Driver IC、内部薄膜等破损,TCP是LCD最脆弱的部分
8、        不要拔背光灯的连接线
●        不要用拖背光灯连接线的方式拿起LCD,这样会造成连接线接触不良导致损坏
●        当从传送带上拿起LCM时,请用双手握住LCD两侧的金属框部分
9、        确保I/F&B/L连接正常
●        LCD不完全连接会导致背光灯连接器燃烧或IC损坏
●        连接后必须检查
10、小心拿放
●        请勿抛掷、折弯或撞击LCD,物理性压力会造成屏破损等不良状况
11、保持安装螺丝的长度和电动起子的扭力矩
●        过强或过弱的电动起子扭力矩会导致LCD机械损伤。故请按照规格书的要求使用电动起子
●        安装螺丝的长度必须严格按照规格书的要求
12、请勿长时间在同一模式下使用LCD
●        长时间在同一模式下使用LCD,会导致残影并造成LCD损坏
●        请遵照以下指导
1.        不使用时请关闭电源
2.        周期性变更图象
13、不良的LCD也应小心操作
●        为了防止造成其它不良,请小心操作不良LCD片
●        不良LCD片可以修理
14、不要堆叠LCD
●        LCD是由易碎的零件组成,如TCP、玻璃等
●        堆叠LCD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15、连接时请勿重压
●        重压会转移到LCD最脆弱的部分TCP,并最终造成TCP破裂或其它意想不到的损坏
16、将背光灯的连接线置于LCD后
●        如果背光灯的连接线放在LCD之前,背光灯的连接器会划伤偏光镜表面
17、千万不要在电源开启的状态下连接或断开LCD
●        LCD是由C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组成的,这种物质在EOS(电压不稳)状态下非常脆弱
●        请勿在电源开启的状态下连接或移动LCD
18、静电会导致损坏
●        组装产品时必须佩带静电手环
●        在通常状况不能直接用手接触表面的连接头或改变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