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晶振开机故障

楼主(2008-04-23):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BE%A7%D5%F1

这个帖子是十三发表的,我刚刚搜到的,可是触摸晶振与IO的关联不明白,能不能请十三明确的讲讲啊

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前两种情况都作了,第三种没有(我在南桥附近没有找到门电路的IC啊)。
至于IO更不明白拉,加焊和更换南桥可以理解。

网友:
``你那块板子应该是因特儿的吧!它开机电路就是与这两个部分相连的啊!`

网友:
补充一下,我主板的IO是w83627f-aw的,这个IO虽然是有开机电路,但是我认为现在不是它的问题,是主板起振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io的开机,与主板的起振是两个独立的开机电路

网友:
我认为还是南桥的问题啊!我也遇到过着个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IO解决此类故障的情况
但是也不怎么明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