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掉电

楼主(2008-04-23):
开机电流达不到1A就自动关机,这个板子不是笔记本的电路,是台式机的电路。怀疑是北桥问题,换掉北桥还是老样子,接着更换南桥,还是没效果 。最后更换了MAX1987供电芯片,还是无效果。谁有资料和维修经验帮帮小弟

网友:
个人意见不过内存引起自动断电!
仔细去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有些板子摘了CPU或内存之后上电就会掉 有些就不会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电阻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笔记本主板设计的电源供电模式不一样,由所用电源管理IC决定的.IBM的内存不过就不会掉电,DELL 的就会掉电

网友:
我手中有华硕A3000笔记本,也是开机掉电,背面有一个RESET按扭,按住10秒以上,开机不断电了,用不两天还会坏,根本原因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