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2110A盘打开D,E盘里出现乱码

楼主(2008-04-23):
ST3802110A盘打开D,E盘里出现乱码如图:

在易我分区表医生里看到那两个盘符前打红叉如图: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引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解决办法:把它格掉再去找的数据,虽然不太明智.但也收到人民币了,老板看重的只是人民币.

因为我现在对MFT了解得还不够深,客户也催得急, 哎.没学到东西,有点失落

网友:
是不是重建分区表时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原来的分区没有重建正确。

网友:
没人来看看吗

没人来看看吗,兄弟们,支支招吧。

网友: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啊

网友:
你可以尝试着给他的分区表进行修复看看,记得一定要先做一个备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试过了。不灵啊!还有没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还记得小俊提供的方法吗?WINHEX查找丢失分区看看
现在应该是分区错误或目录项偏移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也是很简单的问题,这样要你分析磁盘了。

网友:
用PTDD试试。这个软件不错。你进去后。也会发现那有打红叉的。然后右键点一下有自动修复功能的。修复完毕他会提示你从新启动。然后再次进入桌面你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先查查分区表,fat表是否正确,,在操作之前先备份.

网友:
是不是目录错乱造成的。这需要底层分析。。。。。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FAT表的位置偏移引起的,但我现在对FAT表还不熟.正在研究中

网友(2008-08-30):
不错的内容希望多发!!

网友:
有一种WIN PE光盘里带个PTDD软件,可以修复带叉叉的那两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