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相数损坏!

楼主(2008-04-23):
我的板子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现有一个问题想向工程师们咨询一下!

1 这板子是8相供电的,如果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坏掉, 没有电流通过那一相了 ,而其他相都有电流通过,都正常,那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2 如果将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中的一个电容拆掉,不换,只拆下一个,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3 如果那一相电容老化供电不足了, 这板子还能点亮吗?还能正常使用吗?

先谢谢给我解决问题的热心的工程师和朋友门了!

网友: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没见过8相供电的主板呢!!!!!!!!

网友:
估计拿掉一相是没有问题的 8相的我也没见过 最好么别少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8相供电的还是第一次听说,估计应该是很高级的东西吧。不过平时的3,4相的有时坏掉一相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是什么板子哟,8相供电,没听说过,是不搞错了,如果是8相供不知道要多少mos管哟,电感至少有8颗吧

网友:
8相供电的还是第一次听说,你是说有8个电容吗?

网友:
估计楼主把4相当做8相了,估计楼主是数供电管数出来的,2个供电管是一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