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相数损坏!

楼主(2008-04-23):
昨天问了相关的问题,但是没有说明白,今天从新问一下,望热心的朋友和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1 这板子是8相供电的,如果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坏掉, 没有电流通过那一相了 ,而其他相都有电流通过,都正常,那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2 如果将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中的一个电容拆掉,不换,只拆下一个,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3 如果那一相电容老化供电不足了, 这板子还能点亮吗?还能正常使用吗?

先谢谢给我解决问题的热心的工程师和朋友门了!

网友:
第1,没有你所说的8相供电,这个8相实际上变相的4相供电

第2,拆掉的电容要看是作什么用的,如果是滤波的,应该可以点亮,如果是耦合的,就不行

第3,有可能会亮,也有可能会不亮,要看电容的位置以及老化的程度。正常使用是不会保证的。

网友:
哦 就算是4相吧 那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坏掉, 没有电流通过那一相了 ,而其他相都有电流通过,都正常,那这板子还能点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