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打印机不出字问题

楼主(2008-04-23):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求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有一台HP1010的激光打印机,昨天打印的时候,只打了一张之后,报错,然后就再也打不出字迹来了。机器照常运行,纸也照走,就是没有字。驱动,墨盒,计算机都已经排除了。肯定是打印机本身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吗,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喷头你检查了吗那老爱读我的有几次就是那堵了呵呵我不太动也是来问问 我的集资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你是既然是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墨盒一说,更不存在喷头。有是只有硒鼓。你这个故障很大可能是鼓的问题。你有可能鼓没有放到位。从新拿出来再放下。如果排除了鼓的问题应该就是激光成象电路方面的问题了。建议放到专业维修打印机的地方。。。。

网友:
谢谢

谢谢,鼓没有问题,放到其它机器上试了,估计是成像那块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可以修好。

网友:
加热的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加热的部分是不是有问题,可以自己修吗。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激光器的开关没有打开,或主板充电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充电有问题哦,我想以开始都可以打,因该问题不大。不过你说的还不是很清楚,这样让我们回答问题,会没有方向。

网友:
谢谢,2

我经过排查,打印机里的有一块电路板,没有问题。换过试了。
其它的就不知道如何检查了。大的电路板也没有检查。
怀疑是因为没有高压电,或者激光器的传输有问题,所以才会打印机走纸,但是全是白纸的现象。只是不知道如何修理。还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谢谢前面几位兄弟的帮助。

网友:
换个鼓排除一下,应该是鼓有问题

网友:
既然都报错了,那看一下报错的内容是什么啊?

网友:
鼓换过了,没有问题的,报错什么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