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假负载上休眠控制只有0.4V,复位信号0.3V,PG1.75V,这是咋了?

楼主(2008-04-23):
开机无显,假负载上休眠控制只有0.4V,复位信号0.3V,PG1.75V,核心电压1.75V,请问高手这该咋整?

网友:
时钟正常吗,如正常,试测IDE 复位电压正常,如正常看北桥供电

网友:
复位信号电压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线时钟0.4V,主时钟0V,时钟应该是正常的,IDE有3.3V电压,但没复位信号。查北桥附近都有1.75V和2.5V电压。咋整?

网友:
如果整板各点供电都是正常、时钟也是正常的话
需要检查整个复位电路

1:检查复位排针有没电压
2:跑线路,如果复位排针进了门电路,可以先试着更换一下门电路
3:更换IO
4:再不行,那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