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宝十七寸面板搭配问题

楼主(2008-04-23):
一台用统宝十七寸LCD坏了驱动板,配什么牌子驱动板好呢?通用驱动板可以用吗? 屏型号是(TD170WGCA1 ),我自己改了几块驱动板配这个屏都花机,原来那只驱动是白屏的

网友:
17的屏应该是最易改的,屏电压设对没有?

网友:
TD170WGCA1 液晶屏接口

TD170WGCA1 液晶屏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线不跳错,一般LVDS程序都可以点它。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我原来电源还改动.我改好后,用在其它面板是好的,装到统宝屏就不行,现在我给别人修了,到时修到什么坏,再讲比兄弟们听

网友:
记住,17的屏电压一定要跳5V,3.3V是白屏的,

网友(2008-07-27):
我手头上正好有块这样的屏,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兄弟能说一下你用的是哪种驱动板?

网友:
不用看了,AAT110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