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显卡问题

楼主(2008-04-23):
计算机游戏在运行比较大画面的游戏的时候,显示器黑屏,黑屏的时候有短报捷声1下,游戏声音还有。重起后又正常。
这是不是因为显卡不够好的原因?

网友:
我的机以前也和你一样 !
             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鼓    换了!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