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显示器蓝屏

楼主(2008-04-23):
优派E70f显示器蓝屏
这台显示器开机后能显示图像,便是严重偏蓝色,经测量:RG电压是61.3V而B极电压极为1.8V,而且各个元件都正常.不知道是哪儿的事了.谁以有指教一下啊?

网友:
多是那个蓝色的视放管坏掉了,否则就是前级驱动信号有问题。如果没有结果可以断开那个到蓝色阴极 的那个耦合电阻,要还是蓝色 则显像管坏

网友:
肯定有问题了,就个是典型的视放末级有问题。你认真检查下撒。。。有些元件是测量不出来的,这个电路你把东西互换下就可以了。元件都是一样规格的。。。。。。

网友:
拔掉视放管试一下,若蓝枪电压回升,则显像管坏

网友:
显象管坏的可能性小   查一下驱动IC

网友:
我把电路图贴出来啊

这个电路图上面的电压都是实测电压.电阻也是实测电阻....
R634右侧电压为73V,而到了左侧后就成了1.8V了.实在是搞不懂是哪儿的事了..

网友:
不是视放问题,测量一下B极对地电阻,是不是碰极了,

网友:
量过了,没有碰啊.RGB三个对地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把管座取掉,量一下,如果还是1.8就说明电路有问题.
如果电压升高到50多V左右,估计你的CRT 就完了.

网友:
把尾板折下来,通电时,还需要设置别的吗/比如加个负载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必,R634此电阻阻值变大,或下边的二极管不良.图有些看不清,不知道那个是电容还是什么?

网友:
现在查出来了,是LM2480这个块输出的问题造成的.有图为啊.

其中上面的是678脚,都是输出脚,7与8脚是与RG相连的输出电压是70V,而6脚是与B相连的输出电压只有10.3V左右.
这是哪儿的问题啊?是这个块有问题了还是CPU有问题了?

当我把这个二极管断开后,B极电压就成了64V,如果把这个二极管连上B极电压就成了负电压了.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还是LM2480的问题?

网友(2008-06-03):
显示器资料

136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把B和地 短路看屏幕有社么变化嚒

网友:
你不会测那个二极管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