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08-04-23):
1、Acer7154S黑屏

开机约十分钟,一会有图像一会黑屏,随时间增长黑屏时间越长,最后完全黑屏。DOS下黑屏少一些。分辨率越高,故障出现时间越快。且黑屏时面板上三个菜单选择按键都失效。故障时测CPU  IC850(AP3509M)⑤脚为4.7V(正常为0V),断开与⑤外接的电路,出现图像,但行幅忽大忽小抖动,测行二次电源正常,行幅调整管Q303正常,查行幅控制 IC201  TDA4858 的⑾脚行幅控制输出端为2V,且电压随黑屏有无抖动,测①行逆程反馈输入波行很弱,顺路查到C335(2KV/221)处,用相同电容并上,①脚出现5V-PP波形,黑屏消失。拆下C335测量,几乎无容量。
      C335一端接行管C极,另一端通过分压电路接IC201的①脚,承受的脉冲电压很高。在ACER7154系列机器中C335损坏率很高,将C335更换,故障消除。

2、PEONY 14’ 黑屏 指示灯不亮

保险已断且呈黄黑色,说明有严重短路现象;查开关管(2SK2141)击穿;S极限流取样电阻(0.33Ω)断;集成块UC3842已击穿(7脚对地电阻很小)。以上器件换新,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测电源后级,电压低(50来伏),正常电压应是90V。说明电源工作不正常,几经周折查得300V滤波电容失效,换新180UF(450V),正常。

3、N.win牌 14’ 黑屏,电源指示灯呈黄色且闪烁

检测电源部分,经测电源电压偏低,细测+12V电压偏离正常值最严重,测12V负载部分未发现有损坏元件,怀疑是+12v滤波电容漏电,换同型号电容,显示器正常。

4、GreatWall C-1527I 故障现象:行幅窄(两测各缩进1/4左右)且不可调
故障分析:故障在行幅控制电路
排除:打开机子(开盖),发现电路板有一二极管(标号:D409)已经两个电极均虚断,该二极管是DDD电路的下阻尼管,它虚断肯定造成幅度故障了,焊牢,故障排除。
实际上幅度故障(幅度大或幅度小)是显示器常见故障。愿此贴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大家有好帖子请写出来吧,以便大家好借鉴。

5、AOC___7KLrD7 17寸彩显检修一列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不显示也没有高压产生的迹象.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由此推断: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的现象.开盖检查行管集电极到地电阻值;用电阻档X1档测量发现电阻很小;取下行管C5521Z进一步测量,已经击穿短路;再不装行管的情况下开机测量集电极电压为75V正常值因没有C5521Z同型号管子用C5802代用开机正常,进一步观察温升情况,没有发现过热现象.装机;试机3个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6、易威15寸彩显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屏幕显示不正常;光栅很暗且屏幕中间有一垂直干扰带;左右显示基本正常(偏暗一些);中间干扰条比左右光栅更暗一些。开机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基本正常(必正常偏低5V);进一步测量二次电源的前一级电压只有25V左右,怀疑滤波电容不正常,用一160V/100uf直接并联到滤波电容两端,测量电压升至正常的60V,证明判断正确,取下电容更换原电容显示器光栅显示正常。

7、长城N700DFJ缺色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缺少红色,开盖检查显示器视放板测量显象管RGB三点电压,基本正常;用示波器检测R枪波形电压很低,检查输入端也没有信号,关机试着检测信号线,一切正常又开机一切显示正常,敲击视放板故障重又出现,关机剪断信号线与视放板的连接插座,改为直接焊接,一切恢复正常。

8、TCL飞彩M1570DF屏幕不亮检修一例

开机检查屏幕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听见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开盖检查;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为70V,并且在测量的同时没有观察到行起振后的干扰火花现象,由此判断行没有起振,测量微处理器的5V供电为零。进一步测量5V前端的稳压电路KA7805的输入端也为零。检查到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整流端标注为7.2V的电压输出端也为零,仔细检查发现7.2V的整流二极管不通(在路测量,正向阻值),拆下测量证实,发现确实开路;给于更换故障排除。

9、飞利浦107G电源故障检修一例

插电检查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开盖发现电源300V滤波电容已炸裂;到处都是电解液,取下电容清洗电路板,用万用表测量滤波电容两端阻值为0,取下电源场效应管(K2544)测量已击穿;再次测量电容两端阻值(RX1档正向测量)还有近100欧姆的阻值(正常阻值应接近无穷大才对;拆下电源振荡用集成电路(TEA1504)阻值恢复正常,装上电容,TEA1504,以及场效应管(因无原型号--用MTP6N60代用).开机一切恢复正常。

10、广利有限公司产,AASCR牌。15寸彩显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正常工作中,突然光栅左右扭动且收缩,后无光黑屏。
经询问用户使用。用户说:“这台机器原来就是启动时间太常。时间不定,”
检查过程:开壳。发现行管C5129损坏。换之同型管。开机仍然启动很慢。几分钟过去,总算启机。显示正常,但行管温升很快。
分析:行管有一定温度是正常的,温升加快且很高,引起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行输出压器轻微匝间短路/偏转线圈
2),行激励不足。
3),行起振慢,(怀疑STV7778外围电路问题)
检修过程:为防止再烧C5129,只能关机,查行供电电压125V正常。电源二次各组供电正常。行激励周围元件正常。因无图纸,我对STV7778周围进行检查,(在不启动情况下)发现在这其间,供STV7778的供电脚电压不到8V,又检查了供给STV7778电源控制管子也是正常的。怀疑是给STV7778电源供电端电压有问题。开机一段时间后让机器启动。发现此脚供STV7778的供电脚电压为12V。怀疑是供滤波电容,拿下测量容量可以看不出明显的不足。(没有电容表)。索性都换上和原机相同的470U/16v二只电容后。开机一切正常。行管温度正常。
总结:后来发现,该电压除供STV7778外。还供行激励。由于滤波电容不良。在开机时候电压达不到规定的12V。启动有困难。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温度、电压小波动)使电容二端达到10V左右,机器启动。这时,由于此电压供行激励,可能是不稳,就造成推动不足,最后烧行管子。
总结:维修时候一定要细心观察。不要盲目的换件。电源供电(行激励)不足烧行管。

网友:
11、联想LXH-GJ769U型机故障一例
联想LXH-GJ769U型机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亮度过亮失控且有回扫线,有图像淡,对比度控制正常。
检查过程:测视放供电电压80V, 后查视放三个管子集电极电压为72V,
G1电压2V左右。行输出变压器供给G1的整流电压为-200V,在去视放尾板的一个R725/360k电阻变值,近开路。换比原功率大些的同值电阻一切正常。
总结:原机用的电阻功率较小,在大电压情况下易变值,看来是通病。

12、DEWOO17寸屏幕出现垂直几条黑宽带

检查电源部分,发现+B二次输出电压为56V,偏低,其它各路电压12V.-11V.90V都正常,怀疑二次250V22uf虑波电容损坏,取下该电容,发现其已受热变形,而且漏液,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后,显示正常

13、EMC px-769xz 17寸数控机无光栅

开机后,有高压建立声,联机后将加速极调高后能看到正常图像但调亮控时光栅亮度无丝毫变化,测栅极G1电压151v不随亮控变化,顺该足引线找到主板上的Q671测其各极电压分别为B:2.58;c:151;E:2.10V,再测与之相关的Q672基极电压能随亮控变化,而C极变化却没基极变化大,查其C极阻容元件无异常,管子本身也正常,顺该管C极便可找到Q671.(PNP)Q672,从测试Q671的各极电压可知,该管处于截止状态,查其E极回路Q762,用RX1档未见明显异常,但换用RX1K档时发现BE极电阻只有1K多点,因其BE极之间无如此小的电阻,所以焊开其B极作假离线测量,发现正反阻值均为1K多点,拆下后发现为C945,用C1815代换后故障排除.
更正:G1电压为负151V,其它为正电压

14、17寸彩显电源检修一例

开机无光栅,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检查300V正常;开关电源没电压输出,该开关电源和其他大多数显示器电源相同,用UC3842作为振荡稳压;检查3842的7脚电压几乎为零伏(正常应为15V左右)该脚为3842的供电及启动电压输入端;怀疑接之该脚的启动电阻开路,检查300V与3842的7脚之间的电阻,发现一电阻已开路,取下看色环应为470k,用一400多K电阻更换,开机正常

15、"DAYTEK"CXI-2000P通病的检修

检修多台CXI-2000P17寸彩显,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有显示但水平方向太宽,不能调节,开盖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正常(150V)在(1024X768-85HZ),进一步检查行宽度调整管没有损坏;检查S校正电容C328发现其一引脚有虚焊现象,补焊后开机一切正常;初步判断故障形成原因为该机行偏转行偏转电流较大至该电容温度较高所至.如该故障不及时修复,会引起行输出管,行输出变压器以及电源开关变压器等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