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板84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4-23):
我买了几块公板的主板,全部用延长线来运行.用一段时间就不稳定,老是死机,后来拆掉延长线有一块主板点不亮了,用诊断卡测试显示FF,仔细一看主板发现在北桥附近有两个电容股起来了.而且有一个股的表面的胶皮都裂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主板点不亮?我的主板是用来做无盘的.全部主板都是一样的.怎么会这样?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包括电源.是不是延长线导致的?还有我电脑放的位置是在铁皮夹层,人上去夹层有点晃动.会不会对电脑有影响?我是新手,电容还没有换,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老大,把电容换了再说啊,

网友:
老大,还是找人修吧,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大的!~ :L

网友:
不是专业是不要乱动用,小问题会变大问题!

FF是CPU没工作,
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但原因有很了
不多说!这个论坛里己以有好多这样子的贴了!
自己去找找看!

网友:
换电容很容易的,细心点就行,你先可以先换了再说,八成就排除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