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848M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04-23):
L-I848M主板不复位,V星代工,型号MS-7067,复位开机芯片是MS-7G,775CPU,是不是MS-7G的问题?可以用MS-7来代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跟开机芯片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查下各个供电 时钟~~~

网友:
无RST,电压占80%,先查电压再说,一般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