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一台美格786FT2的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4-23):
请问我一台美格786FT2的显示器黑屏,测加速级为0V,G1也是0V,但把管尾板断开加速级就有300多V电压了.但G1还是没电压,测行变整流G1有100多V,通过一个电阻后电压就没了,还有X保护的电压为6.4V是正常的吗?

网友:
X射线保护6.4V电压高,保护了查行电路和供电

网友:
尾板上面的G1电压不正常了.好象是与它相连的电容有问题了.换一个应该没事了

网友:
感觉像显像管的问题.不要信之随便说说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还是没查出是哪的事,只看到场偏转电压没有,不知道是和这有关不,前任维修是判断为显像管坏了,用户不信就拿到我这来,

网友:
你说的把尾板断开,是不是把加速极断开啊?如果把加速极从尾板上面断开的话,就有高压了,那就是尾板上面的问题了.
如果还是没有高压的话,就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如果有了高压了,就是尾板的问题了.
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2008-06-29):
故障点没找到,不能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