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RDA3I不能关机,显示正常

楼主(2008-04-23):
EP-8RDA3I不能关机,显示正常,CMOS的电压2.5V,插电就开机,请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将IO取下来
再看看自动上电不

网友:
开关针电压5V,I/O是83627HF,换过还是不能关机,插电开机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块技嘉板上电源就通电.是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