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6600M花屏求救

楼主(2008-04-23):
手头有个方正颐和T6600M本本,故障花屏.重新BGA做过显卡故障排除....烤机中蓝屏,换内存无效...后续又花屏了。..莫非.....还是显卡问题吗?(确认第一次BGA显卡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散热问题,启动后显卡的温度如何?估计还是显卡受热后又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