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Nfoce4 Ultra PS/2鼠标怪病

楼主(2008-04-23):
磐正Nfoce4 Ultra PS/2鼠标怪病:
本人最近购进一块二手的磐正 nforce4 Ultra 主板,但是主板上的PS/2鼠标插口出现
怪病:我原来使用的微软光学极动鲨鼠标是USB的,我通过一个USB转PS/2的转换器使用的,原来一切正常。但是更换这个二手的磐正主板后发现微软的光学极动鲨加上USB转PS/2转换器插在主板上无法使用,进入XP系统后鼠标就停留在屏幕中央(无法移动),且此时鼠标不亮。我找了一个老掉牙的原生PS/2的滚轮鼠标插在nforce4 主板上以后又一切正常,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主板上的PS/2接口损坏了?为什么只能使用传统的PS/2滚轮鼠标呢?

网友:
你就直接用USB 或者PS/2口不就得了!!!

网友:
你就直接用USB 或者PS/2口不就得了!!!
同意楼上的意见!! 顶起啦

网友:
感谢帮助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这块主板是二手的,我总觉得搞不好会出什么问题,另外我在BIOS里将USB mouse设置为enable后,进入winxp 我直接插在主板USB上的光电鼠标还是不行(不亮),是不是主板驱动的问题呢?等我重装试试

网友:
感谢帮助

我新买了一个微软的USB转PS/2的转换器(原来好像用的是罗技的),插上后故障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