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电不转,求助

楼主(2008-04-23):
我有一块技嘉8LD533主板,现象是上电没反应,但是电源的插头要是斜着插一半的话,CPU风扇是可以转的,但是全部插上就没反应了。

请教各位前辈大侠,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如何修理。

网友:
谢谢

谢谢,不过还是要先请教下,开机电路主要是那部分。

网友:
听你的描述,应该属于上电就断电的现象

先检查一下各点的供电吧

网友:
哦,好的,多谢。电源应该没问题的,换了个新的电源一样带不起来,看来要逐个的去查一查了。
很感谢大家。

网友:
主板上供电部份有严重短路现象,倒致电源保护,对地测12V,5V,3.3V,供电阻值,如果正常的话就查一下,CPU主供电的Q1的S,D极是否被穿了,穿了换管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检查供电电路,看看是那一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主板电源插口有问题也出现这种问题..直接把20针那个插口换掉就好

网友:
直接换一个电源试一下了!如果没有解决还请楼主把详细的检修过程报上来!

网友:
可能是短路吧,检查一下3.3v,12v有无短路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可能这块主板要报废了,换块新的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哦,我知道了

哦,我知道了,马上就试,谢谢众位仁兄。10楼的兄弟说,插口有问题,是换主板上的还是换电源上的。谢谢赐教。

网友:
你都说换电源都一样,那就换主板上的

网友:
谢谢,解决中.应该是管子的问题了.目前还没有新的管子,等换好后我会告诉大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