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7跑7f 无显示

楼主(2008-04-23):
开机诊断卡从c1,ef,c3......75,7f。最终显示7f后按键盘f1显示ff,但是无显示信号输出。个人认为是bios问题,但我是菜鸟,不知这状态下如何刷bios。请老师傅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
从代码看,应该亮机了

如果确定显卡是好的,检查一下AGP部分

网友:
试过三块显卡,一块自检声正常,另两块自检报显卡出错,不过诊断卡出的结果都一样为7f按f1后变为ff,三块显卡在其他板子上正常。现在有些糊涂,难道是bios问题

网友:
7F -----Switch back to text mode if full screen logo is supported: if errors occur, report errors & wait for keys, if no errors occur or F1 key is pressed continue - Clear EPA or customization logo,网上找到的大致情况和我的相同,问问EPA解释为什么意思

网友:
前段是时间没有弄,现在报告最新情况,agp供电正常,bios也重新刷过了。cpu也换过,但故障依旧,现在没方向了,恳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插槽或北桥空焊吧,LZ打下数据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