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L17CH液晶显示器不定时黑屏的疑难故障(难道是通病).

楼主(2008-04-23):
一台联想LXM-L17CH液晶显示器,机主说是有时花屏,因为此机是无+12V外置电源的,直接插在主机电源上一个特殊的12V电源接口上的.于是加电试机,一通电,只见得电源管9435就冒烟了.+5V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只好先去邮件.

待邮回换上,并将高压板/电源板上补焊后,可以显示了,可是不到10分钟,就黑屏了.此时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正常.按电源开关关掉再重开,亮了2秒钟又黑了.仔细观察有暗暗的图像,故障应该是在高压板上.

可是检查整个高压板.并对其补焊后,工作了1个多小时,又黑屏了,还是老毛病.

在发生故障时,摸高压场效应管和高压线圈,比较热,

在网上找了好多,有说是虚焊,接触不良的,有说是线圈不行的,也有说灯管不行的.还有说是通病的.

因为没有高压线圈和灯管,不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因此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今天冒险把屏拆开,发现四支灯管均有不同程度黑头现象,是否说明灯管已经老化???

因没换过灯管,因此还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有黑头并不代表灯管是坏的,你怀疑灯管只有接到别的高压板上去试

网友:
修液晶一般都要一块万能高压板和灯管以确定故障范围,此类故障往往是高压板和灯管故障,具体是哪个,你用替换法试下即知。

网友:
谢谢楼上2位的提醒,看来还要多多积累经验才行。
最疑难的是它现在是无规律黑屏,有时几分钟,有时一个多小时,实在不好判断啊。

网友:
高压板的驱动IC是BIT3193G,我想找它的资料,但是没有引脚功能图
能不能去掉保护电路,直接开机?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网友:
这种故障我想肯定是高压包坏了..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

网友:
9435是一个控制IC,也可以说是降压的吧,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如有疑问,可以咨询我:948539843

网友:
LZ搞好了别忘了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
我也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了.

显示器自动黑屏.一开电源开关,马上亮了,然后两秒种马上又黑了.

网友:
高压的问题比较多点
你换下高压上的场管
这情况很多都是由于场管问题引起的

网友:
晕  我也有这样一台机器  故障和LZ 的一样 有时候 开机1个小时 就黑 ,有时开机用好几天也不黑,目前还没找到故障。。。。。。机器型号也是联想LXM-17CH 2005年1月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先分清楚是高压部份引起的还是驱动板引起的 你可以在黑屏的时候测一下驱动输出的PS/OFF有没有 来确定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2008-11-23):
最近没敢拆换灯管,给拿回去了,不过我觉得还像是灯管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2008-12-23):
LZ说:“此机是无+12V外置电源的,直接插在主机电源上一个特殊的12V电源接口上的”因此我怀疑是电源供电问题,用一个12V,4A的独立电源一试便知道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2009-03-19):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坏了,换一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