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USB口不能用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8-04-23):
联想的笔记本USB口不能用,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以前是三个不能用,后来是最后一下也不能用了,其它都正常
在BIOS设置也都正常 ,哪个师付指点下,这个钱能不能赚到手啊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麻烦吧,首先测一下有没有5V.笔记本上和台式机上的电压是一样的,如果5V都达不到的话,我想那肯定是5V有问题,我修本不是太懂,不过可以在本子上找一个5V直接飞过来就行了,记住一定要把原先的那个5V断开,要不会出别的问题的.如果5V正常可以拆开看一下USB附近的电感或者电容之类的,也许那些也有问题,这种问题主板上遇到的到.你可以先按我的方法去试试,如果真不行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面桥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行不,???????????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先将光电鼠标插在各个USB口上看看鼠标灯亮不,如果亮且三个口亮度一样,基本可以确定5V供电没有问题,然后点开始-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里看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USB ROOT HUB里的属性看看电源和驱动,最好重装一下系统,这样先把软件问题排除后,如果还有问题那只能拆机探测了

网友:
现在查USB口供电只有 3。6V 我查台式机为 5V 会不会是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供电只有3.6V那一定有问题了,最好能USB口附近电路发上来~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USB接口到南桥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usb供电是5v的先查usb的5v供电!看是不是电感开路电容漏电什么的!修好供电估计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再如果正常查板子USB线路,线路也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台式机的遇到的比较多,笔计本的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换掉南桥就行了!
100%可以!因为我也碰过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笔记本上的USB接口保护芯片正常吗?这个芯片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10楼说的没有错,你要先看看供电是否正常,但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直接牵个5V过去的话,如果USB设备短路可就会直接掉点保护的...

网友:
测一下中间两个信号线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若不一样一般为南桥的问题,,,,再好好测一下

网友:
先查5V供电,再查数据,时钟!

网友:
电压不够应该跟南桥没关系的,可以先拉个5v看看能不能用,联想很多是有usb 5v 保护芯片的!

网友:
南桥应该不会坏的,因为LZ说是一个坏的其他的都是好的,所以应该是5V 或者是其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