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遇到好多机器不能开机,但只要把电池和电源去掉之后再上就能开了,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既然没人回答啊? 这个问题这么低级吗~~

网友:
我也搞不懂,前几天修了台笔记本也是这样,一定要拿下CMOS电池才能开机,否则按开关没一点反应,还请老师指点.

网友:
一般来说,取下电池之后,再按开关键,充分放电,有些需要清空cmos,机器才能正场开机。不过,如果经常需要这样的话,可能内存条问题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