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5200,不亮!!!

楼主(2008-04-23):
今天收到一块双敏5200的显卡,点不亮,接在主板上短路,
于是,怎么办呢?
摘,把显卡的供电管,bios,等芯片一一摘去,就这样,摘一个,试一下,可是还是短路,
检测到内存不动了,
很是郁闷!!!!!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不是那么修的。。。。。 你先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短路多为BGA坏了和供电电源的管,着重查这些就好了,短路是很易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