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硬盘做自校准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6Y开SF,用MRT修改了SF,1F开起来不到一分钟就停了是怎么回事,搞了好几块硬盘都这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6y的盘很硬跑SF的,我也从来没跑成功过,请高手指点指点哦

网友:
6y

在ISA上先写进SF固件 复位4项 清G表  用PCI3K 直接开就好了

网友:
6Y直接开SF一般是开不起的

需要修改SF组、1F

如果有MRT的话,直接改就是了

网友:
请问版主,怎么修改SF组和1F呢,如果没有MRT的话,用isapc3000可以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