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轻斑,亮斑,暗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23):
大家好.我是液晶显示器的初学者.常看到有说"带斑"的LCD,或者说LCD显示器有"轻斑",或者"亮斑"或者"暗斑",请问这个"斑"是什么意思?是LCD内部结构的哪个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问了一下别人,说"斑"是LCD的某个区域比其他正常显示区域的亮度要暗点或者亮点,看起来就象有个"斑"了,说"斑"只是亮度的不同,液晶显示还是正常的,.说"斑"的形成原因是LCD受重压或者受热导致的LCD内部结构的背光源反射层变形或者损坏,于是那里的光照亮度就不同于其他地方,从而形成"斑"......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如果真的只是背光的问题,那液晶还是好的了?那拆开换背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是么?可是为什么液晶屏这么脆弱的玻璃,为什么受"重压"都导致内部背光都损坏了,玻璃还没有裂?

希望得到前辈的指点,"斑"是什么意思?是LCD内部结构的哪个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
你找本书看一下就知道了真的说的话太多了还有就是资料上也是有的

网友:
没有人愿意回答一下么?
我刚学,也不知道看哪本书和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本论坛只有特定用户组可以访问。"  我看不到啊~~~~~~~~~~``初学者怎么什么都受到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