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板,BG-72,跑c1-b0后重启,循环,查到一个排阻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4-23):
偶的焊工不行,还不敢动, 。有一条AD线阻值偏大20Ω,相连的10Ω排阻,过了这个排阻后阻值与其他点没有差别。

还有现象就是跑码不稳定,有试过跑到C3,但多数是跑到c1,这两种情况下都不断电。后来按有人的说法按了一下北桥再点reset按键,就跑c1-b0然后就循环断电重启

请坛子里的朋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
呵呵,排阻的问题,有一路阻值不对,把936焊台给他上到400℃,用1C的头点了点,再一量,阻值对了,上假负载,不再重启,于是直接上CPU,内存开机,点亮了,

第一次修板就这样愉快地完成!

网友:
呵呵

恭喜你呀

慢慢的积累经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高手鼓励,我会加油的!请多支持

网友:
不错啊 你怎么判断它的阻值不正常?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c1-b0好多都说是内存的问题,我就用打阻值卡一条条AD线测对地阻值,结果有一条(应当是72脚)明显异常,80欧的阻值,有一条到了100多一点,这个也太超出误差范围了,然后找相连的排阻测量,排阻是10欧的,排阻与内存脚相连的一端是100多,但到了另一侧就是80多,其他线排阻两端的对地电阻差别不大,本来10欧的电阻也不应当造成20来欧的阻值差吧,所以断定排阻一路有问题,因为对拆换排阻还没有信心,所以就用烙铁点一下试试看,没想到还真是虚焊造成的,有幸运的成份,让方家见笑了!

网友:
看楼上的话,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耐心呀 ~`我总是找不到的时候,心情就会很不好,越着急越找不到,看来还是要多练呀

网友:
搞这个就是要细心,当然技术也是必要的!!

网友:
LZ,真是见识了,还很少碰到内存不过是由于排阻虚焊造成的呀!谢谢分享了!

网友:
真细心,一条一条查,排阻虚焊问题比较多,

网友:
搞这个就是要细心,当然技术也是必要的!!我赞成楼上的话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分享,打阻卡我还不会用呢,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