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4-23):
斯巴达克815的板子,内存自检没有通过,内存插槽是168线的SDRIM,供电脚位B32脚对地短路,别的脚位的3.3V供电都正常.请大家帮着分析下~~~谢谢~~~

网友:
考虑是否北桥虚焊了

压制北桥看看

网友:
复位短路应该是不对的 和别的板子试着 测测。

网友:
 有的版子有很多门电路的!
你要看清楚了!
 内存不过!看门电路,再先压北挢,还不过就刷BIOS
再换I/O

 那你有没有先换内存条试试呢!说不定是你内存条坏了!

网友:
用镊子尖刮刮内存槽试一试

网友:
我建议还是换一张主板比较合适,维修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