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14 CRT电源供电故障

楼主(2008-04-23):
我有一台老式的14  CRT,现在电源部份的开关管、U3842炸坏,周围部份也有些损坏。现更换新的UC3842后,7脚供电为0V。7脚供电来源一个三极管的E极。现量得三极管的C极有110V,E极只有34V,E极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就变成了0V。
这种三极管为7脚供电的机子很少见,之前常见的是300V经过两个47K的启动电阻限流后为7脚供电。
请知道上述供电原理的师傅帮忙介绍一下供电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一个三极管基准稳压电路.这在个别显示器上用的较多.个人认为优点就是输出电压比较稳定.比用启动电阻供电保护性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