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15PL-A2主板烧内存槽后点不亮

楼主(2008-04-23):
ECS915PL-A2主板,由于插DDR内存时插反,致使第二根内存槽第100脚(对地)烧毁,现清理干净槽口后,现能正常加电,但主板无代码,诊断卡显示--,REST灯正常,目前情况是:
1)内存供电是2。91V(第7脚,180脚),第1脚是1。45V ,184脚是3。45V。
2)内存6个时钟是1。1V  ,系统总线管理是3。41V,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基本在330欧左右。6个时钟线对地526欧左右。
3)主板CPU主供电是1。13V左右(电感线圈端电压),
4)BIOS已经刷新过。
5)PCI槽A14 3。45V
6)诊断卡的REST灯正常,有正常的复位动作。
7)内存的供电管45N02也更换,RT9173已更换。目测无其他烧痕。
现在有内存打阻卡,但没有775假负载,上真U  2。8G 775时,主供电1。12V左右(量测电压线圈端),主板目前能通过PS-ON正常开关机,因此觉得IO应该不会有问题,通过打内存AD线,目前的阻值不知道北桥情况如何?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各位版主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没有问题,先把那内存槽子换掉再说别的

网友:
先把烧了的地方刮干净

   是不是存在短路状况!
没有复位就是供电有问题!!!!!好好查查!内存脚是不是连在一起了!

网友:
内存脚已经清理干净了,也就是说没有连脚的这种情况了,而且仅仅是一个脚位烧,那个脚位是个接地脚,主板是有正常复位动作的.诊断卡显示复位正常.

网友:
重新放CPU试试,有可能是接触不好,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内存上

网友:
我赞成楼上说的话,先把插糟换掉,在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
请心在飞翔进来看看,一般内存槽烧最容易哪方面出问题呀》????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先换槽,再看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怎么能随便叫老大呢?内在插反一般都是烧供电管,

网友:
我认为还是内存槽没清干净..仔细洗一下吧..或者用小针什么的刮一下烧的地方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不过希望在回答问题或提示给楼主时,请先看一下楼主对故障的陈述,不要为了一点分数乱回答,或者随意发几点楼主已经考虑到的问题,这样大家都不会有很好的进步的,我们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要考虑楼主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本例中,内存槽肯定是清理干净了,而且仅是一个脚位塑料槽位坏,没有祸及边上的脚位,因此仅是第二内存槽暂时不能使用,已经不会对主板产生影响了.再次对热心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网友:
就你说的情况来看你上的CPU是336吧?如果是那CPU供电有点低.处理法1,清洁CPU座的脚必要时可用刀片在上面轻刮.2查VID
3,刷写BIOS.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板,其他都正常就是不开机点亮,花了不少时间检测,最后结果北桥OVER!

网友:
内存供电的MOS换掉,槽拆掉。被烧槽的MOS基本不稳定了。 不OK的话北桥应该OVER了。此问题经常遇见。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不代表实际供电正常,先把供电管换掉。

网友:
可以断定是NB 挂了 :o :o :o

网友:
CPU座子虚焊呀我今天就这样搞定一块。仅做参考。我看你的电压各方面都正常

网友:
我个人觉的你可以测量一下,这根被烧毁的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和连接到北桥的线,测量一下 有可能是这些排阻中有,可能击坏的.个人意见

网友:
2.91V的供电不对,偏 高了

网友:
呵呵,大家提了很多意见
期待楼主更新解决方法

网友:
内存系统总线的电压没有交代清楚,如果系统总线出现问题,不跑CPU是很常见的.
2.9的电压有点怪,看能不能降到2.5左右,我想不一定要急着更换内存槽,只要能保证不短路就好了.
楼上21的,"排阻中有,可能击坏的",排阻被击坏,不会不跑CPU,只有北桥被击坏才会不跑CPU.

网友(2008-06-02):
cpug供电是不是偏低啊

网友:
查别的工作条件 别把注意力一直放到内存部分

比如CPU座子是否虚焊

内存部分瞬间短路有可能影响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