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5不开机

楼主(2008-04-23):
一块主板跑25不开机.大虾们解决一下

网友:
你搜下看看25的帖子有多少,先自己看看

网友:
不过显卡  你看看北桥是否坏

网友:
25 大部份主板都应会亮

 你有没有换显卡试试呢!
先替换一下排除!

网友:
显然是显卡不过啊,检一下显卡供电管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显卡不过啊,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危险啊     这种情况 大多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