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主板复位灯常亮.修主板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04-23):
修主板的进来帮帮忙. :'(

网友:
遵循电压,时钟,复位的原则,先仔细查吧

网友:
复位灯常亮

  你是上真CPU 不是负载吗?
英特尔是决对要上真CPU才有复位的!
你只要看CPU上下管阻值正常就上CPU吧?
没事滴!烧不了!本人这点经验就从没烧坏过CPU

网友:
哦,是吗,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的CPU就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