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风扇转动,无任何报警音!

楼主(2008-04-23):
后果:有一块主板,加电后,风扇转动,无任何报警音,(不插内存也无报警,主板上有报警喇叭),主机无任何显示!

前因:上面有几个电容坏了,我更换了,就出玩后果了,型号完全正确!

又前因:我是新手,各位大侠帮忙的时候说的简单点就行!

手上工具有电烙铁,及万用表!

网友:
你仔细看看换电容的时候是不是弄断线了?看看现在跑什么码

网友:
我都同意楼上的讲法!插个卡上去看下!

网友:
嗯!对,
看看是不是焊短路了!
 存在可能非常大.特别是点与点之间.....

 还有,仔细看看是不是电容装反了!线焊断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准备重新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最好插上检测卡试一试,看它跑什么代码,在这之前看看电容有没有焊反

网友:
楼主说的工具中没有检测卡呀,看来也只能在检查电容质量、焊接效果、极性等方面多下功夫了。

网友:
不行啊,今天又重做了一遍,还是不行啊,就四个电容,不太容易错啊,无装反现象啊!同围过放大镜了,也无破坏!

DX们它还有什么原因啊,我无卡的,不能跑码!

网友:
如果只能万用表,那就测一下各关键点的电压,时钟,复位,看看了...

网友:
这范围比较大
没有诊断卡就先按ff修吧
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