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5A满盘全是坏道还有救吗?

楼主(2008-04-23):
该硬盘运转的时候非常正常!
没有一点杂音或者不正常的表现!!
开机能正常检测到是该硬盘!!
用销率源检测从0%到100%满盘全是坏道!!
我以前看见检测坏道的时候每检测出一个坏道都会打盹!!
嘿....这盘检测的时候盹都不打哈就测完拉!
用DM或者PQ分区也不能分拉,,以前我都分过该盘,现在怎么就不能分拉呢!!!
请高手解答吧
硬盘

网友:
95%可以修!
这个盘只要坏就是全盘坏道! 应该P表爆掉了~
直接做校准就可以

网友:
呵呵!!!
怪事情多啊!!
我用电脑装机盘里面自带的工具搞整拉哈再用效率源检测居然开头没有坏道了!!!
只不过检测的时候要打盹,,,后面还是密密麻麻的坏道!
DOS下又看的到C盘和D盘下面的文件..应该磁头没有坏吧

网友:
你用MHDD的话可能是!!!!
G表爆到可能性居多做清G表和自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现在在看来是只有拿电脑诚找师傅研究咯!
自己不大会

网友:
用PC3000做一下全盘扫,然后添G,后G转P

网友:
PC3000中文版
1 伺服扫描
2 物理扫描
3 lba地址扫描
4 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
5 屏蔽磁头
6 屏蔽磁道
7 屏蔽坏扇区
8 改bios的字(参数)
9 改lba的大小
10 改sn号
11 查看或者修改负头的信息,
其实用“清零”应该可以试一下
[
]

网友:
修还是不能修,只有修过才知道,有时候磁头性能不良就修不好的,只能试了,多数为固件坏!
这个系列建议从7开始做校准就是N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