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4-23):
cpu供电只有1.08 电压始终上不去
cpu

网友:
是上负载测的还是上U测得的????上U低的话查下VID组合~~~~~~

网友:
上的cpu ,vid换了亚???isl6566 也换了 完全迷糊了(对了,坏之前电源是烧了的,有没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不要只看CPU供电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坏拉底了CPU的电压
也有可能是显卡供电坏....
别的电压拉底了!不要只拿着一块地方做死滴查!

网友:
同意三楼兄弟的说法啊,还是按步就班的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