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 模块不稳定

楼主(2008-04-23):
请教各位高手,6E模块修好了,但是跑SF的时候就坏了,这个模块不稳定的效果怎么处理呢
我加了个散热风扇也是一样,还不知道6E模块不稳定有哪里因素

网友:
磁头或固件区不稳定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嘎嘎!你最好用3000对磁头进行测试下看看,磁头没有问题的话就用HRT对固件区进行检测下
[
]

网友:
磁头没有检测过,但是固件检测了的,是好的

网友:
进C区做下自校准,再写回原盘的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