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998BC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今天接修一台HPC1998BC的显示器,通电自动开机,关不住机,次极各电压都正常,黑屏,行管B极没有电压,总线,数据,包括CPU供电都为5V,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消磁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测一下MCU供电?怀疑是MCU损坏.

网友:
继电器动作也正常,CPU供电也正常,时钟,数据电压都正常,行不起振,只是关不住机这个问题我却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