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怎么修啊

楼主(2008-04-23):
8I845PE-RZ跑41刷过BIOS换过I/O,现在该怎么修给个思路

网友:
换芯片继续刷~41一般都是刷BIOS搞定~有少数是因为SB~

网友:
换一个在别的一样的板子上可以点亮的也不行啊

网友:
41 大多是BIOS 资料错

    但我有试过,刷BIOS 还是41

换I/O 搞定!

网友:
l两样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给点 别的思路啊

网友:
DEBUG卡不过0B,25,27,2A,31,41,般情况是不显卡,你按不过显卡维修吧!

网友:
45  刷BIOS 变44  换I/O还是这样
怎么办?

网友:
飞翔给点提示啊,不要 :'(

网友:
换根内存吧,清洁一睛=下内存槽,内存的问题也会跑41的.

网友:
这是技嘉的主板,用的I/O什么型号,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IT8712F-A
     -GXS
       GB
确定是好的啊,是好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
跑41应该是BIOS问题,你再从刷一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