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D拆焊台问题

楼主(2008-04-23):
气流在4档时,没什么声音,只有电流声,4档以上,有明显的震动声,是正常现象,还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底部螺丝拧掉了吗?

拧掉的话就没什么问题,有一点震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
安泰信没底部固定螺丝,自己解决了,是固定支架变形,风泵振动碰到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