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主板维修,但不敢带电测主板上的各组数据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8-04-23):
去年暑假的时候用PC3000学习修硬盘 ,由于经常性的拔下插上,又不能把主机的电源关了,所以只能关3000的电源,但关上后再去拔,或插3000上的硬盘就有一种过电的感觉,很痛,用电笔量的时候发现灯亮,所以以后就不敢带电搞电脑了,现在我想自学主板的维修,但是看了好多书,就是不敢下手带电量主板上的各组数据,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要买一双电工用的绝缘手套啊,,现在我的主机用那种带氖管的电笔测也带是氖管发光,但用手摸机箱上的东西也不麻手,但就是不敢对主板带电下手,怎么解决这个呢,如果不用绝缘手套,那徒手的话得对主机或者插座进行样的处理才行呢,很苦闷好长时间 了就是不敢下手,谢谢了
主板维修

网友:
不是吧,楼主你这点胆量都没有的话那我看你还放弃吧.主板上都是弱电,最高才12V而已

网友:
我以前也怕!
我被电打过号多次
昨天我下决心摸了
没想到一点电没有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就是怕电源漏电啊,那为什么我在搞硬盘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带电啊,是的,我知道36伏以下都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的电笔上显示的是110或者更高啊,

网友:
建议你先去学点基础的再自学吧 这样上手快 比如电子元件的基础

网友:
有些时候楼主所说的一般是感应电,如果楼主脚下有绝缘垫的话。就没有感觉了,不相信拿一木板放脚下站在上面。手触摸交流220V,看看有什么感觉没有!

网友:
暑假的时候穿的是那种泡沬塑料的拖鞋,这样用手接触的为什么有电打针扎的感觉啊,几乎每次取下和接上硬盘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实在没有办法上年的暑假戴着手套搞了两个月的硬盘,

网友:
我开始和你一样,只要小心操作,不清楚的地方不要随便去碰,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
LS的朋友们 也别说的太过了, 有的人就是敏感 ,我一个朋友就是很怕电 ,电脑的机箱都不敢碰 ,一碰就电一下 ,都是用圆珠笔什么的去点开关
有次我们用电热锅 吃火锅 ,他可惨了

网友:
嘻嘻 我也不敢呀 好怕

网友:
在电源插座上接一根地线就可以拉。我是这么做。

网友:
还好,我以前是搞强电的。胆子大。

网友:
呵呵
主板上电压都是从电源里面分布出来的!
分12V5V3.3V..3VSB 5VSB....等等!
主板上最高才十二V电压!
不用怕!
人体高于正37V就有触电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