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1脚供电只有0.3V,是不是表示南桥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2008-04-23):
有一块技嘉的主板,IDE1脚供电只有0.3V,红线直通南桥附件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后就进南桥了,电容电阻上的电压为5V,IDE1脚连旁边一个电阻,该电阻就不知道连哪去了,是不是表示南桥的供电有问题?并且开机一会会南桥就发烫,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主板
技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看看吧,上面有供电脚吗?
IDE硬盘是直接由电源供电!!!!!!!!!!!!!

网友:
楼主还是电路先跑一下吧!SB感觉温度不正常的话估计SB看来凶多吉少了!本人遇到南桥发热的情况时一般边上电容没有阻值或是阻值很小的时候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
唉,为你默哀三秒钟,换班一途,别无它路。

网友:
IDE的第一脚是复位脚,正常是5V。这是因为南桥不正常,造成输出复位低。查一下南桥的供电。看看AGP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