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机经常死机

楼主(2008-04-23):
送修机 运行大型软件 读碟均会导致死机  主办无明显故障 显卡内存测试完好 搞不懂了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比如电源质量不够好等等

网友:
电源故障以排除 :o

网友:
加焊南桥看一下,要是IDE口不正常,会导致读不了硬盘或是光驱.

网友:
把电源,显卡,内存换下来试一试,再不行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