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08-04-23):
一块杂牌的主板,CPU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内存和显卡供电都正常.上CPU后整块板都没有复位,复位针电压2.9V。一直的按复位针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都没有闪。已拆下了网卡芯片还是没有复位。现在应该的点下手??求教!!

网友:
主板的供电,时钟都要正常才会有复位的啊,你的内存,显卡有时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和内存都有时钟啊。显卡的时钟是1.6V,内存的时钟是1.1V。

网友:
IO发热么?换个IO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没有发热,摸到是冷的,好像没有温度.但量测一些针脚,却有电压。

网友:
不上CPU,用假负载复位是否正常?如假负载正常,上CPU不正常将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楼主,纠正一点,需不需要检修复位是在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去检修,另外,测量有没有复位,要具体测试关键测试点的跳变电压才准确,而不要只看数码卡的灯!

网友:
不要动……换主板或换机

网友:
拆门电路试下啊,有几个拆几个... .......

网友:
试一试换门电路,74    14系列的门电路

网友:
测试卡上的复位灯 是一闪还是常亮 如果是常亮 我碰上过一次 是内存旁边的一个mos管坏了,在板上量看似正常 最后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io没有发热,摸到是冷的,好像没有温度.但量测一些针脚,却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上电后没有自动复位         查灰线到门电路的线路  全部无复位应该是和灰线相连的门电路或其它相关元件故障,如果正常应该是北桥问题,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 指正

网友(2009-10-29):
应该是上电后没有自动复位         查灰线到门电路的线路  全部无复位应该是和灰线相连的门电路或其它相关元件故障,如果正常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你跑以下复位电路..  供电 正常   灰线5V   红5V   紫5V  橙   线
跑 信号..复位电路.信号是到南桥

可能之间的元件损坏..也可能是南桥 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南桥坏的多 问电路坏的也有 主要是你的REST电压有2。9 说明一直是高电平 拉不下来 诊断卡指示灯根本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