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提示电池电量不足

楼主(2008-04-23):
请教各位老师:我有一块三帝:3ds730m-s主板,cpu:毒龙800,用了有5年了,一直正常,最近反复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有时无法开机,换了新的cr2032电池也是一样。开机使用正常,关电源后时间全部退回,必须按F1设置bios后才能引导系统。请问老师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CMOS电路有漏电的元件。一般是电池附近的电路(电容漏电)。具体的可测量下电流,不通电时应该在十几uA。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电池座接触不好.或则电池到SB之间的断线或则阻值变大

网友:
电池座周围的贴片电容漏电,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COMS座试一试,还是不行,就把贴片电容去掉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学到东西了,谢谢前面几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