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入门

楼主(2008-04-23):
一.检修显示器的常见方法:

  检修显示器故障的常用方法很多,熟练的掌握和应用其常见的检查,测试,维修方法是显示器维修能很快提高的重要方式。也是能快速查出故障元器件的重要手段!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些维修中常见的检修方法。

1.测电流法:

  测量电流是显示器维修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用于测量晶体管,集成电路块的电源的负载电流和工作电流,以此来检测集成电路,晶体管等元器件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其电源负载是否正常等等。只要所测得的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负载电流正常,就可断定该电路的工作状态就基本正常。反之,如果其电流和正常值相比变化很大,那就说明该电路有问题,就可对症下药,对其重点检查。

2.测电压法:

  测量电压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在实践中经常用到,它主要是测量电路和其元器件的工作电压,以此来对故障部位和元器件进行判定。测电压又可分为测交流电压和测直流电压两种类别。测交流电压就是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来测量显示器电源的交流电压值。当然也可在万用表上串连上一个0.1uF左右的耐压足够大的电容来测量场扫描输出电路,行扫描输出电路,视屏放大电路等部位的交流部分。用万用表检查其交流电压是否有无或大小,然后再于正常状态下所测数值来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该电路的工作是否正常。

3.测电阻法:

  测量电阻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分为两种测量,一是测量显示器电路和元器件的对地电阻值;一是测量元器件的本身的电阻值。测量电路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可以判别电路的负载是否正常,如当测量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时,如果其负载电阻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这就可很容易的判定故障的所在。当测量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的各个脚的对地电阻值时,需要测量其正反向电阻,通常情况下以负表笔接地时测得的阻值为正向电阻,而以正表笔接地时所测得的电阻值当然就为反向电阻了。这就可根据所测电阻值的变化,来和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进行比较,就可判断出故障所在。其次,当无法清楚的判定故障的具体部位时,可取下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来测量晶体管各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和集成电路块各脚与其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也可大概判断出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的好坏!

4.观察法:

  顾名思义,就是用眼睛直接观察元器件是否烧毁,损坏,变型,变色,破裂等等,已及如接通电流后显管灯丝亮不亮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故障所在或故障相关,找到这些问题,往往就能很快的判断出问题修复显示器。

5.敲击法:

  这也是检修显示器很有效的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虚焊和接触不良等引起的故障。其方法是,用绝缘体,如木棍,在加电或不加电的情况下,对有可能出问题的部位,进行敲打和按压,就可较容易的发现虚焊和接触不良等故障。

6.摸温法:

  就是直接用手去摸被怀疑的元器件的温度,就可很快的判断出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查电解电容,变压器,晶体管等部件出问题时可用,根据其温度的异常变化升高等现象来发现问题。但此方法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哈,还要千万注意不要烫着手。

7.冷热法: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热稳定性差和一些发热较严重的元器件用此法还比较有效。其方法是当发现哪个元器件温升异常时,可用纯酒精蘸在棉花球上敷于该元器件的表面让其迅速冷却。其原理和硬件超频中的水冷降温法相同哈。待冷却后再开机,如发现刚才的故障明显减轻或消失,则可初步判断该元器件已热失效或已有问题,可将其更换之。而加温法呢他是和冷却法相辅相成的哈,当发现元器件热稳定性差时,用冷却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可用烙铁或电吹风等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然后在开机观察如发现刚才不明显的故障加重了,那我们就可对该元器件进行重点检查,直至将其更换之。

8.干扰法:

  在业余条件下,用干扰法进行检修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解刀等物去接触该电路的输入端,注入人体感应信号或碰撞时产生的物理性杂波。用来检查视频,中频等电路,然后可根据显示屏上的杂波反应,就可一基本断定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其检查顺序应从后级向前级,检查到哪级无杂波反应哪级就有问题,就可对其进行重点检测。

9.换件法:

  换件法是很实用和很快捷的检修方法。当你对哪个元器件拿不准时,就可先将其更换掉,换上好的元器件,如果故障消除,就证明原来的元器件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测量的元器件的故障更应如此。如高压包[内部绕组短路],高压硅堆[其内部绝缘不好,整流特性差等],以及一些电容电阻等。

网友:
二.常见显示器故障的维修:

  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显示器的一些常见故障的调试,检修方法:

1.如何维修显示器的开关电源。

  如今的电脑显示器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开关电源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它截止时,相当机械开关的断开,饱和时,相当于机械开关的闭合。这种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就叫开关管[开关调整管,三极管的一种],用开关管来稳定电压的电源,我们就把它称作开关稳压电源。显示器中所出的很大一部分故障都是开关电源的故障,有人戏说,只要掌握了开关电源的维修方法,就可出师修显示器了。

  开关型稳压电源同老式的线性串联型稳压电源相比,其具有功耗小效率高,稳压范围宽,可靠安全,不用庞大的电源变压器,滤波电容容量小,机内温升低等优点。按开关电源和负载的联接方式划分,开关电源又可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串联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开关调整管及整流二级管与电网直接相联,故其整机底板都带电,俗称'热底板',给维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问题,大家在拆机的时侯要注意。串联型开关电源的优处就是对电路要求简单,对开关调整管要求较低。而并联型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与交流220V电网间由开关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进行隔离,因此整机电路板上除了于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相连的部位外,其余地方均不带电,故称其为'冷底板'。并联型开关电源安全性好,可是其电路相对复杂,对开关管的要求较高,如其保护电路工作壮态不良,那其产生的故障也较多较为严重。如果按不同的激励方式来划分,又分为他激式和自激式两类。

  以上我们对显示器的开关电源有了一些了解,由于维修开关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的最重点[在日常维修中要占显示器维修量的70%左右]和难点。

网友:
彩色显示器维修实例

1、Acer7154S黑屏
  开机约十分钟,一会有图像一会黑屏,随时间增长黑屏时间越长,最后完全黑屏。DOS下黑屏少一些。分辨率越高,故障出现时间越快。且黑屏时面板上三个菜单选择按键都失效。故障时测CPU IC850(AP3509M)⑤脚为4.7V(正常为0V),断开与⑤外接的电路,出现图像,但行幅忽大忽小抖动,测行二次电源正常,行幅调整管Q303正常,查行幅控制 IC201 TDA4858 的⑾脚行幅控制输出端为2V,且电压随黑屏有无抖动,测①行逆程反馈输入波行很弱,顺路查到C335(2KV/221)处,用相同电容并上,①脚出现5V-PP波形,黑屏消失。拆下C335测量,几乎无容量。 C335一端接行管C极,另一端通过分压电路接IC201的①脚,承受的脉冲电压很高。在ACER7154系列机器中C335损坏率很高,将C335更换,故障消除。
  2、PEONY 14’ 黑屏 指示灯不亮
  保险已断且呈黄黑色,说明有严重短路现象;查开关管(2SK2141)击穿;S极限流取样电阻(0.33Ω)断;集成块UC3842已击穿(7脚对地电阻很小)。以上器件换新,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测电源后级,电压低(50来伏),正常电压应是90V。说明电源工作不正常,几经周折查得300V滤波电容失效,换新180UF(450V),正常。
3、N.win牌 14’ 黑屏,电源指示灯呈黄色且闪烁
  检测电源部分,经测电源电压偏低,细测+12V电压偏离正常值最严重,测12V负载部分未发现有损坏元件,怀疑是+12v滤波电容漏电,换同型号电容,显示器正常。
  4、GreatWall C-1527I
  故障现象:行幅窄(两测各缩进1/4左右)且不可调 故障分析:故障在行幅控制电路
  排除:打开机子(开盖),发现电路板有一二极管(标号:D409)已经两个电极均虚断,该二极管是DDD电路的下阻尼管,它虚断肯定造成幅度故障了,焊牢,故障排除。 实际上幅度故障(幅度大或幅度小)是显示器常见故障。愿此贴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大家有好帖子请写出来吧,以便大家好借鉴。
  5、AOC___7KLrD7 17寸彩显检修一列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不显示也没有高压产生的迹象.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由此推断: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的现象.开盖检查行管集电极到地电阻值;用电阻档X1档测量发现电阻很小;取下行管C5521Z进一步测量,已经击穿短路;再不装行管的情况下开机测量集电极电压为75V正常值因没有C5521Z同型号管子用C5802代用开机正常,进一步观察温升情况,没有发现过热现象.装机;试机3个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6、易威15寸彩显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屏幕显示不正常;光栅很暗且屏幕中间有一垂直干扰带;左右显示基本正常(偏暗一些);中间干扰条比左右光栅更暗一些。开机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基本正常(必正常偏低5V);进一步测量二次电源的前一级电压只有25V左右,怀疑滤波电容不正常,用一160V/100uf直接并联到滤波电容两端,测量电压升至正常的60V,证明判断正确,取下电容更换原电容显示器光栅显示正常。
  7、长城N700DFJ缺色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缺少红色,开盖检查显示器视放板测量显象管RGB三点电压,基本正常;用示波器检测R枪波形电压很低,检查输入端也没有信号,关机试着检测信号线,一切正常又开机一切显示正常,敲击视放板故障重又出现,关机剪断信号线与视放板的连接插座,改为直接焊接,一切恢复正常。
  8、TCL飞彩M1570DF屏幕不亮检修一例
  开机检查屏幕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听见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开盖检查;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为70V,并且在测量的同时没有观察到行起振后的干扰火花现象,由此判断行没有起振,测量微处理器的5V供电为零。进一步测量5V前端的稳压电路KA7805的输入端也为零。检查到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整流端标注为7.2V的电压输出端也为零,仔细检查发现7.2V的整流二极管不通(在路测量,正向阻值),拆下测量证实,发现确实开路;给于更换故障排除。
  9、飞利浦107G电源故障检修一例
  插电检查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开盖发现电源300V滤波电容已炸裂;到处都是电解液,取下电容清洗电路板,用万用表测量滤波电容两端阻值为0,取下电源场效应管(K2544)测量已击穿;再次测量电容两端阻值(RX1档正向测量)还有近100欧姆的阻值(正常阻值应接近无穷大才对;拆下电源振荡用集成电路(TEA1504)阻值恢复正常,装上电容,TEA1504,以及场效应管(因无原型号--用MTP6N60代用).开机一切恢复正常。
  10、广利有限公司产,AASCR牌。15寸彩显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正常工作中,突然光栅左右扭动且收缩,后无光黑屏。 经询问用户使用。用户说:“这台机器原来就是启动时间太常。时间不定,” 检查过程:开壳。发现行管C5129损坏。换之同型管。开机仍然启动很慢。几分钟过去,总算启机。显示正常,但行管温升很快。
  分析:行管有一定温度是正常的,温升加快且很高,引起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行输出压器轻微匝间短路/偏转线圈
  2),行激励不足。
  3),行起振慢,(怀疑STV7778外围电路问题) 检修过程:为防止再烧C5129,只能关机,查行供电电压125V正常。电源二次各组供电正常。行激励周围元件正常。因无图纸,我对STV7778周围进行检查,(在不启动情况下)发现在这其间,供STV7778的供电脚电压不到8V,又检查了供给STV7778电源控制管子也是正常的。怀疑是给STV7778电源供电端电压有问题。开机一段时间后让机器启动。发现此脚供STV7778的供电脚电压为12V。怀疑是供滤波电容,拿下测量容量可以看不出明显的不足。(没有电容表)。索性都换上和原机相同的470U/16v二只电容后。开机一切正常。行管温度正常。
  总结:后来发现,该电压除供STV7778外。还供行激励。由于滤波电容不良。在开机时候电压达不到规定的12V。启动有困难。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温度、电压小波动)使电容二端达到10V左右,机器启动。这时,由于此电压供行激励,可能是不稳,就造成推动不足,最后烧行管子。维修时候一定要细心观察。不要盲目的换件。电源供电(行激励)不足烧行管。

网友:
11、联想LXH-GJ769U型机故障一例
  联想LXH-GJ769U型机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亮度过亮失控且有回扫线,有图像淡,对比度控制正常。 检查过程:测视放供电电压80V, 后查视放三个管子集电极电压为72V, G1电压2V左右。行输出变压器供给G1的整流电压为-200V,在去视放尾板的一个R725/360k电阻变值,近开路。换比原功率大些的同值电阻一切正常。 总结:原机用的电阻功率较小,在大电压情况下易变值,看来是通病。
  12、DEWOO17寸屏幕出现垂直几条黑宽带
  检查电源部分,发现+B二次输出电压为56V,偏低,其它各路电压12V.-11V.90V都正常,怀疑二次250V22uf虑波电容损坏,取下该电容,发现其已受热变形,而且漏液,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后,显示正常
  13、EMC px-769xz 17寸数控机无光栅
开机后,有高压建立声,联机后将加速极调高后能看到正常图像但调亮控时光栅亮度无丝毫变化,测栅极G1电压151v不随亮控变化,顺该足引线找到主板上的Q671测其各极电压分别为B:2.58;c:151;E:2.10V,再测与之相关的Q672基极电压能随亮控变化,而C极变化却没基极变化大,查其C极阻容元件无异常,管子本身也正常,顺该管C极便可找到Q671.(PNP)Q672,从测试Q671的各极电压可知,该管处于截止状态,查其E极回路Q762,用RX1档未见明显异常,但换用RX1K档时发现BE极电阻只有1K多点,因其BE极之间无如此小的电阻,所以焊开其B极作假离线测量,发现正反阻值均为1K多点,拆下后发现为C945,用C1815代换后故障排除.
  更正:G1电压为负151V,其它为正电压
  14、17寸彩显电源检修一例
  机无光栅,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检查300V正常;开关电源没电压输出,该开关电源和其他大多数显示器电源相同,用UC3842作为振荡稳压;检查3842的7脚电压几乎为零伏(正常应为15V左右)该脚为3842的供电及启动电压输入端;怀疑接之该脚的启动电阻开路,检查300V与3842的7脚之间的电阻,发现一电阻已开路,取下看色环应为470k,用一400多K电阻更换,开机正常
  15、"DAYTEK"CXI-2000P通病的检修
  检修多台CXI-2000P17寸彩显,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有显示但水平方向太宽,不能调节,开盖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正常(150V)在(1024X768-85HZ),进一步检查行宽度调整管没有损坏;检查S校正电容C328发现其一引脚有虚焊现象,补焊后开机一切正常;初步判断故障形成原因为该机行偏转行偏转电流较大至该电容温度较高所至.如该故障不及时修复,会引起行输出管,行输出变压器以及电源开关变压器等的损坏

网友:
彩色显示器维修实例

 16、“HPC” HP-1769OSD彩显检修一例
  连线开机指示灯不亮,机内有轻微的“哒‘哒’哒‘哒”的声音;初步怀疑为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的故障;开盖检查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只有1V还不到的而且抖动的电压;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电压也很低且抖动;测量行管集电极对地正向电阻为30K正常;(一般行部分供电回路是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多)进一步怀疑:行供电的二次电源不正常,拆下二次电源调整管(IRF644)测量已击穿,进一步检查二次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以及滤波电容(250V/47uf),发现电容一脚已有电解液流出(已损坏),更换电容以及IRF644(因无原型号用IRF634代换);开机恢复正常
  17、联想LXB-N15054检修一例
  开机指示灯不亮,也无任何声响,开机检查,保险丝已熔断且发黑(大致判断有短路性故障存在),测量300V滤波电容两端有无短路发现正常;进一步测量300V整流二极管,发现有一只击穿短路;型号为(1N5408),更换保险丝及1N5408,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18、苹果G3显示器检修一例
  联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绿色)屏幕有光栅出现,但马上出现屏幕不亮指示灯转为(橙色);怀疑是出现保护性停机,开盖检查行高压形成供电160V正常;但马上降为零伏。通过测量行供电160V正常,可以判断不是由于供电过高引起的保护;而是行输出级引起的保护,进一步检查逆程电容也没发现问题,怀疑行输出变压器电流过大引起保护,更换行输出变压器开机一切恢复正常
  19、飞利浦107G检修一例
  该机从别处修理部转来说是电源部分集成电路不好不能开机(该机很新);开盖检查发现电源振荡用TEA1504P已更换过,试着更换,开机正常(还以为这么简单),但装机后从新开机确不能显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机内“喳喳”的响;又开盖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又更换TEA1504P,开机又正常(不能看出任何故障),又装机;开机只见屏幕光栅一闪又什么都没了(这一次倒来得干脆)连指示灯都不亮了,又开盖检查这一次不敢掉以轻心的只更换TEA1504P就了事了,仔细检查发现300V滤波电容已被更换过,怀疑是电容漏液引起电路板漏电造成故障,(电路板很新没有发现有任何漏液痕迹),经过仔细观察信号线与机器的卡口处有一点液体曾经流过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其有阻值(几百K),(忽然之间恍然大悟)不会是电路板漏电引起的吧?拆下开关变压器,滤波电容……。给电路板用酒精加以清洗N次,再一一装回,开机,装机,再开机,哈哈!一切都正常了。过后仔细分析,由于当时更换TEA1504P的时候电烙铁给电路板加热,致使漏电现象故障消失,开机正常;一旦冷却后又有漏电现象造成故障的重现,如果不加以清洗故障不能排除,(顺便说明一下,维修中途换下的TEA1504P没有损坏)。
  20、AASCR(41CM)GD1768型彩显故障一例
  广东广利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产AACSR牌GD17689型彩显:
  故障现象:联机开显示器无光栅,且伴有“吱吱”叫声。
  检查与维修:查供行电源负载,短路。查二次电源管IRF630短路。断开二次电源管,在线电路继测再无短路现象。在不加管的前题下开机,由B+51V供电,屏亮!换上一好IRF630后。开机不亮,发现IRF630狂热。为防止再烧,关机待冷却后加电测该管的G极电压达8V.说明管子在大电流导通。本机行场用的是TDA9109块。该块15脚为二次电源从行反馈的识别电压端。实测只有3V。比正常的5V较低。该识别反馈电压是由行次级整流出来由电阻分压供给块的15脚。输出电压为12V,.细查该 部分电路,没有发现原件问题。找一原机对比。正常机器输出为19V,只能换滤波电容,故障排出。
  总结:因没有图纸等资料参考。加上电容没明显的变化。所以造成维修困难

网友:
 21、IBM15寸彩显检修一例(刚刚贴错了地方)
  该机从上海发回(用户说:原来在上海好用)发回来就没用了,---我想应该是电路板有地方震断所致:联机开机检查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没有高压产生,开盖仔细检查电路板都较好没有断裂的地方,焊接怀疑的一切焊点,故障依旧。行部分有供电电压105V,测量行管集电极的时间有有可见的干扰火花,显象管的加速极有400V电压(证明行已起振)但仔细听见高压有断断续续的现象;进一步测量行管Vc也有断断续续的(一会儿为105V一会儿为0V),仔细检查没发现虚焊的地方;维修一时陷于困境(很难理解行的间歇性振荡)试着测量信号输入的行场同步型号(当时示波器不在身边)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联机与不联机的区别,发现行同步输入端的电压始终为0V(场端为4V),进一步测量两个端子的与地电阻值行同步的端为很小的阻值(1.5欧姆左右),换信号连线,开机一切正常。
22、美格XJ770检修一例
  开机指示灯不亮;开盖检查保险丝没有熔断;300V正常,电源无输出,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没发现短路现象,进一步检查UC3842的7脚供电电压为15V正常;检查6脚振荡输出端为0V,用电阻挡(RX1档)测量6脚对地电阻值为3欧姆,进一步检查场效应管G极的保护二极管正常,检查场效应管(K2746)发现G极和S极已击穿,在没有安装场效应管的情况下通电测量UC3842的6脚电压,没有正常时的波动的电压(为0V),拆下UC3842测量(5~6脚)的电阻值正反向都为10K(正常应为正向为10K反向为50K以上)更换UC3842以及K2746开机,一切正常.
  23、EMC 848D彩显开关电源故障检修一例 (繁星)
  故障:开机屏幕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有高压静电反应 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应属电源有问题,首先测量uc3842的各脚电压,其中7脚为7V(启动时7脚电压高于16V才可工作),3脚为2.1V(此脚为过流保护检测输入,电压大于1V时开关电源停止工作并自锁),明显是3脚电压过高所至,为了判断3脚电压是从何而来,首先测量场效应管的S脚的电压为0V,说明不是过流引起.又测量3脚与4脚稳压管和二极管串联结合点为2.7V,至此可判断为稳压二极管误导通(稳压管损坏)所造成.
  结论: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稳压特性变坏,造成3脚电压升高,出现保护状态.
  24、HPC1769OSD彩显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有光栅;图象左右两边行压缩(失真)但左右两边光栅垂直,分辨率在1024X768/85HZ不能正常开机,行宽度可调,(出现一停一停的现象;只有中间一点比较大的间歇性的亮点)查行宽度调整电路一切正常,冷静思考后判断可能由于行校正电路引起故障,检查行校正部分电容,二极管,电阻,发现C650--330n400V电容已无容量,更换后一切正常,(由于该电容容量减小导致行逆程高压升高,引起在刷新率高的情况下高压处于保护的临界状态,引起间歇性保护)。
25、联想LX-S556D行幅过宽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图像显示正常,但行幅过大,并不可调。
  检修:行幅过宽,应先检查枕形校正电路。检查很快发现D406击穿。用高频管代换后故障排除。D406为行管B、E结保护元件,与枕形校正调制二极管并联,击穿后使调制二极管上的直流电平降低,并且不可调,造成行幅过大并不可调。

网友:
 26、KTC7002FD彩显检修一例
  开机无显示有高压现象;开盖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为70V行管温升很快(一分多钟手不能摸,赶快关机)测量行管没有损坏)用示波器测量行输出变压器的脉冲波形,有振铃的波形现象,(断开行管基极,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为100V),判断为行输出变压器损坏给于更换,但故障依旧,(判断错误),转而检查行供电二次电源电路,测量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发现已无容量;更换故障排除。由于一般的彩显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损坏都会引起---二次电源场效应管以及二极管的损坏,而此例却只引起温度较高,而未损坏致使误判为行输出变压器的故障。
  27、KTC14寸彩显 屡烧行管
  故障现象:无光 行管短路
  检修过程:把行管拆下后接假负载,行供电电压60V正常,换行管后试机正常。但交用户几日后再次损坏,查行管同上次,已短路。扩大检查范围,发现行管B极耦合电容容量减退100UF/50V现只有20UF,行推动变压器供电脚滤波电容100UF/50V容量全无,(此二电容均靠近散热片)将此二电容及行管换新后试机正常,交用户使用已数月,不在损坏。由此看此机行管屡次烧坏的原因是此二电容失效行推动不足造成的。后又有网吧数台机器,均是如此损坏,查多是此问题,看来这是本机型的一个通病。
  28、OSD 彩显故障一例
  现象:光栅开始黑逐渐变亮且有环状水波纹 检修:开机测G1为-150V、G2为-380V,待亮度出现时变为G1 –140V、G2-350V,有问题。于是沿路查找并绘有关电路图,相关元件都正常,结果一无所获,此时维修陷入困境。冷静分析一下,此机有两个现象,放弃针对亮度有关电路的查找,将水波纹一起综合考虑。图象由暗变亮,还带有水波纹,定是某个滤波电容失容或失效。开机迅速测量G1整流电容C683及电源各输出电压:C683 –210V D712 59.5V D713 13.3V D714-12.6V D711 4.6V 由此看来灯丝电压也有问题。关机再开机,重点查看灯丝电压,发现开始为4.4V逐渐升到5.6V,此时屏幕出现光栅。焊下其滤波电容C725用电容表测容量仅有24微法,标称值是470微法/16伏特,说明已严重失容。更换电容,开机屏幕过亮且有回扫线。减少加速极电压,光栅图象均恢复正常。此时测灯丝电压为7.2V,G1为-41V,G2为-280V。 试机1小时正常。
  29、iDU显示器通病良方
  现象:场抖 两台iDU牌 型号:1769OSD显示器故障现象相同,均为场抖。 查行场振荡(SID2511)及场输出块(TDA8172)外电路未见异常。更换此二集成块均无效。怀疑故障是因总线调整问题,后用另一工作正常同型机存储器(24C04)做种子,重写入故障机存储器,机器恢复正常。据用户讲,他网吧25台同型号显示器现已有3台出现同样故障,看来这是此机型的一个通病。原因可能是莫尔效应调整错误!!!!!!
  30、清华同方15寸彩显,型号为15YA。
  三无,指示灯不亮,都是保险管炸黑。其原因是长时间通电,导致消磁电阻不良,短路,更换消磁电阻和保险管,故障解决,此故障常见于单位用户或网吧等长时间使用显示器的用户。

网友:
31、金长城GW-1537I冷开机很久才显示的检修
  故障现象:冷开机黑屏,过将近一小时关电源再开才有显示。 检修过程:打开电源并输入信号,但屏幕一直漆黑一片。指示灯亮,按光栅调整键相应指示灯也亮,说明电源及CPU工作应该是正常的。应先检查亮度控制电路。打开机壳,检查显像管G1极电路,很明显亮度控制管Q705[B649A]B极焊点有黑裂纹并已松动,焊好故障排除。Q705的B极焊点出现黑裂纹,形成一定的接触电阻。冷机时电阻较大,使B极电流太小,Q705导通程度小,G1极负压过大,所以黑屏。开机一段时间后,由于机内温度升高,再加上开机的电流冲击,Q705的B极接触电阻变小,就会有显示。
  32、GreatWall C-1527 行幅小(约占屏幕的1/2)且不可调
  其他调节都正常,查看行部分电路,直观上看到有一带散热片的二极管(D409)两脚严重虚焊,分析电路该二极管是行幅控制DDD电路的下阻尼管。焊牢,幅度正常。整机OK。
  33、一台帝梦Demon15寸彩显,型号为5N0009151。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但电源灯亮(呈绿色)。
  检修过程:通电后首先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旋钮无效。用表测得+B电压为65V正常,视放电压为94V正常(路板上已明确标注电压值)。因指示灯亮,各路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可以肯定开关电源正常,故障应在亮度控制电路或行扫描电路。 经观察开机通电后显像管灯丝亮,测行管电压为+65V正常。说明行电路正常。后仔细观察高压包各引脚外接电路,发现有几只脚均接了一只二极管,除+B电压输出端有一只二极管的负极与高压包某一脚相连(功能等效于升压二极管)外,高压包还有几只引脚均与二极管的正极相连,经分析知,这是为了通过高压包的引脚得到负压,当然,整流后接的滤波电解电容的正极应接地,负极接负载。 在路板上找到亮度调节电位器,边调节电位器边测电压,发现电压的变化范围很小。再顺着找到该电压的来源,即高压包某一引脚支路。测得该亮度电压为—95V,且滤波电容与地之间并联了一只电阻R720(1M欧)。但外观无明显烧坏迹象,维修陷处困境。 在一次无意之中,通电后马上断电,迅速测得亮度控制电压—95V下降缓慢,足足5分钟左右再下降为0。联想到家电维修2001年第1期的“彩电’通杀‘检修法”和该年第7期上刊登的“彩电维修的‘三拳两脚‘灵”里面讲到过,象这种现象是由电路没有与地之间构成回路所引起。于是想到电阻R720,是否是它在作怪呢?于是马上焊下R720,经检测确实已断路,更换一只同型号同阻值的电阻后,故障排除。
  经过该维修实例,我想告诉广大维修同仁:用于彩电维修中的很多方法和技巧,同样适合于彩色显示器的修理。如:开关电源电路、行场扫描电路、视放电路及亮度电路的检修等。 同时,还想告诉维修同仁这样一条经验:只要通电后测得电器某一支路中提供的电源电压下降缓慢(如:+300V电压、+B电压、视放电压等),则肯定该支路与地之间没有形成回路。重点应查该支路与地之间的电阻,有时也有可能是电容,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4、海尔HC15100底色老变。经查是尾板插排p804虚焊,补焊,故障排除。曾修过多台此种故障,均系尾板虚焊!请同行注意!
  35、厦华17ZF彩显,开机三无。
  查主电压56V只有21V,76V只有24V,5V几乎为0.怀疑负载有短路。逐一脱开开关电源的次级负载,结果当脱开76V的负载时,各路电压恢复正常。检查76V电路,发现短路部位在CRT板,对CRT板进行检查,发现在76V支路上有一只104的瓷片电容已短路,将其换新,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显示器高压包故障综述及修复、代换、改用技术

前   言

    近年随着我国家用电脑的普及,电脑所用的CRT显示器也象电视机那样,越来越多的进入维修人员的视线,但很多电视机维修人员并不太懂得维修显示器,其主要原因是显示器出现的时间还远没有电视机长,大家接触的机会少了,加上缺少维修资料及零配件,造成了上述现象。在显示器的故障中,高压包所占的份额相当大,由其而造成的维修难题常困绕着技术人员。据悉,现在CRT显示器所用的高压包型号总数超过4000种,比电视机还多,而且制造显示器高压包的技术要求比电视机的要高,加上显示器的使用寿命远及不上电视机(指的不是自然损坏,而是人为的升级换代),淘汰率很高,使得高压包厂家并不愿意生产全部型号的高压包,其结果是显示器高压包的配件供货较缺,修过显示器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显示器高压包较难买到配件。针对显示器高压包型号众多而又配件不充足的情况,维修人员有必要熟悉高压包的工作原理,掌握高压包的代换技术,在遇到没有配件的时候,可以作出代换或改用。

一、高压包的作用。

    高压包,正名是行输出变压器,也称为行包或行变,显示器的高压包和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基本一致,其主要作用是产生阳极高压,另外提供聚焦、加速、栅极等各路电压。注意偏转电流的能量提供者并不是高压包,而是S校正电容,在行管截止时,B+电压通过高压包、偏转线圈对S电容充电,电流只是经过高压包而已。由于高压包工作于高温、高频率、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加上外部环境潮湿或多尘等因素影响,使高压包损坏几率较高。

二、引起高压包损坏的病灶。

1、包内高压滤波电容击穿。
2、包内高压线圈匝间短路。
3、包内高压硅堆漏电或击穿。
4、包内初次级线圈短路
5、包内聚焦组件老化,使聚焦及加速电压不稳定。
6、包体绝缘性能下降,使高压包对内或对外打火。

网友:
三、与高压包相关的关键词及专业术语。

1、HV——阳极高压。随着显示器尺寸不同,HV电压也不同。通常14/15寸机的HV值是24KV到25KV;17寸机是27KV到29KV,19寸和21寸机是30KV到35KV。

2、FV——聚焦电压,有时称为G4。FV电压通常在HV端以电阻电位器分压方式取得,电压值是3KV到9KV。如果是双聚焦的,就分为FV1和FV2,其实是内部多设一组电位器而已。

3、SV——加速极电压,也称为G2。SV/G2电压也从HV端分压取得,其电压值是300V到800V。注意有些高压包不从HV端分压输出SV/G2电压,而是在包内另设绕组,或在行管C极将逆程峰值整流获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SV/G2受到电路控制,方便工业装配。注意在行管C极整流时获得SV/G2电压时,必须采用高速整流管,否则响应不到逆程峰值,只能得到与B+一样的电压。

4、DF——动态聚焦。显示器尺寸增大时,屏幕中央和四周的聚焦就容易变得不均匀,就需要加入动态聚焦电路,使FV电压在扫描到边缘时增大。在双聚焦显象管中,动聚通常加入到水平聚焦极中。其实就是一只10KV/102P电容接到FV而已。

5、SFR——包内聚焦组件中的FV/SV调整电位器冷端,通常是接地的,但有些机型将其用作信号取样,在高压变动时使电路作出补偿。

6、HVR——包内HV端取样电阻的冷端。此电阻直接取样于HV端,阻值大到必须兆欧表才能测量。其作用也是HV变动检测。

7、HVC——包内高压滤波电容的冷端。通常此脚都被接地,但有些机型将其用作信号取样,检测高压变动。

8、G1——栅极负电压。通常在包内绕组获得,G1电压值是-100V到-200V。控制G1电压可控制光栅亮度,进入显象管的G1电压是-30V到-100V,关机消亮点通常也在G1控制电路内完成,使关机时G1负压变低,显象管就被截止了。注意有些机型的G1电压是固定的甚至是接地的,它们的亮度控制方式是改变三枪阴极的电压,关机消亮点方式是瞬间降低阴极电压,光栅瞬时高亮,将高压释放掉。两种亮度控制方式各有优劣,调制G1可得到较大的亮度范围,但期间白平衡不均匀;调制阴极可使亮度均匀变化而白平衡稳定,但范围较小。

9、AFC——行逆程脉冲。AFC原意是自动频率控制,在显示器中,送入扫描芯片的同步信号、CPU需要的行检测信号和OSD菜单所需要的行脉冲,都泛指为AFC。AFC取样可以在高压包内绕组输出,也可以在行管C极用分压电压取得,后者故障率较高。

10、FB——高压或二次电源取样信号。FB原意是频率返回,也就是行回扫脉冲,在显示器中,FB电压常作为高压包输出电压的参考点,反馈回二次电源,实现B+电压稳定输出。有时FB信号也与AFC信号混在一起,并没有特别要求要独立取样。

网友:
11、ABL——自动亮度控制。ABL端总是内接高压绕组的冷端,用来检测HV的电流大小,当亮度过大时,HV电流必然增大,ABL电路检测到这个情况,就可作出反应限制亮度再增加。建议维修人员配备100K电阻量程的万用表(MF10型)或兆欧表,就可测量ABL端到HV帽的电阻,来判断高压硅堆是否有短路或漏电;又可以测量包内高压电容是否漏电。注意10K电阻量程无法测量高压硅堆和高压电容。

12、初次级绕组——接在高压包B+输入端和行管端的就是初级线圈,其他是次级线圈。初级线圈线径大匝数也不多,发生故障几率非常小;而次级高压线包的线径极小而匝数极多,就容易发生匝间短路。

13、电感量——交流电流通过线圈而产生的感抗就是电感量。对直流电而言,线圈的阻抗为零(忽略线材本身的电阻率),但对于高频信号,三几圈的感抗也很大。电感量的单位是ML(毫亨)。

14、正程和逆程——简单的说行管导通时就是扫描正程,截止时为扫描逆程。两者都有电流通过高压包(正程时高压包储能,逆程时释放能量)。

15、正程和逆程整流——由于正程和逆程的峰值相差8到10倍,因此一个绕组采用不同的整流方式,所产生的电压值也就相差8到10倍。正程整流的电压低但电流大;逆程整流的电压高而电流小,但两者的输出功率相同。

网友:
16、绕组的极性——因为扫描正程和逆程的峰值不同,绕组的输出必须要区分正负极。如果高压包不需改动,那么绕组的极性是厂家在引脚中已经决定了的;如果要在磁芯中加绕线圈,就不能不注意其极性了。以800*600*60的分辩率即37K行频,在磁芯中绕一圈为例,将高压包引脚朝下,磁芯对着自己,则左边的线头是正端,右边的线头是负端。将负端接地,在正端接以正整流可得到约20V电压,接以负整流可得到-3V电压;将正端接地,在负端接以正整流可得到3V电压,接以负整流可得到-20V电压。大家一定要将以上理解清楚,在加绕线圈时就可得心应手。注意高电压就低电流,反之亦然。以上电压参数会因电路设计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具体差距并不太大,在绕线估算电压时可以作为参考。

17、高压独立——高压包和行偏转分离的电路形式。在传统行输出电路中,高压电流和偏转电流都要经过行管,使之负担较重,故障频生,于是新型的设计将高压电路独立出来,可以设计出更高效的电路形式,实际上高压独立的高压开关管损坏机率非常低。

网友:
18、高压独立的电路结构——现在的高压独立电路大约有5种类型。

    1)采用二次电源调整的单管输出形式。如下图,以SONY-200GS为例,170V电压经过二次电源降到约80V输入高压包,开关管一只单独的场效应管,这种方式与传统的行输出相类似。

    2)没有二次电源的单管输出形式。如下图,以SONY-E220为例,80V电压直接输入高压包,开关管是一只单独的场效应管,这种方式要求开关管的激励控制电路,能控制较大的占空比,以得到较大的高压调整范围。

    3)采用高电压的双管对称输出方式。如下图,以EMC/CTX等机型较多采用,180V电压直接输入高压包,再接入一只N型场效应管,该管导通时初级线圈储能;在初级线圈两端反接一只P型场效应管,输入反相的激励,在N型管截止时它就导通,将初级线圈能量快速释放,次级就感应出电压。

    4)采用低电压的双管对称输出方式。如下图,以飞利浦机芯较多采用,80V电压直接输入高压包,再接入一只N型场效应管;另外在高压包设一个绕组,其输出接一只场效应管。激励信号被分成两路,一路驱动初级线圈开关管,使之导通时高压包储能;另一路倒相后驱动另外一只管,使之导通时高压包可以快速释放能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只导通则另一只截止。

    5)采用储能变压器的双管输出方式。如下图,这种方式最为复杂,以三星、DELL机芯较多采用。190V电压先输入一只普通行管的C极,B极加以行激励,E极就输出以行频变化的方波,峰值仍是190V,之后进入储能变压器再到场效应管,另外行管E极也接到高压包初级,由高压包出来后以一只放电电容接回行管C极。在场效应管导通时变压器储能,在场效应管截止时变压器通过高压包、放电电容和阻尼管完成能量释放。行管在此仅输出以行频变化的方波,提高效率,作用与一只二次电源管相当,真正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

19、高压独立高压包的绕组特点——由于在高压包内的电流近似于方波,效率很高,它的初级绕组圈数就设计得较少(比传统高压包初级少1到3倍匝数);同时由于正程和逆程的差别较小,那么在磁芯上绕取线圈所得到的电压就有所不同,与上述15、16项对比,无论绕组在哪头接地,无论正整流还是负整流,所获得的电压值基本一样(类似于市电的交流变压器输出),也正是由于其初级匝数少,按照感应比例,次级每匝将获得较高的电压,在800*600*60分辩率下,每圈的电压是6V到8V,比传统高压包在正程时每圈仅获得3V的电压值要高。

网友:
写得很详细啊!如果能附上一些图片就更好了!!!!!!!1

网友:
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买不来的高压包(包括洋垃圾),高压包损坏就一个字‘换”。

网友:
四、如何判断高压包是否损坏。

    根据高压包病灶的6个类型,损坏后的症状略有不同。

1、包内高压电容击穿。这是造成高压包损坏的最大成因,大约有四成的高压包损坏与它有关。包内高压电容的容量约为2700P,比显象管锥体所形成的电容1600P高一些,两个电容并联在一起总容量就有4300P以上,可以帮助减少屏幕的呼吸效应。由于包内高压电容的绝缘介质的绝缘强度远及不上显象管的玻璃,而且电极间距小,当高压过高或工作时间过长就很容易发生击穿。注意高压电容击穿后HV端对地阻值不一定为零,而是通常出现数千欧到数百千欧的阻值。这是因为电容内的绝缘介质被高压击穿碳化后仍有一定阻值,将万用表设10K档,测高压帽对地或对HVC端的阻值,正常时为无穷大,如出现阻值,可判断包内高压电容击穿。高压电容击穿后使HV输出短路,开机则行电流巨大,通常会锁机或出现间歇啸叫,并且很容易烧行管。包内高压电容击穿后,在通电瞬间绕组电流剧增,ABL端子所外接的电阻通常会过流烧焦,这是一个判断其损坏的明显表徵。

2、包内高压绕组匝间短路。这也是经常导致高压包损坏的原因,由于包内次级短路,造成行电流大增,轻则锁机保护,重则烧行管。由于高压绕组匝间短路后功率消耗都在其内部发生,因此包体发热严重,很容易判断。如果被保护快速锁机,就用低行压供电使其继续工作,诱使故障病灶出现,而且行电流不至于巨大,行管还是安全的。

3、包内高压硅堆击穿或漏电。高压硅堆击穿或漏电后,不经整流的交流高压加在滤波电容上,但电容不能隔离交流电压,其结果相当于短路,与高压电容击穿所造成的表象很接近,相比之下症状要轻一些,所以通常高压硅堆损坏后,ABL电阻并不一定烧毁,但行电流一样巨大。怎样检测高压硅堆是否击穿或漏电呢?只能使用兆欧表或带有100K量程的万用表,将黑笔接地或ABL端(如果高压包已拆离电路,就只能黑笔接ABL端),红笔接高压帽,正常时会有10兆欧左右阻值,(高压硅堆导通的内阻),将表笔对调,测量时表针会划动一下就归零,(包内高压电容充放电),如果测得阻值较低(小于5兆欧),就基本可以确定包内高压硅堆漏电或击穿了。

4、包内初次级绕组短路。这种症状就不需要多说了,B+被直接短路到地了,结果与行管击穿一样。

5、包内聚焦组件老化。这种故障也很直观,就是聚焦电压或加速电压不稳,随着开机时间延长,图像聚焦越来越差。在排除了管座、G2滤波电容及机内潮湿漏电后,故障仍然存在,就可以肯定聚焦组件损坏了。

网友:
6、包体绝缘下降。这种情况在潮湿天气或老机中经常发生,表现为包体对外放电,轻则产生小电弧有嘶嘶声,重则电弧大并有啪啪声;如果包体对内打火,就只听到啪啪声而没有电弧产生。因为高压放电,HV电压瞬间下降,势必造成图像亮度及大小变动,甚至锁机或烧行管等。

网友:
五、高压损坏后的补救工作。

    高压包的有些损坏情形是可以补救的。

    第5类损坏情形,聚焦组件老化。现在大家可以买到一种单焦或双焦的外接聚焦器,其中双焦的还带DF动聚输入。它的原理与包内聚焦组件一样。注意将聚焦组件取代后,原来的线头要做好绝缘处理,用热熔胶封口即可。

    第1类损坏情形,包内高压电容击穿。只要看到HVC端是接地的,该高压包就可以修补恢复使用,而不需更换高压包。在测得高压帽对地电阻很低,并且HVC端接地后,就可大胆将高压包挖补修复。方法很简单,就是将损坏的高压电容去掉。用电钻对着HVC端钻孔,钻头大小随意,一般我用6到8MM,顺着HVC端子引线(有时HVC引线会横着走到其它地方,不理它跟着找到尽头)打孔深度不能超过1CM,否则打穿了高压电容内层,在填充绝缘物时就会不断冒出气泡,造成修补失败。打孔的目的是将HVC端与外界隔离,使高压封在包体内。打好孔后就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填充环氧树脂。将高压包倒着垂直放置,使引脚水平,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按比例完全混合后,就可以倒入,份量最好是将引脚3MM以下全部封住(目的是使HVC端距离外界更远一些),一天后可完全硬化,两天达到最大强度,就可以上机使用了。
    如果HVC端不接地,可否修补呢?其实是可以的,问题是如果HVC端是信号取样,去掉后必须要另找替代取样,或增加高压电容获取HVC端子,或在高压包磁芯上绕线匹配后取得信号,其麻烦程度还不如改一只包算了。

网友:
六、改高压包的准备工具。

1、电容电感表。最要紧的是电感表,可以测量原包与改包的绕组电感量,如果两者所有绕组电感量相差在10%以内,则成功率非常高。

2、万用表。最好配备有100K电阻量程的表,可以测量高压硅堆是否正常。

3、50V/2A的外部直流隔离电源。之所以用50V的电压,是因为该电压值较安全之余,还能产生勉强够的高压,让屏幕有显示,如果还有其它的故障隐患,便可在故障扩大之前看到并加以解决。

网友:
七、改高压包前的资料搜集。

1、高压包的引脚功能定义。

   高压包一般是10个常规引脚,外加聚焦组件的2到5个引脚。将高压包引脚面向自己,U型口朝下,顺时针数分别是1到10脚。如下图所示,有些高压包的引脚没有这么多,通常的看法是常规的10只脚是不变的,(现在较新的高压包只有9只常规脚,连引脚相对位置都变小了,想改包的难度较大,这里不作讨论),于是从第11脚开始顺延下去,没有如果下图所示的11脚,就将12脚定为11脚,如此类推。至于图中的第16脚,有些有空脚,内接线包的绝缘层,有些则是ABL引脚,但绝大多数与ABL接在一起。

一般高压包引脚定义如下:

B+/+B——高压包初级线圈的输入端,接二次电源的输出。

+B2——高压初级线圈的输入端抽头,没有二次电源的机型就在高压包内设多个抽头,以保持不同行频下的高压稳定。一般用于较旧款的显示器,如ACER-34T。

+B3——高压初级线圈的输入端抽头,没有二次电源的机型就在高压包内设多个抽头,以保持不同行频下的高压稳定。一般用于较旧款的显示器,如ACER-34T。

VCP——高压包初级线圈的输出端,接行管。

D/C——接阻尼管和逆程电容。大家不要被这个引脚吓倒,其实只是高压包初级线圈的抽头,通常距离VCP端只有2到3匝,用来改善阻尼线性,

GND——接地。

NC——空脚。(内部空脚或外部不用此引脚)

G1——负压100到200V输出。在包内绕组约10匝。

AFC——行逆程脉冲输出。在包内绕组通常是2匝,电压峰值约35V。

FB——二次电源取样输出。在包内绕组通常是3匝,电压峰值约50V。

+5V——行中心调整电压。在包内绕组2匝,冷端接B+。

-5V——行中心调整电压。在包内绕组2匝,冷端接B+。

ABL——内接高压线圈的冷端。

300V——动聚电路的供电。电压值是200到600V。有时在包内绕组输出,有时在行管C极整流获得。

DF——动态聚焦电压输入端。

SFR——包内聚焦组件中的FV/SV调整电位器冷端,通常是接地的,但有些机型将其用作信号取样。

HVR——包内HV端取样电阻的冷端。此电阻直接取样于HV端。

HVC——包内高压滤波电容的冷端。通常此脚都被接地,但有些机型将其用作信号取样。

FVR——包内聚焦极取样电阻的冷端。高档机所独有,用来检测FV电压。

网友:
2、提取原机高压包的资料。对照包体引脚和电路板或电路图分析原包数据。

1)、确定原机高压电路是否高压独立。这很重要,因为高压独立的高压包初级绕组匝数较少,并且侧引脚通常不接地,而是用作取样信号。如果换上不是高压独立的包,肯定不成功。反之,用高压独立的包换入非高压独立的电路,开机肯定会因初级绕组匝数少而使高压过高,产生打火并可能扩大故障。高压独立的高压包将在后面另行分析。

2)、用万用表测量并记录原高压包的通脚。

3)、对照电路板记录原高压包的脚位功能。如果电路板上没有标记,就要进行分析,方法如下:

    接行管的就是VCP脚,通常高压包的第1脚就是VCP,但有些机型如飞利浦,VCP可能在第9或10脚,分析时只要认准行管C极所接的脚就行。

    接阻尼管或逆程电容的就是D/C脚,大部分电路的阻尼管和逆程电容都与行管C极接到一起,如果待修机的阻尼逆程与行管分开又怎么办呢?其实D/C脚对电路的影响微乎其微,改包时如果新包没有D/C脚,可将阻尼逆程与行管并接,不会有任何问题。

    接二次电源输出的就是B+脚,注意行中心校正电路需要以B+为中点,有些电路就会有两路B+输入,分析只需将高压包拆离电路,认准与VCP端相通的引脚即可。

    通过二极管整流,包括正负整流,而其滤波电容与B+相接的,就是+5或-5V引脚,由于这一电路只用于行中心的调整,使光栅(注意:并非是图像)于屏幕正中显示,所以完全可以忽略该引脚,新包如有此脚的,接上无防,如没有,就将其电路悬空。实际上很多机型都取消了行中心调整电路了,图像的左右偏移靠控制行场扫描芯片的行相位就有很大的范围。

    接地的当然是GND。

    没有外接电路的就是NC脚,NC脚可能是内部无通路,也可能是外部没用上该引脚;另外有一种NC方式是它在包内有绕组,但在电路上只有少许零件,如小容量电容和较大电阻接地,跟着接一根线引到显象管周围,之后又再无去向,这样的电路作用是检测高压泄漏,其实只要X射线保护电路本身在工作就行了,再附加这样的线路没什么用,并且改包肯定会变动原电路,所以这种脚也称为NC脚,改包时碰到这种电路,就将它悬空。

    通过二极管作负整流并且其滤波电容正极接地的就是G1脚,G1脚比较容易辩认,其滤波电容容易干涸漏液,大家都换过不少了。有时候G1脚在整流前会外接高压泄漏检测线,经常圈在高压帽周围,与高压很接近。不过这种设计没什么好处,当天气潮湿高压帽出现打火时,G1脚首先就串入了高压,其结果是整流管击穿,甚至滤波电容爆炸,由于G1负压消失,光栅就会高亮,并且关机有高亮点,用户不明白这种故障的遗害,蒙懂间开关多几次机,显象管正中央就烧伤出黑点了。厂家这样设计是保护显象管,还是在制造机会损坏它?见人见智了。

    与包内任何引脚不相通并且外接一只0.1uF到1uF电容到地的就是ABL脚,ABL脚是改包时唯一不用头疼的引脚,所有高压包的ABL脚都一样,绝对不用担心改后与电路不匹配。

    通过二极管作正整流并且其滤波电容耐压很高的就是DF供电脚,DF供电脚电压多数是250V到350V,实际上该电压允许有较大的偏移,可以相差30%而对动聚没任何影响。DF供电脚由于电压较高,其绕组多数会与B+相串联,这样就可以减少线圈匝数,当然也有的多绕些线,冷端直接到地。

    高压包侧引脚的最上面的通常是SFR脚,绝大多数电路会将它接地。

    高压包侧引脚的最下面的通常是HVC脚。

    如果原高压包只有3只侧引脚,则中间一只肯定是DF脚;如果原包有4只侧引脚,就要分析电路找出DF脚。动聚电路的原理是在行偏转支路中串入变压器,耦合行脉冲到聚焦极中,所以找到与动聚变压器相接的脚就是DF脚,并且它的电压较高,通常会有1KV的滤波电容。

    如果原高压包有4只侧引脚,在排除出SFR、HVC和DF脚外,剩下的就是HVR脚了。HVR脚总是与HVC脚组合来取样,HVR取样直流,HVC取样交流,两者或直接并联,或通过阻容元件并联。当然如果原机这些脚都接地,就不用去考虑它了。

    AFC脚和FB脚较难分辨,在电路中两者外接零件也很相似,通常是在整流前用阻容网络匹配后作为AFC信号,而整流后则作为二次电源取样电压或X射线保护取样电压,正因为是二次电源的取样,所以必须慎重分析。如果原机只有一支AFC电路,则不需要多费心,如果找到两路相类似的,就可以这样分析,通往CPU、OSD和行场扫描芯片的逆程脉冲肯定是AFC,整流后输入二次电源芯片(可能也是行场扫描芯片)的就是FB。

4)、用电感表测量原高压包的通脚电感量,原则是一定要确定测量点,比如测量初级线圈,就一定要以VCP点为固定一端,再测其与B+或其它脚的电感量;而测量次级线圈,就一定要以GND点为固定一端,再测其与其它引脚的电感量。次级线圈由于有几个绕组,如果确定不了GND端,则其它引脚互测的电感量会被抵消或叠加。有时次级的几个绕组并不一定只有一个GND端,但其在电路上仍会被接地,需要看电路上的走向确定GND端。

5)、原机高压包只有在初次级线圈短路的情况下,才能影响到其通脚电感量,其它如高压电容击穿、硅堆击穿、高压线包短路、打火等都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电感量。

3、将原机高压包资料包括通脚和引脚功能与新包对比,选择相似度较高的作下一步分析。

1)、新包也就是待改包的资料需要平时用心搜集,特别是引脚功能的搜集,因为通脚的相同基本上决定不了什么,而引脚功能的相同就可以很大程度提高改包成功率。如果通脚与引脚功能完全相同,再测一个电感量,那么这个包改进去能正常工作的机会就非常大。这是平常改包的的首选方案。实在找不出通脚与引脚功能完全一样的包时,才考虑改线或另加绕线方案。

2)、如果没有新包的引脚功能资料,也可以分析得出,这就需要优先选用一些初次级线圈较简单的包来改。比如初级线圈只有B+和VCP两个通脚,如1-2,那么第1脚肯定是VCP端。次级线圈只有AFC、G1和GND三个通脚,如3-4-5或6-8-9等,那么要用到电感表来分辨,下面将有详述。这种包称之为通用型高压包,在其基础上,很容易加绕出其它功能引脚来。

3)、线圈匝数与电感量的关系。以在磁芯上绕一圈为例,所得到的电感量约为0.003ml(毫亨),两匝就是0.006ml了,而AFC绕组通常只能两匝,也就是说AFC电感量为0.006ml,所得到的峰值电压约36V。如此类推,G1电压约-200V,所需绕线约10匝,电感量约0.04ml;FB绕组通常绕3匝,电感量约0.009ml。以上数据会因磁芯磁通量大小而有误差,具体操作可在该磁芯上绕一圈线测其一匝电感量,得到基本数据后就可能推断包上其它引脚的功能了。

4)、将所有信息汇总到草图上,分析得到两只包的数据如果相距不大,就可以上机试验改用效果了。

网友:
八、改用高压包步骤。

根据汇总出来的数据,新旧包之间有以下几种情况。
    注:绕组电感量相差百分之十以内都可接受,可以说成是参数一致。

1、新旧包通脚一致、脚位功能一致、初次级绕组电感量一致。
    代用这种包比较简单,安装好高压包后,切断B+输入以用作行电流检测(注意:测量B+通路的电阻压降来检测行电流的方法不可取,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量比较安全,在行电流异常时能以最快速度断开行供电);如果原机采用升压型二次电源,就吸空二次电源管的引脚,利用一次电源的B+输出50到60V为行供电,如果是降压型二次电源,就连二次电源的输入也切断,用外部50V直流电源供电;屏幕分辩率设为800*600*60,在B+输入处串入电流表,开机测量行电流不超过350MA就是安全的,这时可以调高G2电压查看图像是否有显示,菜单是否正常,通电几分钟看行管是否高热,没有异常后就可以恢复二次电源了,这时还要再检测一次行电流和行电压,如异常就检查B+反馈回路。在以上的分辩率行电流一般为300到350MA,行电压为70到80V,调整好加速及聚焦电压,热机一两小时无异常就可以交付使用了。

2、新旧包通脚不一致,但脚位功能一样,初次级绕组电感量一致。
    这种包只是脚位排列与原包不同,只须将线路板切断,根据新包的脚位功能接入安装,调整方法同上。

3、新旧包通脚一致,脚位功能一致,初级线圈电感量一致,次级某绕组电感量有差异。
    这是由于个别高压包的某个特定绕组设计不同所致,只需根据旧包数据对该绕组进行绕线,并与绕组串联在一起。无论新包电感量不足或是过多,即绕组匝数不够或过多,用串联法都能实现将其调整的目的,方法只是将加绕的线圈头尾对调,就能对要处理的绕组进行叠加或抵消。在电感量符合旧包数据后,就可以上机试用,调整方法同上。

4、新旧包通脚一致,脚位功能一致,次级绕组电感量一致,但初级线圈电感量有差异。
    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对行电流的影响巨大,必须慎重处理,一般不考虑代用初级线圈电感量差异过多的高压包。当有必要改用时,也一定要将新包初级线圈电感量调整好,具体方法同上。
    初级绕组电感量略为偏大时,其实得到的是良性效果——行电流下降。以前碰到象ACER、LG、长城等行流大,发热严重的机型,在作出诸多努力无效时,常在磁芯加绕线圈与初级串联,匝数通常是10匝左右,效果显著。

5、新旧包初级电感量一致,但通脚不一致或脚位功能不一致或次级绕组电感量不一致。
    这种情况由于新旧包参数相差较大,改用时需要耐心细致,以免故障扩大。首先确定好初级绕组的VCP和B+端,如果通脚不同就改线路,如果原包具有D/C端而新包没有,就将D/C端与VCP端并接;如果原包没有D/C端面新包具有,就将新包的D/C端悬空。次级绕组方面,如果AFC或FB绕组电感量不同,由于匝数少,就直接在磁芯上绕线代替;如果G1绕组电感量不同,就在磁芯上加绕线后与G1端串联,无论电感量过多或过少都可以,当然在串联后需要用电感表验证,串错了就将首尾对调;如果原包具有+15V或-15V等低压绕组,就在磁芯上绕线用正程整流方式获得低压大电流输出;如果原包具有+100V视放白平衡供电绕组,就在磁芯上绕线用逆程整流方式获得高压小电流输出;如果原包的G2输出是在绕组输出的,而新包的G2输出是在聚焦组件的,就先不理它,用新包的G2输出直接取代原包,待亮机后再检查其亮度控制,如果其亮度控制与G2无关,则该部分电路无须理会,如果亮度控制需要G2电压,就在行管C极用高速整流管获得约1000V的逆程电压,再用20M/2W电阻分压输入。次级绕组所有数据都匹配好之后,就可以开机调整了,方法同上。

网友:
6、原包没有DF输入端,而新包具有的,就直接就DF端接地;反之,如果原包具有DF端,而新包没有的,就在新包聚焦极中并入10KV/102P电容,也可以用三个3KV/103电容串联,一端接聚焦线,另一端接原机DF端。注意做好聚焦线接口的绝缘,用热熔胶封口即可。DF动态聚焦输入如下图。

网友:
九、高压独立的高压包代用。

    高压电路与行偏转电路分离之后,高压包的绕组就少很多,一般只保留初级绕组和G1绕组,如果是采用特丽珑或钻石珑显象管,则可能连G1绕组也不需要,所以我们会看到象三菱部分机型,高压包只有一个初级绕组。由于采用高压独立电路的多数是较高级的显示器,对HV电压的稳定性要求也较高,所以就采取HV电压的直接取样——在HV端在电阻和电容分压获得HV信号,相比在高压包另设FB绕组的间接取样方式,可以更快速更灵敏的检测到HV电压的波动,改善呼吸效应。代用这类高压包,除了初级绕组电感量要一致,包内高压电容的容量也有要求,容量过小,容易使HVC端取样点电压下降,(HVC端电压是由包内高压电容和HVC端外接电容两者串联分压而来,容量越大,所分得的电压越小),引起高压过高,可能会触发保护甚至高压打火。在更换美格、CTX显示器高压包时,就常遇到换上新包开机就锁高压的问题。不过小范围的偏差可以一般是可以调整好的,在更换HVC取样的高压包时,应该培养好上机前测量包内高压电容的习惯。

网友:
十、代换高压包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法。

1、        行电流过大,行管高热。
当代换高压包的初级绕组匝数不数时,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增加初级绕组的电感量,用0.8MM的漆包线在磁芯上绕10匝后,与初级线圈串联,注意首尾不可调错,否则效果相反,通电之前用电感表量一下即可,或者串入电流表在行输出启动期间快速测量行电流,如果串联正确,行电流必定减少。

2、        行电流正常,但行幅不足。
这是代换的高压包初级线圈与行偏转线圈不匹配所致,解决方法是在行管C极与地之间并入逆程电容,视行幅大小并入的逆程电容容量在470P到1000P。但需要注意逆程电容不能用磁片电容,必须是专用的逆程电容,并且逆程电容增大后行电流也会增大。

3、        二次电源输出过高。
这是由于FB绕组输出电压过低所致,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压过高,行管容易烧毁,或是高压过高造成开机即打火。解决方法是调整二次电源取样电路的输入匹配电阻,将电阻减少可使取样电压升高,二次电源输出就变低。

4、        菜单显示不正常。
当代换高压包的AFC信号输出过高时,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表现为菜单显示不同步,或者出现两个菜单。解决方法是减少进入OSD电路的行逆程信号幅度,将该电路切断,串入电阻匹配即可,具体电路如下:

5、        图像显示不正常,出现黑竖条干扰或者半边无图像。
这是由于进入视放电路的行消隐信号幅度过高所致。解决方法是减少进入视放电路的消隐信号幅度,将该电路切断,串入电阻匹配即可,具体电路同上。

网友:
十一、高压包代换实例。

1、        方正AONE-CM765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BSC24-1438。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4-5-6 / 7-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D/C        NC        B+        NC        NC        ABL        AFC        GND        G1        SFR        HVC        -        -        -
   代换型号BSC25-6503 / C-FBT-1527。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5-6-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G1        FB        AFC        ABL        GND        GND        GND        -        -        -        -        -
代换的高压包没有侧引脚,SFR及HVC端在内部与第8脚并接在一起,由于原高压包这两只脚都是接地的,所以代换时可以忽略这点;代换的高压包没有D/C引脚,将原线路的VCP与D/C并联,AFC、G1、GND脚分别对应新包改接好,新包的FB脚悬空,通电测得行电流为260MA,调整加速及聚焦使图像显示最佳,代换成功。

2、        飞利浦105MB、IBM-G54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AT2097-2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4-7-8  /   3-5-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GND        AFC        B+        GND        ABL        +5v        -5v        G1        NC        SFR        HVC        -        -        -
   代换高压包型号之一AT2097-08或AT2097-34,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4-7-8  /   3-5-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GND        AFC        B+        GND        ABL        +5v        -5v        G1        NC        SFR        HVC        -        -        -
   代换高压包型号之二AT2097-33。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4-7-8  /   3-5-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GND        AFC        B+        GND        ABL        +5v        -5v        G1        NC        SFR        DF        HVC        -        -
   代换型号之一的数据与原高压包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成功。
   代换型号之二的高压包多出一只DF脚,将DF接地后直接代换即成功。

3、        飞利浦15C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AT2094-02。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3-5 / 4-6-7-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NC        NC        G1        B+        GND        -5V        +5V        ABL        NC        VCP        SFR        HVC        -        -        -
   代换高压包型号ETF-39L639AZT。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3-5 / 4-6-7-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NC        NC        G1        B+        GND        -5V        +5V        ABL        NC        VCP        SFR        HVC        -        -        -
代换的高压包数据与原包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成功。
4、        DIGITAL-BCXBV15寸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6174Z-2001Q,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6-7 / 3-4-5-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G1        FB        AFC        +5V        -5V        ABL        NC        GND        SFR        HVC        -        -        -
代换高压包型号AT2097-0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2-3-5 / 4-6-7-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NC        NC        G1        B+        GND        -5V        +5V        ABL        NC        VCP        SFR        HVC        -        -        -
   代换高压包与原包有较大数据出入,只有初级绕组电感量一致,在代换包磁芯上绕2匝代替AFC绕组;绕3匝代替FB绕组;绕2匝与G1串联将电感量抵消,因原包G1为-120V,而代换包G1为-160V;改接好线路后在B+输入端串入电流表,开机测得行电流为280MA,调整加速及聚焦使图像显示最佳,代换成功。

5、        SONY-15SF2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8-598-954-00、1-453-198-1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5-6-7 / 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NC        GND        +300V        NC        +5V        B        ABL        SFR        DF        HVR        HVC        -
   代换高压包型号1-453-231-1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5-6 /7-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NC        GND        +300V        -5V        +5V        B        ABL        SFR        DF        HVR        HVC        -
代换高压包与原包数据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第7脚,正好原机不用此引脚,将其悬空即可直接代换。

网友:
6、        NEC-V510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80004361、CT8753,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3-8-9 / 4-5-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D/C        B+        GND        G1        AFC        ABL        +5V        -5V        GND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型号8000027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3-8-9 / 4-5-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D/C        B+        GND        G1        AFC        ABL        +5V        -5V        GND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与原包数据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成功。

7、        MAG-786FD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LCE CF1280,高压独立电路,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3 / 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DF        VCP        B+        NC        NC        ABL        NC        NC        GND        NC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型号之一LCE CF1280A,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3 / 7-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DF        VCP        B+        NC        NC        ABL        NC        G1        GND        NC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型号之二LCE CF1280C,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DF        VCP        B+        NC        NC        ABL        NC        NC        GND        NC        SFR        DF        HVC        -        -
代换包与原包的出入在于第7、8、9脚不同,正好原机并不用这几只脚,直接代换即可成功。

8、        厦华17ZF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BSC26-1450,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7-8 / 2-3-4-5-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300V        AFC        G1        GND        NC        NC        B+        ABL        NC        HVC        SFR        DF        -        -
   代换高压包型号BSC24-144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7-8 / 2-3-4-5-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300V        AFC        G1        GND        NC        NC        B+        ABL        NC        HVC        SFR        DF        -        -
两者数据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可成功。

9、        联想LXH-GJ769U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79A769-6-B,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6-8-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G1        NC        AFC        ABL        GND        300V        NC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型号79A769-2-A,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5-6-8-9-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G1        NC        AFC        ABL        GND        300V        NC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与原包数据大致相同,只是第5脚有出入,正好原机不用此脚,将第5脚悬空即可直接代换成功。

10、        HP-D2837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Y265315,高压独立电路,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6 / 5-7-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DF        FB        DF-        GND        ALB        G1        NC        HVC        SFR        HVR        DF        -
   代换高压包型号FKI-17A00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6 / 5-7-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DF        FB        DF-        GND        ALB        G1        NC        HVC        SFR        HVR        DF        -
两者数据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始可成功。

网友:
11、        BENQ-77G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19-70066-01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3-4-9 / 5-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AFC        GND        G2        G2-        NC        ABL        G1        NC        SFR        HVR        DF        HVC        -
   代换高压包型号19-70056-011、FEA907,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6-7 / 3-4-5-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FB        GND        AFC        NC        NC        ABL        G1        NC        SFR        HVR        DF        HVC        -
   代换高压包与原包最大的出入在于:原包的聚焦组件没有加速极输出,而是在第5、6脚绕组输出,另外原包也没有FB绕组。将原机的G2电路切断,用代换包的加速电压输出线直接引到视放板的G2端;再将代换包的第5、6、7脚悬空,即可代换成功。

12、        CTX-PR700、PR711显示器。
原包型号LCE-CF1611、47F13-1090B,高压独立电路,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5-6-10/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250V        G1        AFC        ABL        FB+        FB-        GND        SFR        DF        HVC        -        -
   代换型号之一LCE-CF1285,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5-6-10/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250V        G1        AFC        ABL        FB+        FB-        GND        SFR        DF        HVC        -        -
代换型号之二LCE-CF1433,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4-5-6-10/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250V        G1        AFC        ABL        FB+        FB-        GND        SFR        DF        HVC        -        -
三者数据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可成功。

13、        SONY-17GS、200GS、DELL-1025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8-598-812-00,高压独立电路,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5-6 / 7-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NC        GND        300V        NC        NC        NC        ABL        HVR        SFR        DF        HVC        -
    代换高压包型号7050307Y11、39L2504AZ,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5-6 / 7-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NC        NC        GND        300V        +5V        -5V        B        ABL        SFR        DF        HVR        HVC        -
代换的高压包适用于SONY-200ES显示器,并非高压独立型电路,初级绕组电感量与原包出入较大,并且侧引脚也定义不同。用0.8MM漆包线在代换包磁芯上绕10匝,与初级绕组串联使电感量增大,改接好侧引脚,开机测得行电流为400MA,调整聚焦使图像显示最佳,代换成功。

14、        三星753FDX显示器。
原高压包型号FQB-17A001,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3-6/4-5-7-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G2        300V        AFC        G2-        GND        ABL        G1        NC        SFR        DF        HVC        -        -
   代换高压包型号FQB-17A003,数据如下:
通   脚        脚        位        功        能
1-2 / 3-6/4-5-7-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VCP        B+        G2        300V        AFC        G2-        GND        ABL        G1        NC        SFR        DF        HVC        -        -
   两者数据完全一致,直接代换即可成功。

网友:
显示器行管损坏检修

行管损坏是维修显示器时最常见的问题,而屡坏行管更是令人头疼的一件事,那么发生问题的根源何在呢?本文就此谈一下我在维修实践中对此问题探索和总结。
   一般来讲造成行管损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1.行管质量有难以预见的缺陷,使用中自然损坏。2.逆程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3.行电源电压过高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4.行负载短路、漏电引发的过流,这里的行负载是指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S校正电容等元件。5.行频过高或过低。6.行激励不足。7.行阻尼二极管特性变坏。8.人为因素。
在实际维修中第1种情况是造成行管损坏的主要原因,一般更换行管即可。我见到的第2种情况引发故障的多是逆程电容开焊造成的。5、7种情况实际很少发生,这里就不讲了。第3种情况引发行管击穿较多,特别是采用降压型DC/DC变换电路的行二次开关电源的尤为突出。当这种电源的开关管击穿时,行管往往因为行电压过高而击穿,而且当行管击穿后也会造成开关管因过流而损坏,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检修时要一一检查,不可遗漏。值得注意的是当行电源开关管损坏后测量的结果并不都是击穿,个别会表现为D、S极导通压降增大,如不换下也会屡烧行管,我就见过这么一台Apple显示器,换了IRF9630才好。再有降压型行二次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线圈也可能因烧毁而使行电压异常升高,从而损坏行管(有一阶段飞利浦显示器批量损坏这个电感,但好象行管没损坏,可能电路保护设计得好吧)。关于第4种情况首先要说明的是显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工艺要求要高于彩电行输出变压器,损坏几率相当低,不应动不动就判定行包损坏。从我接修的大量显示器看,很多维修人员并不清楚这一点。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损坏要慎重,因为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不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购到,当然行偏转线圈更是如此。一般多频显示器中至少有两个S校正电容,我们可以依据位置的不同可以分别称之为上S校正电容、下S校正电容。实践中我发现下S校正电容损坏较多,此时行幅多会发生变化。当下S电容击穿、漏电时行幅变宽,行电流增大,行管工作温度上升,长此以往行管会热击穿。当然行幅调整管、下阻尼二极管击穿也会造成同样问题。
我在实践中发现第6种情况引发问题的几率很高,第8种情况则不易让人想到。行管的工作温度与它的基极激励状况息息相关,我曾用示波器观察过ADI、PHILIPS、EMC等多种显示器,发现PHILIPS显示器行管的激励波形近乎完美(相对而言),其工作温度始终不是很高。从实践中看PHILIPS显示器行管的问题较少,相比之下同档次的ADI则行管激励波形不是很好,工作温度较高,行管的损坏明显偏多。这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因为象BU2508、2520、2522就是PHILIPS的产品。一般设计为了让行管的饱和截止迅速完成,常在行管与行推动变压器间的限流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及一个反向的二极管。通常这个电容是有机性的电解电容,容量从几?到几百?,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这个电容会出现损耗增加、容量缩减(当其损坏后用指针万用表通常是测不出来的,一般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挡较易发现问题。这是因为电容的容量就是采用交流电(好象是1KHz吧)测出的,电容的工作是与频率息息相关的,这些坏电容一般都是高频特性变坏,在低频电路中未必不能使),行管因为工作条件变坏而剧烈发热,最终热击穿。而PHILIPS电路中也有加速电容,但那是一只小容量的无机性电容。检查这类问题使用示波器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显示器的波形是有差异的,不能生搬硬套。以个别EMC显示器为例,它的波形幅度会小些,但不会影响行管的正常工作,为了不走弯路要多积累些实测数据。在选取电解型加速电容时,如果原位置允许的话,应尽量采用体积大、耐压高的、工作温度高的,并且要避开发热源。这是因为它工作在高频状态下要求严格,如果你摸一下工作中的它,你就知道它本身可能就很热。下面谈一下第8种情况,我常常在报刊上看到有人采用彩电行管上到显示器上,我总想问:这能修好吗?我就有过用BU508当显示器行管的经历,那次大约两个小时后BU508因发热严重而击穿,不得已将仅有的一只BU2508换上去,长时间工作只是微温。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大家不妨参看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新型显示器电路分析》一书 第228页至232页,还有该社更早出的一本书,大概叫《长城显示器电路原理与维修》吧。这里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小心你的行管有假。5年前我曾从广东某公司邮购了几只C4769,上机后发现剧烈发热。检查一番后开始怀疑C4769是假的,遂与真品仔细对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五只管子中有四只表面打磨过,真品的字迹是印上去的,而假的居然是激光刻字的!前年我买了20只BU2520DF,上机后又发现剧烈发热的问题,激励波形明显幅度不足。这回首先想到的就是:又遇到假货了。在与真品作外观比较时竟没发现破绽,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这种BU2520DF的b-e极之间没有几十?的电阻。从此我便更注意观察市场上的假行管了,令人惊奇的是哈尔滨电子市场上卖的显示器用行管假的占了绝大多数,真品甚少。作假手段以打磨为主,但也有“有所突破的”,以假C5250为例,表面与真品是一样的,但引脚明显要宽。现在哈尔滨电子市场上已经几乎见不到真的BU25XX系列行管了!以是否是激光刻字作为判断正品的依据早已过时,现在各大城市都有卖激光刻字机的!由于我经常戳穿卖假件经销商的小把戏,所以与我熟识的高老板笑称我为——刁民。有感于此,我要对众奸商说:你们辛苦了。

网友:
下面是几个我在实践中遇到的实际例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实例1。一Wanstrow1428显示器无光栅,经查行管击穿。将行管更换,数天后行管再次击穿。检查电源电压没问题,再次上好行管,加电后密切关注行管的温升。发现其短时间内剧烈发热。怀疑行激励不足,测量串联在行推动变压器与行管基极的加速电容,发现其容量由10?下降为1?。将其更换,行管温度正常了。
实例2。一LEC1428显示器行管击穿,更换行管后交付用户。大约半个月后用户又将该机返回,经查发现还是行管击穿。这次将检查范围扩大,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行输出、行电源电压都没见异常。再次更换新行管,加电,行可以工作,但行管温度明显高一些。用示波器测行管的B脚,波形稍显模糊。在检查行推动级时无意中测了T601的12V端,发现竟有明显波形,这是不正常的。检查行推动级退耦电容C614(100?25V),发现其容量仅0.2 ?。更换后12V端波形相当微弱,而行管的B脚波形变得清晰,上升沿、下降沿“干净利索”,长时间工作温度仅是微温。本例也属于行激励不足,从例1、例2可以看出此类故障的典型特点是:不是马上烧行管,但行管工作温度偏高,时间长了行管最终因过热而损坏。这一问题在飞利浦大屏上发生的也是较多的。
实例3。一PANDA CX151显示器出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且开关电源发出过流保护的声音。检查行管Q702,它击穿了。更换行管后,继续检查发现Q710(BD677)C、E结击穿,用BD681代用。加电后图像正常,用手摸着散热器监视行管的发热情况,发现时间不长行管已明显烫手。检查逆程电电容、S校正电容、更换阻尼二极管都没解决问题。修到这就难以往下进行了,反复考虑后决定测一下行电流是否正常。加电后用2V档测L502(实际安装的是一0.47?电阻)两端,发现行电流开机时增加迅速,且在0.6A时上升速率减小,但并不停止。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行电流不断增加的呢?此时突然想起原来的行管是不带阻尼的,于是立即用BU2522AX换下先前上的C5419。这回行电流在0.45A左右长时间稳定不变,行管温度也正常了。我用示波器测了分别上C5419与BU2522时的波形,没发现什么不同。这种问题还出现在万普、宏基等显示器上,另外我还发现用不带阻尼的行管(外部电路已有阻尼二极管)代用带阻尼的行管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也不乏例外。我在修理一台PANDA 17寸显示器时用BU2522AX代用已损坏的BU2525DF,结果加电就坏了。我又换了一只,还坏,用BU4522AF也是如此。不得已用BU2520DF代用,发现在DOS下工作正常,在此希望高手能够解释成因。
实例4。一ADI CM701显示器无光栅,经检查行管已击穿了。更换行管后加电试机,发现行管温度较一般显示器稍高。不一会儿光栅消失,行管再次击穿。再次更换行管,又更换了阻尼二极管,加电后严密监视行管温度,这回与上次差不多。在观察中突然发现在D804处有细小的火花出现,断电检查发现在D804与旁边的散热器之间有一小团絮状金属末。将其取出,加电拷机,该机一切恢复正常。该机以前曾有人修过,看来这一小团金属丝可能是原维修者在拆装屏蔽铁板时新添的“副产品”。本例情况特殊,但也应属于人为因素吧。
实例5.一IBM2248显示器不亮,经检查发现行管击穿。用户反映这台显示器不久前曾因不亮修过,这回又旧病复发。更换行管后,加电拷机,短时间内未见异常,于是扣盖,继续观察。几十分钟后行管再次击穿,在检查了其它元件后,上好行管,加电观察。观察中发现有时光栅突然收缩,成一条垂直亮线。迅速关机,细致检查后发现CRT静电场消除线圈的插头P401与主板上的插座接触不好,打火,塑料部分焦化。处理后,该机恢复了正常。CRT静电场消除线圈与行偏转线圈串接在一起,P401接触不良,打火,从而损坏行管。由上可见行偏转线圈回路打火是引发行管损坏的一个原因。
   实例6。一EMC PA-564DA显示器刚开机瞬间有光栅并向垂直中心收缩,如此数次行管就会击穿。从故障现象上看似乎发生了X射线保护。检查中发现行二次电源用储能电容引脚锈蚀断了,更换后行电源电压平稳正常。本例属于行电源引发电压异常升高,EMC其它机型也有相同问题,这应该是厂家选件把关不严。类似问题ADI也有发生。
   实例7。一大众14CP显示器不亮,查行管及行电源管损坏,更换试机一切正常,扣盖交付用户。第二天该机就被返回,仍是原故障。再次更换行管、电源管,试机一切正常,交付用户,谁知第三天该机又被返回,用户发映这次开机一会就坏了,还是行管及电源管。我将维修费退给用户,不想修了,用户说就信任你了,放在你这,先不急呐。我静下来仔细考虑,发现这个故障好象与是否上后盖有关-上好后盖就出事。这是否是上好后盖后电路板受挤压,有元件开焊有关呢?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发现行场小信号处理IC STV7778外围的一个电容引脚开焊,这个电容好象是振荡电容。补焊后,该机终于正常了。该故障是14CP的通病。至于这当中的“至病”原因我还说不清楚,以前见过因行管基极严重接触不良造成行管击穿的,我想本例与之有类似之处。

网友:
显示器维修两例

实例一

  一台万普1448A3彩显,使用半年后出现屏幕颜色不稳定的现象,颜色会突然变化,持续的时间不确定,有时1秒~2秒钟,有时4秒~5秒钟不等,有时则必须用手拍击才能复原。

  这是典型的接触不良。开机检查各插接件,反复插拔,然后在打开后盖的情况下通电检查,故障似乎解决,颜色不再闪烁,但装上后盖不到几分种,故障重新出现。反复检查插接件、信号电缆,均无故障,最后只得拔下显像管尾板,把焊接在板上的铁皮盒子(屏蔽盒)用烙铁焊下,发现显像管管座的一个焊点出现了很细小的裂纹,重新点焊,故障消除。

  但是不久又出现新故障,机内出现不定时的打火,“啪”的一声,屏幕光栅会在响声出现的瞬间收缩,最后一次打火后出现无图像、无光栅、无高压(用手靠近屏幕无静电吸引感觉),但指示灯可由黄变绿,机内有轻微的交流声且变化不定。

  开机检查,发现机内很干净,高压帽附近无积灰,绝缘良好。观察线路板发现,行偏转线圈与行管集电极间的一个电感线圈一端松动,有打火氧化的痕迹,补焊后开机,问题解决。原来是行谐回路虚焊造成打火,继而断路,引起行扫描弱振,失去高压,同时由于氧化点时接时断,就造成机内出现不稳定的交流声(由行推动变压器和行输出变压器发出)。

  实例二

  一台DELL 14英寸彩显,屏幕出现明显偏色,呈蓝色刺眼光栅,伴有回扫线,字符隐约可见,调整亮度电位器、对比度电位器变化不大。但用手拍击显示器时会出现瞬时正常,但不能保持,看起来又是一个接触不良的典型表现。

  然而检查所有的插接件均无生锈、松动现象,检查信号电缆正常,线路板焊点无一松动、开裂。

  为什么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却会表现出接触不良的典型症状呢?要揭示整个问题必须找到故障点。

  从理论上可知,显示器偏色,问题一定出现在视放电路或显像管附属电路。观察到屏幕呈现亮蓝光栅,应该是蓝枪阴极电位过低,致使电子束流增大,使屏幕被蓝色遮盖,同时出现回扫线。

  开机带电测量,发现蓝色通道末级视放管集电极电位明显比其它两个通道低,正常应该为90V~110V左右,实测为10V左右,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三个通道的视放管电源均来自同一组电源,出现不同是不正常的,所以从此处开始往前(朝电源方向)查找,发现往前到电源这一段电路只有水泥电阻,电阻前的电压正常(90V左右),它以后的电压就明显跌落(10V左右),看来这只水泥电阻就是罪魁祸首,拆下电阻测量,发现其阻值很大,几乎处于断路(实际应该为10欧姆左右),用手敲击,阻值会忽大忽小,原来是其内部电阻丝烧断,但熔化物似连非连,造成接触不良。更换电阻,故障排除。

  以上两例,症状均和接触不良类似,有的现象的确属于接触不良,如插接件不良、焊点虚焊、焊盘松动等,但也有的是元件故障引起的,这类问题往往会把人引向歧途,以为是简单的接触不良。只有认真地进行分析和检查,必要时必须通过仪表测量,才能找到症结所在。

网友:
显示器术语

点距:指显示屏上相邻的两个象素点之间的距离(即相邻的同基色点之间的中心距离)在显示屏幕大小一定的前提下,点距越小,则屏幕上的象素排列越紧密,图象就越清晰细腻。用显示区域的宽和高分别除以点距,即得到显示器在垂直和水平方向最高可以显示的点数。以14寸,0.28mm点距显示器为例,它在水平方向最多可以显示1024个点,在竖直方向最多可显示768个点,因此极限分辩率为1024*768。超过这个模式,屏幕上的相邻象素会互相干扰,反而使图象变动模糊不清。目前点距主要有0.39,0.31,0.28,0.26,0.24,0.22mm等几种规格,最小的可达0.20mm。一般来讲,小点距和良好的汇聚性能相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显示效果。(单位:mm)——老点的点距可以达到纳米级别

点状点距,条状点距,柱状点距:一个显示器的点距是.25的Trinitron显像管,而另一个是.28的平面直角显像管,那么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一定是Sony的.25的Trinitron显像管的图像是会更清晰吧,那当然,点距越小的不就是越清晰吗? 那你就错了,点距指的是两点‘同色发光荧光体’之中心点间的直线距离,并且越小就越能得到更精细的画面。但因使用的技术不同,点状点距与条状点距与柱状点距是无法精确地比较的。若粗略地计算,0.25mm的柱状点距约只等于0.27mm的点状点距。也就是说,0.26的点状点距的显像管会是比0.25mm的Trinitron/DiamondTron显像管的解析力要强。那么为什么还要采用0.25mmTrinitron/DiamondTron的显像管呢?这是因为它们的对比度很强,显示出来的画面更加鲜艳,夺目,很适合高端的应用。

栅距:由于SONY推出的特丽珑显象管采用了栅状荫罩,因此引入了栅距的概念。它指的是显象管相邻线条之间的距离,此时电子枪对显象管屏幕的扫描是以线条为象素单位的。(单位:mm)

分辨率:(Resalution)构成一个影象的象素总和,一般用水平象素个数x垂直象素个数来表示。分辨率越高,图象就越清晰,但所得的图象或文字越小。它和刷新频率的关系比较密切,刷新频率为85Hz时分辨率越高,则显示器的性能也越好。可以把分辨率划分为CGA,EGA,VGA,SVGA等几种;按照水平和垂直象素数目来区分,则可以分:320x200,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1024,1600x1280等几种。

刷新频率:刷新频率分为垂直刷新率和水平刷新率,垂直刷新率表示屏幕的图象每秒种重绘多少次。也就是指每秒钟屏幕刷新的次数,以Hz(赫兹)为单位。VESA组织于97年规定85Hz逐行扫描为无闪烁的标准场频水平刷新率,水平刷新率又称行频,它表示显示器从左到右绘制一条水平线所用的时间,以kHz为单位。水平和垂直刷新率及分辨率三者是相关的,所以只要知道了显示器及显卡能够提供的最高垂直刷新率,就可以算出水平刷新率的数值。所以一般提到的刷新率通常指垂直刷新率。刷新率的高低对保护眼睛很重要,当刷新率低于60Hz的时候,屏幕会有明显的抖动,而一般要到72Hz以上才能较好的保护你的眼睛。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厂商在广告中宣称的最高刷新频率指的其实是最低分辨率下的情况。

场频:频指垂直扫描速度(Vertical Scan Rate),即刷新频率,一般在60-100Hz左右 场频也叫屏幕刷新频率,指屏幕在每秒钟内更新的次数。人眼睛的视觉暂留约为每秒16-24次左右,因此只要以每秒30次或更短的时间间隔来更新屏幕画面,就可以骗过人的眼睛,让我们以为画面没有变过。虽然如此,实际上每秒30次的屏幕刷新率所产生的闪烁现象我们的眼睛仍然能够察觉从而产生疲劳的感觉。所以屏幕的场频越高,画面越稳定,使用者越感觉舒适。 一般屏幕刷新率场频在每秒75次以上人眼就完全觉察不到了,所以建议场频设定在75Hz-85Hz之间,这足以满足一般使用者的需求了。

网友:
行频:即水平扫描频率,指显示器所能达到的每秒内对水平偏转信号的刷新次数,也就是指显像管电子枪在每秒钟内根据水平信号对显示屏进行扫描的次数。如50KHz表示每秒钟显像管电子枪在屏幕上写50千行点。普通14寸彩色显示器的水平扫描频率通常从35.5KHz到66KHz不等,而较好的大屏幕彩色显示器则可达到120KHz的水平(单位:KHz)

扫描频率:指显示器的屏幕在一秒钟之内可以进行多少次全画面扫描。其值越高,画面越稳定。

隔行扫描:(Interlaced)该技术最先由IBM在其8514A显示器上推出,其原理是在对显示屏进行扫描时,先扫描奇数行,再扫描偶数行,扫描两遍的结果才组成一幅完整的图象。这种扫描方式容易实现,成本较低,但是在分辨率达到800×600或更高时,这种扫描方式下的图象会有很大的闪烁感,容易使操作者眼睛疲劳。一般大屏幕彩色显示器都不采用这种扫描方式。

逐行/隔行显示:显示管的电子枪扫描可分为隔行(Interlace)和逐行(non- Interlace)两种。逐行显示是顺序显示每一行。隔行是指每隔一行显示一行到底后再返回显隔行示刚才未显示的行,显示器在低分辨率下其实也是逐行显示的,只有在分辨率增高到一定程度才改为隔行显示。在相同的刷新频率下,隔行显示的图像会比逐行显示闪烁和抖动的更为厉害。不过如今生产的显示器几乎已没有隔行的了。

逐行扫描:(Non-Interlaced)逐行扫描针对隔行扫描方式的缺陷,后来又推出了逐行扫描方式,这种方式是按顺序(不跳行)地扫描输出,一次扫描完毕就组成一幅图象。显示画面没有闪烁的感觉,因此更适合高分辨率下使用,但是对显示器的扫描频率和视频率带宽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很明显,扫描率越高,刷新速度越快,显示就越稳定。现在所有的大屏幕彩显都采用的是逐行扫描方式。

过扫描:是一种新颖的显示器控制功能,在实际显示画面以外的区域也加载有视频扫描信号,只需按动一下按键,即可使画面显示区域方便地增大到全屏,扩展用户的视野。这一功能要求显示器具备更高的带宽和扫描频率。

显示器调整功能:一般的屏幕调整功能,应该包括亮度、对比度、垂直位置、垂直显示尺寸、水平位置、水平显示尺寸等。另外一像5GT的高阶产品更是有消磁、针垫型失真修正、平行四边型失真修正、魔纹失真修正及色温调教功能。对于高端的图形应用而言,这些功能都是极其需要的。 为了减少按钮,增加使用者的方便性,许多厂商开发了专属的画面调控功能,即为一般所谓的OSD(On-screen Display)视控功能。它将原本是一颗颗按键的所有或部分调整功能,整合到一个画面的选单,以图示的方式让使用者更轻易地了解操作方式,5GT更有语言选择功能,可惜只有英语、法语等,但就是没有中文.

调节方式:调节方式从早期的模拟式到现在的数码式调节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数码式调节与模拟式调节相比,对图像的控制更加精确,操作更加简便,界面也友好得多。另外可以让你存储多个应用程序的屏幕参数也是十分体贴用户的设计。因此它已经取代了模拟式调节而成为调节方式的主流。数码式调节按调节界面分主要有三种:普通数码式、屏幕菜单式和飞梭单键式。各有特色,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了解了以上几项基本的指标后,我想各位对如何选择显示器大致有个底了。再看看厂商的产品说明书就可以简单比较比较了。但买显示器光靠枯燥的数据对比肯定不行,主观的感受更加重要。

网友:
像素:显示器一般采用光栅扫描方式,即电子束从左向右,自上向下作水平扫描和垂直扫描,电子束撞击显示屏上的众多的荧光粉点而使其发光,每个发光点就是一个像素。分辨率是指屏幕上有多少个象素点,分辨率越高,屏幕上的像素越多,图像也就越清晰。在最高分辨率下,一个发光点对应一个像素。如果设置低于最高分辨率则一个像素可能覆盖多个发光点。 电子枪:位于显象管内部,处于工作状态时不断射出电子束,激发屏幕上的磷光点发光的装置。

显示器的带宽:所谓带宽是显示器视频放大器通频带宽度的简称,一个电路的带宽实际上是反映该电路对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带宽越宽,惯性越小,响应速度越快,允许通过的信号频率越高,信号失真越小,它反映了显示器的解像能力。以MHz(兆赫兹)为单位,它比行频更具综合性。从表面上看,只需用行频乘以水平分辨率就可以得到带宽。但实际上,电子枪在扫描时扫过水平方向上的像素点数与垂直方向上的像素点数均高于理论值,这样才能避免信号在扫描边缘衰减,使图像四周同样清晰。水平分辨率大约为实际扫描值的80%,垂直分辨率大约为实际扫描值的93%,所以带宽的计算公式为:带宽=水平分辨率/0.8×垂直分辨率/0.93×场频。或带宽=水平分辨率×垂直分辨率×场频×1.344。例如:在1024×768@85Hz的模式下,带宽为1024×768×85×1.344=89.84199868MHz。 带宽的值越大,显示器性能越好。

屏幕可视区域: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屏幕,平常说的17寸、15寸实际上指显像管的尺寸,一般可通过量取屏幕左下角到右上角的距离得到。由于显像管都是安装在塑胶外壳内,且由于屏幕的四个边都有黑框无法显示,因此许多人量显示器屏幕的对角线时,根本没有厂家所说的那种尺寸,所以就算是最好的显示器也不能做到可视面积等于显像管面积,只能尽量做到接近与显像管面积,这是评定一个显示器好坏的标准之一,相同的显像管,不同的公司的产品,它的可视面积就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我们在购买显示器时要注意尽量买可视面积最接近于显像管面积的显示器.一般14寸的显示器可视范围往往只有12寸;15英寸显示器的可视面积在13.6英英寸到14.2英寸之间,而17英寸显示器的可视面积在15.6英寸到16.2英寸之间。

特丽珑:(trinitron)它是SONY公司的一种独特的显象管技术,采用栅状遮罩,及单枪三束专利技术,能产生比较亮丽、鲜艳的画质。

钻石珑:(diamondtron)三菱公司研制的显象管技术,继承了特丽珑的优点,采用超纯黑屏幕和四倍动态聚焦电子枪,画质出众。

DYNAFLAT:平面显示器有两种形式,即物理平和光学平。由三星公司开发出的DYNAFLAT(动态平面)技术。它使用的显示器外厚玻璃的外表面是纯平的,但没有使用纯平的内表面,而是使用了球面(向用户方向略微突出),它的曲率是根据SNELL公式计算出来的。其原因就在于经过这样的处理后,内面发光点射出的光再经过厚玻璃的折射后进入人眼成像,光路反向沿长线形成的虚光点组成的图像则是真正的平面。简单地说DYNAFLAT技术就是利用非物理平面的厚玻璃(略微突出)的内表面制造出光学平面的图像。

物理平:是指从物理上的各个表面都是纯平面,特别是显示器最外面的一层厚玻璃的内外两面从物理上看都是绝对平面,但这种绝对平面反而造成用户在面对显示器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平面图像,而是略有些凹陷。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把人眼看成是屏幕前的两个点,越大屏幕的显示器从边缘部分发的光经过厚厚的玻璃折射后进入人眼成像,由于人眼对折射的不敏感性,光路返回后在实际发光点前形成一个虚拟的发光点,即人眼误以为虚拟的发光点是真正的发光点。这种情况在显示器的中心部位还不太严重,但越到屏幕边缘虚点和实际发光点相差越大,具体来讲就是虚点越靠前,就如同人眼看插在玻璃杯里的筷子是折断的一样。把这些虚点连起来就会发现整个图像向内(远离用户方向)凹陷。所以说物理平并不一定就恰好能产生出纯平的图像。

CRT显像管(CathodeTube阴极射线管):主要由电子枪、偏转线圈、荫罩、荧光粉层(Phosphor)和玻璃外壳五大部分组成,其原理是利用显像管内的电子枪,将光束射出,穿过荫罩上的小孔,打在一个内层玻璃涂满了无数三原色的荧光粉层上,电子束会使得这些荧光粉发光,最终就形成了你所看到的画面了。而CRT尺寸就是显像管实际尺寸,也是通常所说的显示器尺寸,其单位为英寸(1英寸=25.4mm)

球面显象管:显象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是曲面。它的制造工艺较成熟,价格较低,但图象显示失真,实际显示面积较小,反光现象严重。 柱面显象管:采用垂直栅条设计,显象管在垂直方向完全笔直,水平方向略有弧度。光透性好,图象更清晰 平面直角显象管:屏幕弯曲更小,更接近“平面”,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这种显象管的屏幕反光较小 色温:描述光源色彩的参数。光源发光时产生一组光谱,用纯黑色产生同样的光谱所需达到的温度既为该光源的色温。

柱面显像管:主要是以SONY的Trinitron(特丽珑)和三菱的DiamondTron(钻石珑)它的表面就好像是一个罐头的侧面,左右有弧度但上下没有,具有防止上下画面扭曲及反光的作用。

阻尼线(有人叫防伪线):Trinitron显像管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在显视屏上会有15吋一条,17吋有两条的不很明显的黑线,它的名称叫做阻尼线,是用来将阴罩挂定的,可能会造成在应用中有点影响。

平面直角显像管:平面直角显像管是指整个直角和“近似”平面的显示屏。它对于反光以及画面的变形的免疫力最高。

网友:
聚焦性能:指显象管中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后通过其调节功能而显示出清晰图象的能力,反映出对电子束扫描偏差的纠错能力。 汇聚性能:红绿蓝(R.G.B)三原色电子束在屏幕中的正确聚焦能力,反映出显象管偏转线圈产生的电磁场对电子束运行轨迹的控制能力。

内部涂层:厂家生产显象管时在荧光粉背面涂上反射层以提高发光效率,同时降低象素间的串色,是显象管的重大技术差别之一。 外部镀膜:显象管的外部镀膜,可阻挡有害射线、消除静电、降低屏幕反光。不同厂家的镀膜材料和技术各不相同。

白平衡:衡量彩显中红绿蓝(R.G.B)三原色混合生成白色的精确程度的指标。 荫罩:是显像管的造色机构,是安装在荧光屏内侧的上面刻有40多万个孔的薄钢板。荫罩孔的作用在于保证三个电子共同穿过同一个荫罩孔,准确地激发荧光粉,使之发出红、绿、蓝三色光,见图2。而荫罩可分为孔状荫罩和条栅状荫罩两种类型。 孔状荫罩:电子枪发出的电子束通过其上的小孔按一定分布射到屏幕上的荧光点上,从而形成画面。小孔排列越紧密,其显示分辨率就越大。

栅状荫罩:特丽珑或钻石珑所提供的条状遮罩。相对于传统的孔状荫罩,它可以提供更高的亮度和较鲜艳的色彩。

偏转线圈:位于显象管内部。通电后可产生较强的磁场,控制经过加速的电子束的飞行方向。 数控调节:用数码的形式对显示器的各项参数(如亮度、对比度、色温等)进行调节控制,使调节功能更完备,更直观。 菜单调节(OSD):将显示器的调节功能用图形和数码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简化了使用者的操作,并且可以存储调试结果,减少了重复操作。

同屏显示(DD):是OSD的二代,为三星显示器专有。DD将显示器的显示效果和过程都直观地显示在屏幕上,用户只需触动屏幕下方的按键便可调节多种画面设置,所有调节都可存储。

超黑距阵屏幕:是一种利用碳喷涂于屏幕荧光磷点之间,以改善对比度的方法。这种屏幕比一般屏幕暗得多,屏幕影像抗外界光线干扰能力大大增强,图像更为亮丽。目前名牌厂家的显像管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技术超清晰。

数码式调节按调节界面: 根据操作界面的不同,数控可分为普通数字调节和OSD(On Screen Display,画中画)两种。其中OSD可以直接在屏幕中显示功能选项和调节状态,因此操作更为直观,调节精度也更高。OSD方式已为越来越多显示器所采用。

CRT涂层:屏幕在使用时会因电子撞击荧光屏及外界光源影响而产生静电、闪烁、反光等干扰。这不仅使图像变得模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危害到使用者的视力健康。因此CRT表面均应附着有涂层,以减少损害程度。目前主要应用的涂层有如下几种:表面蚀刻屏幕涂层,ARAS涂层,Ultra-ClearCoating.

表面蚀刻屏幕涂层(DirectEtchingCoating):直接蚀刻CRT表层,使表面产生微小凹凸,以减低外界光源反射干扰。 AGAS(Anti-Glare、Anti-Static)涂层:抗强光、防静电涂层。涂层材料是一种矽涂料,可扩散反射光,减低强光干扰,含有导电微粒。

网友:
ARAS(Anti-Reflection、Anti-Static)涂层:防反射、防静电涂层。涂层材料是含一个多层结构的透明电介质涂料,可有效抑制外界光线的反射现象且不会扩散反射光,画面清晰度较好。

Ultra-ClearCoating:超清晰涂层。这是三星显示器特有的一种透明多薄膜复合涂层。它不但大幅度地吸收并降低反射光的干扰,而且减少了图像投射光线的变形,大大增强了图像对比度和艳丽度,且机械强度较佳。它与三星显示器先进的动态聚焦系统、铁镍合金Shadow荫罩(INVARShadowMask)、超黑底屏幕相结合,可以达到最佳的图像清晰度和色彩。其它技术指标。如色温(9300°K/6500°K/5000°K)、同步输入信号(分离、复合同步、绿枪同步)等等。这些技术指标对普通用户意义不大,限于篇幅,就不再介

BNC接头:有别于普通15针D-SUB标准接头的特殊显示器接口。由R.G.B三原色信号及行同步、场同步五个独立信号接头组成。主要用于连接工作站等对扫描频率要求很高的系统。BNC接头可以隔绝视频输入信号,使信号相互间干扰减少,且信号频宽较普通D-SUB大,可达到最佳信号响应效果。

显示数据通道(DDC):是一种在主机和显示器之间建立通信的信息通道。支持微软即插即用功能,可充分发挥显示器的显示能力。

DDC1:VESA组织发布的显示器向主机通信的数据连接标准,规定传送数据格式。

DDC2B:基于I2C总线,允许主机读取显示器扩展显示信息的双向交换的数据通道。

DDC2B+:基于I2C总线,允许主机和显示器信息进行双向交换的数据通道,可由主机对显示器发送显示控制命令和代码。

DDC2AB:基于ACCESS总线,遥控显示器的双向数据通道。通信带宽更大,并可连接其他外设(如鼠标器)。 动态聚焦:指电子枪扫描屏幕时,对电子束在屏幕中心和四角聚焦上的差异进行自动补偿的功能。普通的电子枪聚焦时会有散光现象,即在边角时像素点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焦距长度不同,散光现象在屏幕四角最为明显。为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对电子枪做动态的补偿,使屏幕上任何扫描点均能清晰一致。动态聚焦技术是采用一个调节器,周期性产生特殊波形的聚焦电压,使电子束在中心点时电压最低,在边角扫描时电压随焦距增大而逐渐增高,动态地补偿聚焦变化,这样可获得近乎完善的清晰画面

电磁幅射标准:指限制显示器所发出的电磁幅射量的国际标准。目前有两项重要的标准是由下列两个瑞典权威机构所定出来的规则:MPR-II,原先是一项由瑞典劳工部所提出的标准,制定了显示器所放出的电磁幅射量的最高范围,现在已被采用为世界标准。TCO,瑞典TCO组织于1991年制定了一个比MPR-II更严格的标准,特别是为交流电场(AEF)而定。

网友:
EPA又称为“能源之星”规范:是一个节能的标准。支持这一标准的显示器能有效地节约电力,提供各种节能状态。此标准已经成为显示器的国际标准,普通显示器都应该支持。

MPR-Ⅱ:是一个电磁辐射程度的规范,同样已成为国际标准。符合此标准的显示器可称为“超低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大大减小。选择显示器时应注意此功能是否支持。

TCO:是一个瑞典的环保组织,它也提供显示器的安全认证。TCO认证的监测范围最广,包括:环保、低辐射、人体工程学、节能等等。其要求最苛刻,是逐台监测的。TCO的认证分为:TCO92、TCO95、TCO99,是按制定的年份来命名的,当然是一个比一个严格。 TCO95是目前最多见的TCO认证,而通过TCO99的显示器就很少了。而且要进行TCO认证需要许多工序,因此会提高显示器的成本。一般通过此认证的显示器要增加近300元的价格。许多显示器为了保证价格,将一部分产品提供监测,另一部分不监测。然后在零售时将TCO认证作为可选,需要的话价钱就要提高。当然追求高品质的人还是会对产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的。不过要注意,TCO认证虽然非常苛刻,但它与显示器的画面质量无关,有些通过TCO认证的显示器画面质量也很差。

TCO的环保要求:电脑中多达30%的塑料包装可能有含溴阻燃剂。这些材料和另一类环境毒素PCB有关,怀疑可能对哺乳动物的生殖能力有损害。石墨可以在显示屏、显像管和电容中找到。它损害神经系统并且较高剂量可以导致石墨中毒。镉在可充电电池和某些电脑显示器的色彩显象层中存在。镉损害神经系统,高剂量时有毒。

TCO92:是由瑞典TCO组织于1991年制定的一个比MPR-II更为严格的标准,增加了对交流电场(ATF)的限制,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低辐射标准。

TCO95:最新的综合性环保及人体工学设计规范,包括一系列标准和功能:基于TCO 92\ISO\MPR-II;人体工学(ISO 9241)和安全性(IEC 950)标准;电源控制标准(NUTEK);低电磁辐射\低磁场辐射标准。

TCO-99:TCO99是继TCO95、TCO92之后所发表的规范,TCO92安全规范是在1992年由瑞典TCO所发表,随后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TCO95,而TCO99则是瑞典组织于1999年在TCO95基础上制定的更加严格的安全辐射标准,对用户而言,在相同的亮度、对比度下,辐射会更低。TCO99规范的范围相当广泛,包含环境保护、人体工程学、使用便 利性、能源消耗、电力特性、防火电磁与电场辐射性的相关规定。

即插即用: 早期的显示卡安装时必须自己安装驱动程序,设定相关功能及显示器工作范围搭配等问题,安装过程费时费力。如果安装者没有一些基本的电脑知识,想要发挥显卡的大部分功能就很难了。DDC 界面的好处是让我们设置上述相关功能时更简便。开机前只要将支持DDC的显卡和显示器连接好,开机后 Windows 95/98就可以通过DDC 自动侦测并安装所有的驱动程序并进行优化,完成后使用者就可以直接使用,而无需管其他事,这就是“即插即用”。如果中途更换显示器也没关系,只要将显示器与显卡连接好,执行[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新硬件]下的[添加新硬件向导]即可。 特别提到一点,微软公司每年都搜集各类硬件厂商所注册的INF (EDID)文件,整理后放入新版 Windows 95/98 CD内。这样就可免除众多使用者寻找保管驱动程序的麻烦。

网友:
闪烁:(Flicker)指画面强度出现的极快速偏差现象。造成的原因是电子束将一个画面扫描到萤幕上得花一些时间所致。有两种闪烁的现象会发生:一是线条闪烁,二是平面闪烁。前者是因为电子束扫描进画面的每一条线而引起,后者是因为平面重复比率达每秒50个所致。

细颈显示管:是指一种比标准电子管颈细的CRT。主要用于15英寸显示器。标准管直径达29mm,细颈管只有22.5mm。由于管颈细、电子束控制方便、聚焦精确,且体积减小,发热减少,能耗可降低15%左右 红门资讯制作中心 LCD的显示视频数字接口标准:

P&D Digital Plug-and-Display (P&D) 标准:是视频电子标准委员会(VESA)制定的,但是,在1997年该标准发布的时候已经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大大脱节。比如在P&D标准中定义的显示信号接口是一个多功能的接口,能够同时传送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但是这一点毫无意义,额外的USB和IEEE 1394接口除了会大大增加成本,而且对于显示信号的传送是画蛇添足,也没有哪个显示卡制造商愿意在自己的产品上添加这样昂贵而无用的接口。也正是因为VESA迟迟拿不出象样标准的失误,很多公司都各自联合伙伴推出各自的标准,使得数字接口标准的现况如此混乱。

DFP - Digital Flat Panel Group DFP - Digital Flat Panel Group 标准:是Compaq公司提出的一个行业标准,20针的DFP接口可以支持最高1280X1024分辨率。 支持DFP标准的大公司还有加拿大的ATI,该公司生产出了第一块具有DFP接口的显卡。后来VESA也将DFP接口选做P&D标准的过渡,实际上只要将两种接口标准的功能定义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电气性能的定义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DFP标准屏除了原来P&D接口标准中那些昂贵而不实用的选件,比如USB,IEEE1394等等,所以DFP标准在施行的时候要便宜得多。但是DFP标准只支持到1280x1024的分辨率。 目前,采用DFP标准接口的显卡有ATI's Rage Pro LT, Voodoo 3's 3500 和Number Nine's SR9 。但是分辨率不足的先天缺陷使得DFP接口不可能太长久。

DVI -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DVI -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接口:可以传送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并且实现的分辨率也可以高得多。这一标准由Digital Display Working Group (DDWG)提出,支持DVI标准的公司有很多也是原来DFP标准的支持者,随后VESA也接受了DVI标准。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DVI接口的前途一片光明,因为它可以支持1280x1024以上的分辨率,而且同时也可以传输模拟的视频信号,这样CRT显示器也可以应用在DVI接口上。

色彩控制:针对排版印刷应用而设计的全新影像色彩调控功能,为用户提供可自行设定的色彩环境。可分别对R、G、B三原色的色饱和度及画面的颜色一致性进行调节修正,用以匹配高档彩色打印输出,能达到所见即所得的效果。

CRT:它是一根真空管,里面有一个或多个电子枪,电子枪射出电子束,电子束射到真空管前表面的内侧时,前表面内侧上的发光涂料受到电子束的击打而发光。

LCD:所谓液晶,是在常温下呈液态,并且光学性质近似于晶体的一大类物质的统称,于19世纪末被奥地利的一位植物学家发现。液晶的分子排列对外界的环境变化(如温度、电磁场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液晶的分子排列发生变化时,其光学性质也随之改变。利用液晶的这一特点,本世纪60年代英国的科学家制造出了第一块LCD。)

PDP: 除了两块玻璃之间夹着的不是液晶而是一层气体以外,等离子体显示屏的工作方式类似于有源阵列LCD技术。它把气体和电流结合起来激发象素,虽然分辨率稍低,但是图象明亮且成本较有源阵列LCD低,适合商业演示使用。

调节范围:为了适应不同放置地点以及不同人的需要,最好显示器可以作向上20度、向下5度以及垂直方向上约150毫米的调整。

可视角度: 是专指LCD的,所谓“可视角度”是指站在始于屏幕法线的某个角度的位置时仍可清晰看见萤幕图像所构成的最大角度。当然了,可视角是愈大愈好。通常,LCD的可视角度都是左右对称,但上下可就不一定了。而且常常是上下角度小於左右角度。由于每个人的视力不同;因此我们以对比度为准。在最大可视角时所量到的对比愈大愈好。

电子枪:显示器的中心处就是电子枪,位于CRT的最底端。从本质上讲,电子枪不过是体积更大、功率更大的二极管。电子在电子枪那儿获得动能,电子到达CRT前表面内侧时撞击萤光粉(磷质)而失去动能,萤光粉受到撞击而发光、发热,这是一个动能向光能、热能的转换过程。

偏转线圈:从电子枪射出的电子束是直线发射的,显示器要成像,电子束必须连续不断地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向DRT前面板发射电子束,那么电子束怎样才能改变发射方向呢?这就需要用到偏转线圈。它能产生强大的、不断变化的磁场,电子束通过该磁场时发生偏转;磁场方向不断变化,电子束就能连续不断地对荧光屏进行扫描。

网友:
显示器电源修复记

显示器使用日久,其中的电源,行、场电路等高压、高温、大电流的地方就成了故障高发区。前几天,笔者就碰到了一个和电源有关的显示器故障。该显示器为一台网吧用的杂牌17英寸显示器,因不明原因导致电源部分发生严重烧坏,其中电源开关管K2141和脉宽调制块KA3842均已爆裂。另外,编号为R520、R521、R534的电阻烧黑变形,交流电源输入端所串接的热敏限流电阻也已裂开。

  故障分析:为便于分析,笔者首先测绘出了电源部分的主要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从故障现象来看,估计是电源电路发生了严重短路所致。为避免盲目通电造成更大的损坏,笔者首先将所有的受损元件一一换下,其中的R520、R521、R534由于受损严重(图中框出部分),色环已无法分辨,根据经验将R520、R521分别取值为47?和10k?,并将R534用一导线连通代替。用万用表测试交流电输入端的电阻为560k?左右,基本无短路现象,便试着进行通电试验,没想到再次发生严重短路,不但将保险管烧断,还导致两只高压整流二极管短路。

  为安全起见,将电源部分的所有元件一一进行实测,并与标称值比较,终于发现电阻R522按其色环计算出的阻值应为1k?,但实测阻值却达到了85k?。

  正常情况下,电路起振并有稳定电压输出以后,电路将从取样电阻R523处将流过开关管的电流转换为电压并通过R522送至KA3842的过流保护端第3脚。如果开关管工作电流过高,使KA3842的3脚电压超过了1V,其6脚将停止输出脉冲以保护开关管。

  现在,由于R522阻值严重变大,一旦开关管因某种原因而处于电流过载状态,馈送回KA3842的3脚电压势必仍然很低,从而无法控制KA3842对开关管进行保护,最终导致开关管损坏。比如G、D极间断路,这样一来,三只电阻以及脉宽调制块的损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分析到这里,处理的方法就比较简单了,换下包括R522在内的所有损坏变质元件,再次给整机加电,这次终于没有发生短路现象,但显示器还是不能得电工作。再次进行在线测量,发现KA3842的7脚电压竟然只有1V,而在正常情况下,加电以后,300V直流电压将通过R514、R515配合R507、VR501及R505的分压作用给KA3842的7脚提供启动用的17V电压。正常工作以后,7脚通过开关变压器绕组1、2和R518、D506也应该获得持续的17V电压供电。由于先前已经排除了相关的阻容元件的问题,遂怀疑KA3842损坏。用一外接直流电源给KA3842的7脚直接提供17V电压供电,若KA3842正常,则其8脚应该输出5V基准电压,但实测8脚电压却只有1V左右,看来,确实是在第一次加电试验时将新换上的KA3842损坏,马上另换一块KA3842后通电,显示屏上已经可以看到待机提示信息了!将显示器联机试验,一切完全恢复正常。

  经验总结:显示器电源部分是显示器故障的高发区,常见故障有高压整流二极管短路、高压滤波电容短路、场效应电源开关管烧毁、脉宽调制集成块烧毁等。检修时除了替换比较明显的损坏元件以外,千万不能忽视对那些看似完好,但实际上已经损坏变质的元器件的检查。另外,在中低端显示器中,电源电路采用KA3842系列脉宽调制块为核心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对它检查可以采取给7脚外加直流电压(17V左右)并测量其8脚是否输出5伏基准电压的方法。

网友:
显示器消磁

对于受较强电磁干扰磁化的显示器,最好使用专门的消磁设备来完成,例如消磁棒和消磁线圈。

  消磁棒是针对显示器磁化问题而生产的一种短棒状的设备,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销售。使用时持其在显示器屏幕前,以屏幕中心为圆心,做半径逐渐放大的圆周运动,直至消磁完毕。如一次的效果不明显可多做几次。消磁棒的优点是购买和使用都很方便,一般的消费者都能正确操作。

  消磁线圈消是应用磁感应原理:通过线圈中的交变电流在线圈的几何中心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使用该交变磁场对处于几何中心的显示器的阴极进行消磁,从而达到消磁的目的。使用消磁线圈进行消磁时,手持线圈,贴着屏幕从某一个边缘开始向中心缓缓作圆周运动,到达屏幕中心后再反过来往外圈旋转,如此反复多次。结束操作是,将线圈置于屏幕中心,并使其与屏幕表面成90度角,保持垂直地慢慢后退到显示器1m以外,然后关闭电源,重新开机,仔细观察消磁效果。如效果不佳,可反复进行,直至完全消除显示器因磁化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消磁线圈的优点是效果较为显而易见(个人认为),缺点是操作过程没有消磁棒来得简单。

  消磁线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制作简单,一般的电脑玩家都能亲自动手做一个,只要注意好细节,所做出来的消磁线圈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自己制作消磁线圈,既能节省维修开支,并且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又能使操作者获得DIY的乐趣和成就感,何乐而不为呢?

  自制消磁线圈需准备的材料是:几米漆包线、一个的圆形塑料框、绝缘电胶布、绝缘棒(一米)等。制作方法是将漆包线(胶质导线或塑料绝缘导线)平行绕在圆形塑料框上,同时注意缠绕的匝数不能太少,否则所产生的磁场过小,没有实际效果;匝数也不能太多,否则产生的磁场过于强大,反对周围的用电设备而不利。实际操作中只要绕完所准备的几米漆包线即可,不可过多或过少。缠绕完毕后,将绝缘电胶布环绕粘贴于圆形塑料框上,可粘贴两到三层(至少粘贴两层,且须将圆形塑料框和漆包线的表面全部粘贴好),使塑料框和漆包线固定在一起。接下来,将绝缘棒的一端置于已固定好的圆形塑料框的一边,用绝缘电胶布粘贴固定。最后,将漆包线的线头串联在大负载的家用电器上(如电炉、取暖器或电饭煲)或用废旧显示器上拆下的消磁线圈专用电阻。将消磁线圈串联在大负载电器上或专用电阻上,是为了降低消磁线圈在使用中的电流强度以减少发热量。否则,当消磁线圈使用时,其发热量极大,极易烧穿漆包线的绝缘层,从而造成短路。但是,降低了电路中的电流,会使消磁线圈的磁场强度下降,消磁的效果就会不明显,解决的办法是增加缠绕漆包线的匝数。在增加漆包线的匝数同时,应注意到以上所提到的匝数对磁场大小的影响。

  使用时,将大负载电器接入市电,在消磁线圈中的电流就会使消磁线圈旁边产生磁场。用户手持绝缘棒没有和消磁线圈连接的一端,对显示器进行消磁。具体的操作方法在上文已经有提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制作和使用消磁线圈的注意事项:

  一、消磁线圈的大小应与所使用的CRT显示器相匹配;

  二、绝缘电胶布胶带层数至少需两层,以确保绝缘效果;

  三、在权衡消磁线圈的发热量和所需磁场强度后,确定消磁线圈的安匝数(A.T值);

  四、如有条件的,可在消磁线圈电路中串联一个热敏电阻,这样消磁线圈在工作时,会根据工作温度自动调整电流值,确保使用安全。热敏电阻的温限和阻值应根据所制的消磁线圈的漆包线长度和电路中所串联的大负载电器来确定;

  五、使用过程中应避免损伤绝缘层,确保消磁线圈的安全;

  六、使用过程中应当使用绝缘棒,最好不要用手接触消磁线圈。

网友:
显示器严重磁化后的恢复

  由于一次失误,我的显示器被磁化了。事情发生在一天晚上,在忙完一些事情之后,随手无意将主机电源插在了一个改造过的直流插座上,一开机只见屏幕上出现大红大绿的颜色,活似一张“大花脸”,吓得我赶紧关了机器。惊魂未定,马上开始查找原因,拆机器、换显卡都没有用,我又仔细检查了电脑桌的里里外外,没有发现任何有磁性的东西,一阵折腾之后,实在是没法子了,只好坐下来仔细想想原因。排除了主机的问题,从故障现象看,好像是由于显示器被磁化产生的现象,但是磁场在哪里呢?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一眼盯中了那个插座。那个插座是我改造过的半波整流插座,上面有一个开关,在里面装了一个整流二极管,输出的电压是经过半波整流的直流电压,而现在这个开关是打开的!喔,天哪!我赶紧拔下了插头,没想到半波整流后,主机和显示器仍能工作,我终于明白显示器是怎么被磁化的了。
  原因出在显示器内部的消磁线圈,消磁线圈是绕在显像管屏幕四周的几匝线圈,它的作用是在开机的一瞬间,直接利用降压后的50Hz的交流电,在线圈上产生逐渐减弱的交变磁场来对显示器进行消磁。而市电经过我的插座后被半波整流,也就是说加在消磁线圈上的不是一个交变的电压,而是一个断续的近乎直流的电压,那么在消磁线圈上产生的磁场也不是交变的,而是断续的不改变方向的磁场,而显示器就被这个“消磁线圈”所磁化了。
  现在问题是找到了,但是怎么让显示器恢复正常呢?由于磁化得较严重,所以利用显示器本身来消磁是不可能的了。要是有“彩电消磁器”就好了,对着屏幕按几下就恢复了。可是手头没有,对着这个“大花脸”我真是哭笑不得,终于一条“妙计”被我想到了。既然是消磁线圈磁化了显示器,那么也就可用它来恢复显示器。之所以显示器本身不能恢复,是因为显示器的消磁线圈是在开机的一瞬间工作,它消磁的时间不够,既然这样,那就人为地延长这个时间,开始吧!
  马上找到并拔出消磁线圈的接头待用,然后在一个变压器的次级交流输出(12V输出)接头上接两根导线,再接到消磁线圈的接头上,为显示器找个好插座插上,打开,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大,出现光栅后,插上变压器,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五颜六色的闪光点,马上拔出变压器,颜色似乎减少了点,插上,又拔下……这样反复十多次,终于使显示器基本恢复了原样,虽然还有一点点的偏色,但已不妨碍显示了。我想可能是我的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过低才这么麻烦,而且不能完全恢复,如果有大点的就好了。
  使用了近一个月,现在这台1996年购买的显示器似乎又恢复了青春,磁化偏色的现象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连以前右下角的一小片粉红色也近乎淡化了,看来这手工消磁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想来现在仍有不少的人在使用老显示器,也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磁化偏色的现象,希望我这偶得的消磁方法能给大家一点帮助,不过没有一点电工或电子方面知识的朋友还是不要动手为好,如果触了电或是烧了机器就不好了

网友:
显示器故障排除及维护精解

引:显示器历来是用户不敢轻易动作的地方,但是有些东西,你自己先明白了,最起码不会被心术不好的维修人员所懵倒。

    显示器屏幕上的字符比较模糊
  我的显示器最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刚打开显示器的时候屏幕上的字符比较模糊,然后渐渐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这很可能是您的显示器步入了“老年期”,最可能的原因是:显像管内的阴极射线管必须由灯丝加热后才可以打出电子束,由于阴极射线管开始老化,致使这个加热的过程变慢,所以您在打开显示器的开始阶段,因为阴极射线管没有达到标准的温度,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所以显示屏上的字符会由于没有足够电子束轰击荧光屏而变得模糊。如果您的显示器购买的时间不长,则很可能是显像管的质量不佳或以次充好,应该要求供应商退货。

  开机后显示器画面先大后小
  我刚刚购买的显示器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开机后显示画面先是很大,然后在几秒钟后慢慢缩小到正常,请问这是故障吗?
  答: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说明您的显示器品质较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刚开机的时候,显像管内偏转线圈上的电子束强度非常大(偏转线圈的作用是对电子枪射向荧光屏的电子束进行方向、序列方面的控制)。为了防止这些强度过大的电子束瞬间轰击某一小片荧光屏,长此以往将造成该区域内的荧光粉迅速老化,最终形成无光感黑斑区域的故障,一些品牌显示器会针对性地设计一个保护电路,作用是在开机时控制偏转线圈让过强的电子束散开,而不是集中轰击在某块区域内。而当偏转线圈的电子束强度正常后,就关闭这个保护电路。因此您所看到的显示画面先大后小的情况正是这个保护电路进行调节的过程。当然,如果是您从一个高亮度图像切换到一个低亮度图像后产生该种现象,则说明该款显示器有明显的“呼吸效应”,即显示器的高压线路部分不是很稳定。

  如何消除显示器色斑
  我的显示器屏幕上出现了一块块的色斑,请问如何解决?
  答:显示器屏幕出现色斑,说明它的显像管被磁化。其原因主要有:显示器靠近音箱或喇叭等物体被磁化;搬动显示器后地磁场导致的色纯不良还有消磁电路损坏等。要预防上述故障出现,首先要避免显示器靠近强磁场。万一显示器被磁化,可以看看它的屏幕菜单中有无消磁功能,如果有,可以按要求进行消磁。以SyncMaster 750系列显示器为例,消磁的方法是:不开电脑主机仅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按MENU键显示屏幕菜单。再按“+”或“-”键选择“高档”图标,按回车键打开子菜单,继续按“+”或“一”键选中“消磁”图标,按回车键执行(注意:三十分钟内只能使用一次)。如果显示器自带的消磁功能无效,可以到电视机维修点使用专用消磁器处理。

  BNC接口与15针接口显示器比有何优势
  我在一些高档显示器上看到了一种各为HNC的接口,请问它比普通 15针梯形接口有什么优势?
  答:BNC接口用一套分离的同轴电缆来传输信号,这种方法具有性能稳定,不同的连接器可以分别适合不同的频率,对视频信号影响小等特点,适合高带宽要求的专业系统使用。如果系统要求高带宽传输、则昔通15针D型接口就不适用了,必须使用BNC接口。所以较高级的显示器均带有BNC接口,出于用途和成本等考虑,除少数专业显卡外,绝大多数显卡没有BNC接口。

  显示器出现波浪状的色彩条纹
  显示器在显示相同颜色的大面积画画时经常出理波浪状的彩色条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答:这种彩色波纹称为摩尔纹,许多显示器提供了消除它的功能。以SyncMaster 750系列显示器为例,您只要选中屏幕菜单中的“高档”,按回车键打开下级菜单。选择其中的“水平摩尔”或“垂直摩尔”图标,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调节,就能大大减轻甚至完全消除摩尔纹。如果上述方法不奏效,还可以改变显示器的位置和方向试试。
  显示器显示突然变为淡蓝色
  我的显示器屏幕突然变为淡蓝色前景,好像放了一个滤色片。使用屏幕菜单无法将它们去掉, 这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比较典型的显示器偏色故障,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几个部位:首先将显示器换到其他电脑上,观察是否仍然偏色,从而确定显示信号线和显卡是否有问题。接着可以检查显像管尾部的RGB电路,排除接触不良或元件损坏导致的偏色。如果您没有维修方面的经验,最好将显示器送到专业部门修理。

网友:
 刷新率设置对显示器的影响
  显示器刷新率设置不当是否会烧坏显示器或是缩短它的使用寿命?
  答:显示器刷新率设置太高,超过其标准刷新率太多,确实会烧坏显示器或缩短其寿命。为此显示器最好安装自己的驱动,不要盲目使用高档显示器的驱动。其次,Windows中“隐藏显示器不支持的刷新率”项不要去掉,否则会导致用户使用显示器不支持的刷新率。
  屏幕上有两根很细的黑线
  我买了一台美格796FD显示嚣,发现屏幕上有两根很细的黑线,请问是不是显像管有质量问题?
  答:屏幕上的这两条细黑线称为荫栅线或减震线,这是特丽珑显像管独有的特征,不是显像管有质量问题。因为美格796FD的显像管不同于传统的荫罩式显像管,其中有许多条干行的纵向荫栅,上下两端与屏幕的上下边框相连,而屏幕中的荫栅之间横向不相连,如果没有荫栅线将各荫栅相接起来,屏幕显示画面时容易发生晃动。

  显示器屏幕的四周有一圈黑框
  我单位一台计算机的显示器最近出现屏幕的四周有一圈黑框无法显示画画,显示区域变小的现象,调整显示器上的水平和垂直位置旋钮也无效,有同事说是分辨率的问题,可我在Windows 98下将分辨率从800x600调低到640x480后无任何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有可能是由于显示器所能控制的最大数据流量受限制引起的问题。屏幕上的图像每秒要刷新很多次,刷新次数的多少与显示器的扫描频率有关(垂直扫描频率和水平扫描频率)。许多人都将刷新率设置到最高限,因为这样可有效地减少屏幕闪烁以保护眼睛。但如果设置的刷新率过高,显示器的控制电路将无法提供电子束扩展的足够宽度以使画面填充整个屏幕。因此您可以尝试在当前分辨率下减小屏幕的刷新速率,在它的显示驱动中一般都有此设置。步骤如下:
  (1)正常启动Windows 98操作系统,在系统桌面上用鼠标右键单击空白处,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2)在随后弹出的“显示属性”菜单中选择“设置”→“高级”→“适配器”。
  (3)在“刷新速度”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低于目前刷新率值的数字,单击“确定”后退出,并根据提示确认该选择即可。
  如果仍然无效,则很可能是显示器显像管的问题,可送专业部门维修。

  如何判断显示器是逐行还是隔行扫描
  晕近我买了一台二手彩显,没有任何说明书,我怕是隔行扫描的,请问如何判断显示器是逐行还是隔行扫描的?
  答:您可进行如下操作:
  (1)将显示器连接到一台装有Windows 95/98操作系统的电脑,开启电脑,在系统桌面上用鼠标左键单击“开始”→“程序”→“MS-DOS方式”。
  (2)在随后出现的DOS状态的系统提示符后键入一个点,如果是隔行彩显则为一个实心圆点,如果是逐行彩显则为一个方点。

网友:
 显示器的显示效果和哪些因素有关
  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显示器有些模糊,能告诉我显示器的显示效果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答:显示器的显示效果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1.显象管的汇聚性能,也就是电子枪发射EGB三原色时候,电子束准确聚焦在屏幕上正确位置的能力,反映了CDT电磁场对电子束轨迹的精确控制能力。
  2.显象管的超清晰涂层,好的CET表面都有增强清晰度涂层,可以提高显示效果的清晰程度。
  3.动态聚焦性能。指得是电子枪扫描屏幕的时候,对电子束在屏幕中心和四角聚焦上差异进行自动补偿的功能,普通电子枪在聚焦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散光现象,这样就导致了屏幕边角产生失真。为了减少这种情况,需要对电子枪做动态补偿,使得屏幕上任何扫描点都能够保持清晰一致。动态聚焦是采用一个调节器,周期性产生特殊波形.的聚焦电压,使电子束在中心点时候电压比较低,而在边角扫描的时候电压随着焦距增大而增高,动态地补偿聚焦变化,这样可以获得完美清晰的画面。
  4.显象管的透光率。 电子束击打荧光屏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光源要穿透屏幕,穿透屏幕的那一部分光源占整个发光源的比率就叫做透光率。如果这个比率大了之后,人们看上去就会觉得刺眼,但是也不能太低,否则屏幕就会发暗,色彩不够艳丽。现在还有些显示器采用了超合金遮罩技术的超黑晶显象管,在显象管内部加入了黑色颗粒,能够有效地过滤各发光点的杂散光,使显示器的透明度达到46%这样一个理想值。
  5.与透光率相关的还有黑屏技术,用这种方法可以减轻电子枪发出的散色光。一般说来一款好的显示器都应该采用纯黑屏技术。’

  显示器发生轻微的抖动现象
  我的显示器在使用中有时会发生轻微的抖动现象,尤其是启动Windows 98时,画面-定会跳动几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您的显示器很可能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这时您就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尽量将其他电器远离显示器使用,二是使用专用电源插座为显示器供电。

  显示器颜色有些失真
  我的显示器不论在Windows还是在DOS下,显示的颜色都有些失真,整个色调有点发黄,怎么办?
  答:一般常碰到的情况是显示器的数据线接口接触不好,或是有针断了,还有看看显示器RGB电位器是否有故障,其他大的毛病就只有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了。

  显示器的屏幕布满条纹
  我有一台自己组装的计算机,CPU为P200,在安装完毕后,安装了Windows 95操作系统,在我设置显示器的分辨率的时候,我发现只能设置到800×600的真彩色,1024×768的真彩色也可以设置,但是设置后,显示器的屏摹就会变得充满了奇怪的条纹,根本无法看清屏摹,只能模糊看到是Windows 95的界面。朋友说是我显示器的问题,我就换了一个名牌的PHILIPS显示器,结果还是一样,面显示器都是声称支持1024×768的,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请您帮助我分析一下。
  答:您既然换了一个名牌的显示器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应说明问题不在显示器上,本来显示器的刷新频率太低是会导致你遇到的这个问题的,过低的刷新频率使得屏幕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根本无法快速刷新,自然就会使得屏幕变花,但是PHILIPS的显示器决不会有刷新频率太低的问题,所以这种可能性应该排除。那剩下的可能性应该就是显示卡了,首先,可能是显示卡的质量不好,对于l024×768的真彩色无法正常显示和刷新,这就需要你更换一块显示卡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问题出在了显示卡的缓存上,显示卡的缓存也有一定的速度,即刷新的频率,如果几块显示卡缓存的速度不一致,或者有的过慢,或者所有的缓存都过慢,都会导致在高分辨率下无法正常的刷新,这就要求你更换速度更快的缓存。

  显示器屏幕上经常出现很多红色的斑点
  我的电脑在屏幕上经常会出现很多红色的斑点。尤其是在玩《银翼杀手》的时候最严重。我的配置:S3 VIRGE PCI (325) 2MB,P166,16MB EDO。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答:此问题很可能与显卡安装的显存有关,你可以使用代换法判断。即将显卡插到其他电脑上并装好驱动程序,看屏幕上是否仍有红色斑点。若有,显卡故障确定无疑。否则就要检查你的电脑是否超频,因为超频后PCI显卡的工作频率升高,如果显存速度跟不上,就可能出问题。还可以降低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试一试。最后则要检查显示器,看它在其他电脑上的显示情况,以此确定是否存在偏色、聚焦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边缘有两条垂直黑边
  我的显示器边缘有两条垂直黑边,很宽,减小了很大一部分显示空间,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种现象是由于您显卡的显存不够所致。较老显卡的显存一般只有1MB甚至更少,此时如果您将显示分辨率设置得太高,则会出现您描述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
  (1)增加显卡上的显存,显卡上一般都会留有空余的扩充显存用的插槽,但一定要注意,扩充的显存型号要与原有的显存兼容,如果您把握不准,请抄下显卡上原显存的型号供经销商参考或直接拿显卡去扩充。
  (2)降低显示分辨率,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通过“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显示”→“设置”,将“屏幕区域”调节柄由“大”向“小”的方向拉动,并连续选择“确定”后保存设置即可。

  MAG XJ530显示器出现时暗时亮
  我最近将我的电脑重新竹区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和所有驱动程序,一切正常,可在使用Word 2000编辑文档的时候,我那台MAC XJ530显示器出现时暗时亮的情况,同时显示器中发出“喀喀”的声音,有时屏幕上突然出现关于分辨率的设置和需要调整设置的提示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答:根据您的描述,您很可能是在重装电脑操作系统后选择了错误的显示器驱动程序进行安装,以前有朋友用MAG DJ530显示器的驱动程序代替MAG XJ550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安装后也发生过类似故障。解决方法如下。
  (1)正常启动操作系统,在桌面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调出右键菜单。
  (2)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更改”。
  (3)按照屏幕上的提示选择“下一步”,在随后弹出的页面中选择“显示指定位置的所有驱动程序列表,以便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驱动程序”选项,并选“下一步”。
  (4)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中选择“显示所有硬件”选项,并在左侧的生产商列表中选择“MAGINNOVISION,INC”,然后在右侧的型号列表中选择“MAG INNOVISION DX 15F”显示器,选“下一步”,然后根据提示确定您的选择即可。

网友:
刷新率对眼睛的影响
  听朋友说调高屏幕的刷新率有利于保护眼睛,是这样吗?
  答:屏幕刷新率指屏幕图象每秒重写的次数,太小时您会感到屏幕画面有不连续的闪烁感,刷新率越低闪烁也就越厉害。实践表明,长期观看这样的屏幕眼晴容易疲劳,容易受到伤害;刷新率高,图象稳定自然对眼晴有好处。
  那么屏幕刷新率多大可以满足一般要求呢?
  大量实验表明对大部分人,大约75-80Hz一般可以满足要求,判断方法是用眼盯着屏幕边上的某一目标,然后用余光观察屏幕,如无明显的闪烁感即认为达到要求。否则容易引起眼睛疲劳,你可考虑将其调高, 当然需要显卡与显示器的支持。如果你使用的是高性能的显示卡,自然你应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以使其完全发挥其功能。同时还需要显示器的支持,性能越好的显示器支持的屏幕刷新率也越高。有些显卡的调整屏幕刷新率软件比较周到,会提供试用与恢复的机会,如设置后正常工作,你通过问话框确认即可, 否则一小段时间后会自动恢复原设置。

  显示器加电后缺红色
  一台K6-3微机,配有UNVISl0N VGA显示器,加电后字符显示正常,但缺红色。
  答: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视频处理电路部分开路、虚焊或元件损坏所引起。打开显示器后盖,检查显像管电路、视放级、视频处理集成电路芯片等部分,均未发现开路、断线及虚焊,测量红色(R)信号通道部分的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等元件上的电压及对地电阻值,并与绿色(G)、蓝色(B)两路信号的对应点进行比较,发现相差不大。又认为是信号耦合电容失效所致,拆下R信号通道中的各耦合电容,用G、B两路的相同电容进行替换,故障依旧。再仔细检查,发现显示器15针插头里有一根针弯曲,贴在插头的外壳上(扫地),用万用表进行测量,该针果然是R信号的输入脚。用尖咀钳把此针夹直,插上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一直呈橘黄色
  我的电脑在开机后黑屏,显示器指示灯一直呈橘黄色,这是什么故障呢?
  答:您可以根据如下步骤进行检查。
  (1)首先请检查显示器信号线是否有断针、歪针的现象。如没有,可将此显示器换到另一台电脑上看看有无此现象发生。
  (2)打开机箱,检查显卡是否与插槽接触不良或尘土过多,请将显卡拔下,清理后重新牢固插入。如果是PCI显卡,请换一个插槽试试。
  (3)有些SLOT 1接口的CPU如果插得不紧,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请将CPU拔下后重新牢固插入。
  (4)一些品牌显卡可能需要AGP插槽提供更大的电量,而一些老主板无法提供足够的电量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请更换主板试试。

  显示器不满屏
  一台TOSHIBA SateHite Pro 480CDT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显示为640X480模式,屏幕显示不满屏,重新更换显卡驱动程序并将显示器类型调整为800X 600模式,同时将桌面区域设置为800X600,重新启动后,显示仍不满屏,查看显示器属性,发现显示区域仍为640X480,并未改为800X600。
  答:问题出在CMOS的设置上,重新开机,按ESC键,接着按F1键,进入CMOS设置,在Display选项中,将LCD Display Stretch=Disabled改为Enabled即可(在把Disabled改为Enabled后,立刻就会发现屏幕显示区域变大)。重新启动后一般就可显示满屏了,如果还不满屏,可再调整显示区域为800 x 600即可。

  无TCO认证的显示器可以买吗
  我在购买显示器都愿意买符合TCO标准认证的,如果显示器不符合TCO标准认证,是不是不可以购买?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符合或者不符合TCO标准认证的显示器都可以使用,只不过符合TCO标准认证的显示器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目前共有TCO92,TCO95和TCO99三项标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品牌显示器大都通过了TCO92认证。TCO92只覆盖了与电磁辐射有关的领域,同时制订了耗电及电气、防火安全标准。TCO95除了TCO92的各项规定外,还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并要求设备符合人体工学原理。TCO99对显示器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让用户感到最大程度的舒适,同时尽可能保护环境。
  通过以下方法可以鉴定显示器是否符合TCO认证:显示器必须具备自动关机功能,如规定时间内没有使用显示器,自动进入待机模式,功率不应大于15W,若受到键盘或者鼠标激活时,必须在s秒内重启动。

网友:
 显示器缺色
  当我的电脑从屏幕保护状态下唤醒后,屏幕显示为紫色,大约过30秒后,颜色又恢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显示器坏了吗?
  答:当显示器出现整体的偏色时,主要是显示器中解码电路出了问题,或者一些小电容漏电造成三原色的阴极管输出功率不够,从而造成三个色彩信号之一出现故障引起的。您的显示器由于缺少绿色信号而只剩下红色和蓝色信号,这样就使屏幕显示为紫色。由于时间不长就会恢复过来,估计显示器解码电路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与系统温度有关,如果显卡与显示器接口接触不良, 当温度升高时,金属触点会膨胀使连接恢复正常。
  解决方法:把该显示器连接到另一台主机上使用,如果故障消失,则可能是显卡的故障。如果故障依旧,则可能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或者显示器电缆线接口的故障。重点检查显示器电缆线接口金属针是否折断或弯曲,如果不行,干脆给显示器更换一条新的电缆线再试。

  如何对显示器除尘
  如何对显示器进行除尘?
  答:显示器是一种高压设备,使用时将产生较强的静电,对灰尘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过多灰尘,不仅会污染屏幕表面,而且也会粘附在内部的电路板上,时间一长形成一层厚厚保护层,影响电子元器件的散热,同时内部电子线路也会受到腐蚀,严重的可能影响到高压线路,会造成整个显示器损坏。因此有必要定期对显示器进行除尘。解决方法:
  (1)清除显示器表面上灰尘。对于显示器表面上的灰尘可以用柔软干净的棉布,沾湿后轻轻擦去。擦试时不可用力过猛。
  (2)清除显示器内部灰尘。对于显示器内部灰尘,一定要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清除。把显示器后盖打开,借助打气筒等工具将灰尘除去。如果灰尘堆积较厚,可以用毛刷轻轻刷去。吸附在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及显像管高压嘴上的灰尘不易刷落,可用干燥清洁的棉布轻轻擦去。
  显示器除尘工作虽然简单,但是需要注意:千万不要碰撞显像管,否则可能造成显像管尾部的偏转线圈移动,轻则会影响图像质量,重则容易引起显像管损坏甚至爆炸;不要随便将高压包帽头打开清洁,以防被高压电击伤;清洁显像管高压嘴边的灰尘时要特别仔细,做到彻底清除,同时不要破坏显像管上的石墨层。

  多功能屏幕显示顺序问题
  我在用Windows 98调试多功能屏幕时,发现采用PCI显卡的屏幕始终为主屏幕,我想把AGP显卡接口的屏幕调成主屏幕,应该怎么办?
  答:该问题是由于显示数据引导输出的优先顺序引起的。一般来说,如果有ISA、PCI、AGP显卡构成多屏幕结构,系统在选择主画面时优先从ISA显卡所连接的屏幕选择,然后是PCI显卡,最后才是AGP显卡。
  解决方法:开机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中的“INTEGRATED PEEIPHERALS”菜单,查找"INIT DISPLAYFlRST”选项,将参数值由“PCI”修改为“AGP”即可。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必须很仔细,要从原理上找问题。

网友:
 显示器噼趴响,屏幕有水平亮线跳动
  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听到内部发出噼啪声,同时屏幕有水平亮线跳动,这是什么问题?
  答:这种现象说明显示器内部的高压包打火,可能发生打火的地方有三个:一个是显像管尾部的管座处,原因主要是显示器工作环境过于潮湿。可以关掉电源,轻轻将管座从显像管上拔下,除去管脚和管座内壁的锈迹,再用酒精洗净晾干即可。第二个地方是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周围才丁火,除环境潮湿外,高压嘴和玻璃锥体之间接触不良或有杂质也是重要原因。要处理此类故障,必须放掉显像管带的电。您只要将大号绝缘柄螺丝刀插入高压嘴,然后多次接地(大型金属物体)即可。然后取下高压帽,检查高压嘴和卡簧有无锈迹,周围有无打火迹象和灰尘,再用上面介绍的方法将其清除干净。高压包及附近的聚焦电位器打火,可造成光栅模糊或无光栅。如果是高压包或其上的聚焦电位器打火,最彻底的办法是换新的。如果是高压包的引线打火,可用纯酒精将其擦干净,再滴少许绝缘清漆即可。注意,如果您对电气性能不了解或经验很少,还是到专业维修部门去修理为好。

网友:
显示器维护之DIY

如果你自认为是一名DIYer,相信你对电脑主机的拆装和维护都是“随手捏来都柔软”(舒洁?)。但是当你在一个菜鸟面前大谈Geforce 2 GTS,SB Live! Platinum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样才是真正的DIYer?如果你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老鸟的话,那本文将带领你去真正的DIY一次。

  一、高分辨率的调整

  一台兼容机的14寸VAST SVGA,当分辨率设置为800X600时,在DOS和windows下花屏,只能在640X480的分辨下使用。但在640X480分辨率下运行CAD和Quake3等软件时,显示的字体及图形极为粗糙,可操作的实际屏幕空间窄小,与分辨率为800X600的精致细腻的显示屏幕真实天壤之别,天哪,这台机器配的竟是TNT 2 Ultra(有人倒下吗?)

  观察此显示器的光栅,亮点很细,凭多年的经验可以判断,这应该是一台0.28mm点距的显示器。况且光栅的几何失真度也很小,可知这台显示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并非低行频的老式VGA显示器。不能设置高分辨率的原因很可能是显示器的行频被内部调定在640X480的分辨率上(很多老式服务器上的彩显经常是这样的),而在800X600分辨率时不能自行同步调整行频,因而造成了上述现象。

  按以下步骤进行调整:

  1.在显示器的主电路板上找到调整行频同步的31.KH2和35.5KH2的微调电位器,以及行相位微调电位器H.PHASE等相关的被调整部位。(如果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只要对着“31.2KH2”等几个关键字一一寻找,就没问题啦。)

  2.开启主机,调节光栅的幅度,方向为止为标准状态。(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骤的同步行频调整提供一个正确的光栅位置。)

  3.在纯DOS状态下进入分辨为800X600的程序(如经典的看图程序see1.3),此时显示器开始失步,屏幕呈多条滚动的水平横线,选择在纯DOS系统下进行调整操作,是因为此时分辨率的切换的稳定性比较高。

  4.调节35.5KH2同步的电位器,画面同步,且保持位置正确,就像播放幻灯片一样,很容易的。当然,耐心还是必须的。注意,有些显示器时调整31.2KH2同步电位器,多见于欧美的老牌彩显。

  5.如果成功的完成了第4步,那你已经有了98%的成功的把握了。进入windows 98,设置分辨率为800X600(一定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后windows的画面焕然一新,字体图形清晰精细。

  6.这时,我们偶尔会发现图像不太稳定,所以也别高兴得太早。还有最后一步。调整行相位电位器,使光栅居中(用“斗鸡眼”的方法看,使屏幕上一条极细极淡的光栅线位于全屏中央),这样同步就更稳定了。至此,调整完毕。

  一些使用久了或热稳定性较差的显示器,有的也会出现失步的现象,这时就可按以上的步骤来处理。

  有一点还是要提醒以下的,不要因此方法强制14寸的彩显运行在1024X768的分辨率下,因为对于14寸的普遍SVGA彩显来说,800X600的分辨率是最佳的显示模式,更高的1024X768的分辨率并非理想,毕竟14寸的屏幕所拥有的像素有限,过高的分辨率使它力不从心,会带来一些弊病,例如显示清晰度下降,不能设为64K的高色彩,系统连度变慢,软解压播放VCD的帧数下降等。更严重的是,有的14寸的显示器不能工作在过高的行屏状态下,否则会使显示器的工作电路老化,甚至很快暴废(决非危言耸听)。

   二、光栅宽度(行幅)的调整

  有些极为老式的古董级彩显,在windows环境下会出现光栅宽度不足,画面两边各有1厘米或2厘米的和边。实际上成为12寸的彩显,造成屏幕面积很大的浪费。当显示器面板的水平宽度点为期已调尽时,就必须开盖对机内电路进行调整。

  打开后盖,找出行幅度磁心、行中心、行线性微调电位器。开启主机,调节光栅的幅度、亮度和水平中心位置为标准状态(此举的目的是为下一步骤的调整提供一个正确的位置标准)。然后调节行幅度磁心微调电位器,使光栅幅度加大,但此时又可能出现光栅的枕状失真(即光栅左右边界有弯曲),这时可配合调节行线性、行中心微调电位器,使光栅幅度够大且枕状失真最小。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不一定能使光栅满屏,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要在行扫描电路上想办法了。我们知道光栅的幅度与显像管的阳极高压有关,阳极高压降低一点,光栅就会变宽一点,而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值又与行扫描逆程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适当增大行扫描输出管逆程电容值,就能增加行扫描逆程时间,降低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得到理想的满屏光栅。

  具体的做法是:在原来的行逆程电容器(行管集电极的对地电容器)上开联一个电容器,这个新加的电容器容量约为原值的20%,为1200pF左右,通过实验确定容量后焊上。电容量适可而止,切勿过大,且要用耐压在1500V以上的优质电容器。确定并焊接好电容器后,可看到光栅幅度宽了,但亮度同时略微变暗。此时要调高亮度,但如果只是靠显示器面板上的亮度旋钮和对比度旋或来调节,画面图像将会晦暗,缺乏鲜明度,正确方法是适当调高显像管的加速极电压,调整的部位是行输出变压器上的SCREEN电位器。在行幅、亮度调好后,还要适当调整枕状失真。最后还要仔细调整聚焦(调整行输出变压器上的FOCUS电位器),达到最好的清晰度。

  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显像管的灯丝电压。部分彩显的灯丝电压由行输出变压器供给,加大行逆程电容后,灯丝电压会有所下降,从而影响显像管的显示质量及寿命。行扫描输出变压器供给灯丝的电压是有效值为 6. 3V的脉冲电压,用万用表不能测量它的真实值,但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调整前后的灯丝电压,然后再比较,就能得知其正确的指示值。如果灯丝电压减少值超过3%,就要将其调高。具体做法是把显像管管脚的电路板上的灯丝限流电阻值减少到合适值。

  附带要指出,在行输出变压器修理工作中,也要检测和纠正修理后的显像管的灯丝电压,因为非原装的行输出变压器供给的灯丝电压往往会过高或过低,容易造成显像管显示不正常和早衰。

调整好的显示器在Windows的状态下可达满屏显示,有效显示面积增加15%以上。此时在DOS状态下会超屏,但靠面板上的行宽旋钮和行中心旋钮能很容易地调回。

  三、光栅的维修

  一台CUP-5468型彩显,症状如下:工作指示灯亮,荧光屏无光栅。用手背靠近荧光屏有高压静电反应,将亮度旋钮调至最大值,荧光屏出现淡红色光栅,约5分钟后光栅消失,工作指示灯亮。关机后再通电,故障重现。

  这是一个典型的光栅故障问题。显示器出现淡红色光栅,说明视放及显像管电路有故障。由于显像管电子枪各阴极发射电子束的数量受阴极电压控制,电压越高,发射电子束越少,反之则越多。通常视放电路R、G、B哪一路出现故障,光栅就相应呈现哪种颜色,且大都伴有满幅回扫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切记)。因此从故障现象来看,造成本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1.红色(R)控制电路有故障;

  2.因行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处于高压保护临界值,产生该故障是由于启动了高压保护电路所致。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R、G、B 3个电子枪的视放驱动电路(具体数据见表)。

  比较发现R电子枪的两个放大驱动管不正常:Q804的b、e极有压降,说明其处于工作状态;而Q801的e极电压相等,说明be结已被击穿或未工作。卸下两驱动管检查,发现彻Q801被击穿。更换之,通电屏幕呈青灰色,调整驱动管Q801~Q803的基极电位器UR8.1~UR803,直至光栅呈白色为止。然后再检查行输出管Q702正常。调节UR701(H-HOLD)行同步电位器,高压恢复稳定,彩星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如遇到相似的故障,只要依照前面说道的一则经验,用以上的方法,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四、S形图象显示的维修

  一台EMC PV768 14寸彩显,显示屏光栅缩小,且图像有S形扭曲。看起来挺麻烦的。

  其实,光栅收缩且有s形扭曲,一般是由于电源电压中波纹系数过大引起。开机,检查电源输出的主电压,发现电压已由+80V下降至+60V左右。再检查电容C510两端的电压为+300V,正常。(若C510容量下降,常常引起+300V电压下跌)再用100微法/160伏的电容并接在C526两端,开机光栅立即恢复正常,检测电源输出的主电压已上升到正常值,图像的S形扭曲消失。由此可推断,该故障是由C526的电容量减少所致。焊下电容 C526,发现其引脚有电解液渗出的痕迹。更换之,故障排除。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由电容故障引起的问题,根据经验:如遇到S形显示故障,可直接用替换法来检修电容C526。

   五、白平衡的调整

  显示器在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发生颜色偏差的现象,如出现红底色、蓝底色或绿底色等。偏色故障(白平衡不良)对文字处理工作无碍,但如果你播放VCD、玩游戏、欣赏图片等,则会明显感到颜色失真。白平衡不良故障有以下两种情况:

  1.多数时间白平衡正常,但有时偶尔出现偏色。

  这种情况是色度输出晶体管的偏置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首先要判定位于显像管尾部电路板上的哪一个电位器出现问题,例如在屏幕较暗时显得偏红或者缺红,就是低亮度的红色驱动电位器接触不良;屏幕较亮(例如Windows的白色屏面)时显得偏红或者缺红,就是高亮度的红色驱动电位器接触不良。找出故障部件后,可用市售的电气接触点清洗剂或纯酒精喷涂这些部件,以消除接触故障,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如不行干脆更换之,然后按下一步骤调节白平衡。

  2.稳定的偏色

  这是显示器使用日久后某些元件变质的缘故,例如电子枪的三个阴极发射能力变化失去平衡,色激励放大的晶体管参数发生变化等,这些变化相对稳定,可以调整显像管尾部的三基色微调电位器来重新恢复平衡。

  我们知道显像管的白色(W)是由红(R)、蓝(B)、绿(G)三菱色组成,其关系式为:

  W(白平衡)=0.30R+0.11B+0.59G

  在白平衡失调时,即某一基色的成分改变时,屏幕的纯白色就偏移,其规律如下:

  白平衡+红→偏红,白平衡+蓝→偏蓝,白平衡+绿→偏绿
  白平衡-红→编青,白平衡-篮→偏黄,白平衡-绿→偏紫

  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白平衡的调整。

  显示器要在低亮度和高亮度时都能取得白平衡,就需要在屏幕上分别显现暗画面和亮画面作为调整对象。但微机彩显与电视机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难于提供一个有阶梯亮度的黑白图像信号,也无色度电位器可使彩色图像变为黑白图像,因此我们只有根据微机的信号特点来找出合适的屏幕调整信号。

  给显示器通电十分钟后,进入DOS系统的黑色背景,开大亮度使黑屏幕变为灰色,然后仔细调节低亮度背景的红、绿、蓝三个电位器,使屏幕呈纯灰色,不偏任何色调,这就基本调好了低亮度的白平衡。再进入Windows系统,在其亮白的背景下分别调节红、绿、蓝三个驱动电位器,使屏幕呈纯白色而不偏任何色调,这样,高亮度的白平衡就基本调好,但这时低亮度白平衡可能又有所偏移,须返回DOS下再微调。反复调整后屏幕图像从黑变到亮白都保持纯黑-纯灰-纯白的颜色,白平衡调整便告完成了。

  有时电位器调到尽位仍然不理想,就要在电位器上并联或串联电阻来达到白平衡的要求。

  提供白平衡调整的图形对象的另一方法是,进入一个图像处理程序如ACDSEE、PHOTOSHOP等,打开一个照片图像后,将其处理为黑白图像,并扩大到满屏,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有丰富灰度的调整对象。对图像的暗、明之处分别进行低亮度和高亮度的白平衡调整,就能得到全层次都无偏色的纯黑白图像,从而得到满意的白平衡调整结果。

  六、显像管的延寿方法

  电脑显示器的寿命很长,但其中也有早衰的,有的是由于使用时间太久,也有的是由于使用了滤光率较高的“视保屏”而操作者又习惯用较高亮度所致。

  显像管衰老的特征是白平衡不良,呈紫色,这是因为显像管内绿枪阴极最容易衰竭的缘故,从上一节白平衡的公式中也可以看出绿枪阴极发射负荷最重。这种衰老导致的紫色画面是无法调白平衡的,强行加大绿色激励只能出现大面积的绿色色斑和拖尾失真的现象。

  如果只是利用电脑去做一般的文字数据处理,这种“衰老”的显示器用起来还算差强人意。但如果要用于图形处理、玩游戏、播放VCD等需要纯正彩色的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激活处理,具体方法如图所示。

  图中先把显像管灯丝电压提高约50%,在温度增高的条件下,给绿枪阴极第一栅极加上80V左右的正电压,用电位器控制第一栅极的正向电流为25mA,经过10分钟至20分钟,能使已衰老钝化的绿枪阴极重新激活。操作时必须先给灯丝加载正常的6.3V电压预热,然后用开关S2使灯丝电压提高到10V,这样可避免直接加入过高的电压,使冷态下的灯丝烧断。

  在灯丝电压为6. 3V时,用万用表(R×1k挡,黑笔接栅极,红笔接阴极)检测绿枪阴极的珊极电阻值,便可得知其被激活恢复的程度,测量值视万用表的型号而异。例如在激活前为十几千欧姆,激活后为几千欧姆,接近红枪阴极或蓝2枪阴极的栅极电阻值,就认为激活成功了。

  偶尔也会遇到红枪阴极或蓝枪阴极早衰的显示器,可同样地进行类似处理。

  此法一般可恢复衰老阴极的大部分发射能力,使衰老的显像管再维持白平衡工作约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还可以用提高灯丝电压(即灯丝的馈线在行输出变压器上加穿一圈)的方法再“透支”使用,榨干它最后一滴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