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40显卡游戏蓝屏,电容已更换

楼主(2008-04-23):
刚拿来时候,想着是内存原因换了内存,重装了系统还是蓝屏
后来把独立显卡拔掉换集成显卡不蓝屏,于是观察gf440
看到电容鼓包,换掉电容(原来的是6.3v 470uf 我换成了6.3v 1000uf),进入游戏
ok,拿走后,打电话说还蓝屏,没办法又拿来
因为板子比较老815的
我想是不是第一次判断错误呢
换我的显卡(9550)插到该板上,没有蓝屏,把gf440用力掰掰,按按gpu
插上后进入游戏不蓝屏,过20分钟左右蓝屏。。。
真是让我很头疼,看显卡区很少有介绍显卡导致的蓝屏怎样维修的
没思路,显卡上还有几个电容没有换 我明天去先把他们都给
换了,还不行的话就给客户协商换个显卡 不过不修好实在是觉得不爽。。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掰了掰显卡居然能进入游戏玩一会呢
顺便问问 加焊gpu是不是得跟加焊南北桥一样上下加热
显卡板子小 直接用助焊剂在上边加热 应该不会变形吧
况且gpu背面都是电容
[
]
助焊剂

网友:
按GPU好了 为啥 不加焊GPU。。。。。。。。。

网友:
把GPU加焊一下,或者显存也加焊一下了!!!!!!!!!!

网友:
蓝屏的情况有很多,但显卡还是比较少的,你可以在你的机子上测试一下,多数是驱动问题.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BGA了

网友:
驱动我换过2个了 应该就是显卡的事情
因为用集成显卡就没事
刚才浏览网页也出现蓝屏 我现在用我的9550测试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由于GPU的问题,或者是哪颗显存的问题所引起的,解决起来非常麻烦,只有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慢慢研究了

网友:
一个二手64m显卡 50
我豁出去了
新手第一次加焊gpu啊
不知道能行不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BC%D3%BA%B8
看着这位仁兄的帖子试试

网友:
试过以后怎么样?成功没有呀?

网友(2009-04-15):
估计已经挂 了.好像我没一次成功的.加焊GPU

网友:
电容换过,各处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是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