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CW液晶开机黑屏

楼主(2008-04-23):
办公室一台LG L194CW液晶显示器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亮一下就黑了,但是反复开几次又正常了,而且用一天没事。第二天又是那个样子。以前用着用着就黑了,我给它恢复成初始化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应该怎么下手修呢?请前辈指点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

网友:
高电压电路有滤波不良现象,有电容容量不够了, 重放电不良,应该是电容漏液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呢。。。。。。查电源看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助,那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是电源那一块的电容容量不足了,外观看来什么毛病也没有.所以我把那一快的全部电容都换了,问题解决了